想玩點焊機的弄一片來玩玩

楼主(2025-11-18):
PCB板嵌銅排,不是鎖銅排喔!

网友A:
若嵌銅排可讓電流導通更順暢的話
熱消散應該也有助益
相對的元件焊接位置應該也受影響 (更不容易完美焊上零件,散熱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嵌銅排可讓電流導通更順暢的話
熱消散應該也有助益
相對的元件焊接位置應該也受影響 (更不容易完美焊上零 ...

有沒有可能是先焊零件再嵌銅排?
如果先嵌銅排再焊接零件將增大困難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沒有可能是先焊零件再嵌銅排?
如果先嵌銅排再焊接零件將增大困難度。 ...

不是PCB板廠業內工作者,
生產工藝流程不確定是否是先上件再嵌銅排

但搜一下PCB板廠流程
好像都是板歸板,插件廠歸差件廠。
板完全作完再給插件組裝廠
因此上件焊接問題,就得組裝廠自己提升瞬時焊接功率自行解決
有可能元件連接銅排點位改超音波焊接先上,元件連接PCB點再用傳統錫焊工藝

工業上處理 500A 電流最常見的做法。
  • 銅排規格: 外部銅排通常使用厚度為 1.0 mm、1.5 mm 或更厚的銅板製成。其寬度和長度根據電流需求、空間限制和散熱條件進行定製。
  • 連接方式:
    • 螺栓連接: 在 PCB 上設計大尺寸的焊盤和安裝孔,使用螺釘、螺母和墊片將外部銅排牢固地鎖定在 PCB 上。
    • 壓接/非焊接連接: 某些專門的連接器或結構允許銅排與 PCB 進行非焊接式的壓接觸連接。
    • 焊接(特殊情況): 對於較小的銅排或特定應用,可能使用大面積的焊接,但螺栓連接通常更可靠,尤其是在需要維護時。

參考文 :
嘉立创如何放置铜排CB设计中铜排放置完整指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PCB板廠業內工作者,
生產工藝流程不確定是否是先上件再嵌銅排

把銅排直接嵌入PCB 或許廠商有特殊的方法也說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