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IBM] Lenovo B590(南橋HM70)升級I系列CPU(CH341A、XTW-5燒錄器使用)

楼主(2025-11-18):
這是一台聯想的Ivy bridge的筆電
有HM70、HM77兩種南橋版本
前者售價比較低
但不能裝i3、i5、i7
只能裝賽揚或是奔騰的Celeron 1005M 或是 Pentium 2020M
如果裝i系列的話會固定在開機30分鐘一到就自動斷電關機
本來這個問題只能請人換南橋或是在30分鐘前讓電腦sleep再喚醒
就會重新計時30分鐘
最近我才找到一篇改toshiba筆電成功的實例
https://github.com/corna/me_cleaner/issues/186
https://pitfalls.ru/hm70-i3-i5-i7-toshiba-c650/
步驟就是要把bios dump下來把ME降版並禁用
再把修改過後的bios刷回去

從晶片讀寫bios最有名的應該是ch341a山寨黑金版
後來有出一種速度比較快的xtw系列
我先買了ch341a跟免拆夾一直讀不出來
又買了xtw-5
在xtw-5還沒到貨時
我又多爬了一些文
知道有些情況免拆是讀寫不了bios
因為電路板上有些元件會把電吃走
所以我就問了chatgpt類似如果我拔掉什麼東西可以增加成功率
它有建議到要拔RAM
就在剛剛我測過了
雖然免拆夾真的不好夾好
但是我RAM沒拔的情況下
重夾2、30次真的都還是讀不到晶片
拔RAM之下在10次之內就可以抓到
排除真的那麼巧在有插RAM的情況下我就都夾不好的可能性
我會建議用免拆夾真的要拔RAM

B590的bios晶片的位置在這裡(鍵盤拿掉可以看到)
https://xor.co.za/post/2021-10-17-lenovo-b590/
拆機教學在這裡(拆到觸控那一層拿起來就可以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KZ8vYXfNRo

xtw5用免拆夾(夾子的排線很短 只好拿另一台筆電去靠近)

xtw5讀取跟校驗我這個8MB的MX25L6406E都是20秒, 如一般評論所說的確是快

ch341a用免拆夾

ch341a讀取大概1分鐘多,其實也沒有真的很慢,是可以接受的範圍
但是校驗卻失敗了,這是怎麼回事呢?

看一下dump出來的rom(bin檔)
md5竟然不同
(這個原始bin檔要保留好, 之後改壞了都還可以把原始的燒回去)

用WinMerge比較一下
兩個檔案大部分都相同
但是ch341a(右半邊)有一小段沒讀到
都是ffffffffff

難怪會校驗失敗了
這也是ch341a不少人垢病之處
但也是有解
不是什麼改線路讓5V改3.3V哦
(那個大概已經被認為是誤會一場了
實際運作時不會輸出5V給晶片
也根本沒有找到被ch341a 5v燒壞晶片的例子)
我這個ch341a沒有改線路也可以讀
但這個部分讀失敗的情況據說是供電不足的問題
要在1117(3.3v)的輸出腳加電容
可以參考這個:https://www.douyin.com/video/7091597812617579807
或是我也有擷圖一些評論是這麼說的(有一個人連5V也加電容):

所以你如果沒有辦法自己加電容又想要免拆的話就不建議你買ch341a(或b)
不加電容好像要拆下來成功率會比較高吧
但你拆得下來卻沒法加電容也說不過去就是了

-------------------------------------------------------------------------

以下就要進入改bios跟燒回還有換cpu的部分
考慮到散熱跟效能之間的平衡
我想要換的是i5-3320m、3340m、3360m、3380m其中之一
最後選了3360m大概台幣200初吧
https://www.cpubenchmark.net/cpu ... +2.80GHz&id=818
這個分數以文書機來說還算順的啦
比1005m好太多了
等假日我再補充

网友:
這篇怎麼人沒按讚,
文章很好,按讚搶頭香,

原來ch341加電容可改善讀寫失敗,
可惜當初google到ch341有這些奇怪的bug,
就決定經費殘殘開下去,買RT809F,免除種種疑慮,

HM70原來可經過bios修改,來適用i3、i5、i7 CPU,
當初想買故障筆電修來自用,也有研究過這問題,
(不過後來直接買可用i5的機種,)
這也是長知識了,

楼主:
有點小波折
我把其他連結先貼一下
各版ME下載:https://winraid.level1techs.com/ ... -repositories/30869
https://mega.nz/folder/PJFXnCDK#lWSX5W0ODubZ2pf3gu3unw
各版ME System Tools下載: https://www.alisaler.com/intel-m ... mage-tool-download/
假如選擇用hex editor手工替換me的參考做法: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L_NExttRQk
(降版的方法跟工具有幾種
有看到用Flash Image Tool去重build的
也有uefitool替換的
也有hex直接貼的
還有下面那個用 intel me/txe injector 的 )

幾乎找到的成功範例都是從8降到7.0.4.1197這個版本
但無論我怎麼照做
b590有畫面但要進入bios或從硬碟開機都會卡在有背光的黑畫面
我記得我也有看到有人的lenovo忘記是不是b590也是跟我一樣
就在我快要放棄的刷回原dump把東西收一收後
又在剛剛找到了一個俄文的論壇有人點出了關竅並做了很詳細的教學
https://4pda.to/forum/index.php?showtopic=634579&st=5300
#5316 nanoflooder所貼的針對b590 hm70的版本
提到很重要的是這台降到8.0.0.1294_1.5MB_PRD_EXTR這個版本是可以成功的
7.0.4.1197是一開始有人成功大家照做
但並不適合B590
後面也有人回報成功了
我想我會照他這樣做
依他的步驟做可以移除白名單跟解鎖AES(指令集吧?)
再就是它要論壇註冊才能下載
它的驗證碼是一張俄文字的圖片要我填數字
我把圖片傳給chatgpt辨識試了幾次才註冊成功
如果需要這個檔案再私訊我
因為這個檔windows內建防毒會說有毒
要使用要自行做好安全措施
看是沙盒還是在虛擬機中做

网友:
恭喜完修,真是專業

楼主:
完成~
計時30分鐘沒有自動關機
bios多了好多細節選項(懶得看XD
不知道是不是改了都有效果
像我語言選繁中就也還是英文
有AES(https的加解密會快一點?)
待機跟看youtube大概43~53度之間
windows update狂跑的時候大概到70度
應該算不錯了
感覺比2代的I5-2540M低溫一些
畢竟是22nm?
1005m真的太卡了
就算已經裝MX500 SSD還是慢
現在快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成~
計時30分鐘沒有自動關機
bios多了好多細節選項(懶得看XD

厲害,太神了!
如果是我,這時可能感動到鼻涕噴出來

楼主:
這邊補傳一下dump下來的bios檔
如果想要跳過修改步驟應該是可以直接刷我改好的(20206 hm70機型h9et92ww韌體)
但還是建議要刷之前最好還是備份一個自己的

b590原始dump(最新版bios).zip

3.4 MB, 下載次數: 2

原始bios

b590移除白名單、解鎖AES-NI、可裝I3I5I7(最新版bios改的).zip

2.31 MB, 下載次數: 0

修改後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