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微笑鲨SD-1011手電筒拆解維修

楼主(2025-11-19):
這支手電筒之前摔過,沒事。
昨天不亮了,當做沒電去充電,充電燈會閃。
充很久都充不飽。ˋ試開燈還是沒電。

想拆,無從下手。
我看那種鋁合金的是有螺紋可以旋下來,這種塑膠的沒有呀。

用痞酷鏟亂鏟一通,終於開了。

前端那片是聚焦鏡。
本來手電筒是泛光的,那個套子往前推,光線會集中縮小變亮。

這個套子才是卡關大魔王。

我先用拆好的圖來說明。 套子往前推,底下會卡住那個塑膠塊防止滑脫。
塑膠塊看起來沒什麼彈性,如果有,我就可以把它往裡壓,讓套子出來。

時間回到拆開前。
阿不管啦,塑膠塊沒彈性,套子可能有一點吧。

改用窄一點的鏟子往前頂,頂到箭頭那邊有縫隙。
縫隙處插入另一支鏟子固定。

再來鏟另一邊。
兩邊一起發力。好一會兒,終於拆下來了。

成果。

接下來簡單多了。拆2個螺絲。
開蓋就發現原因,焊上後正常。

3個C是真的嗎?

試開燈,OK。
除了前端的燈,側邊也有燈,可以當小夜燈小檯燈。

网友A:
消費性圓柱型產品好像都採這種倒勾合模設計
一次性使用壽命,也簡化生產成本
壓根不想讓消費者修覆再使用
舉凡圓柱類 : 吹風機/手電筒/攪拌器/...等等
拆卸時常常搞到外觀變型產生滑痕,兩手也常常劃破皮見紅

或許哪天有前輩新構思發想,可無損拆裝

网友B:
我有這支方型款的,買來也是花時間拆一拆改電池,原裝電池是有夠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消費性圓柱型產品好像都採這種倒勾合模設計
一次性使用壽命,也簡化生產成本
壓根不想讓消費者修覆再使用

兩邊一起發力。
有那麼一刻,我在想,會不會滑套拆開了,鏟子繼續往前戳到手?
也許最近倒楣事遇多了,這ˋ次終於安全下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這支方型款的,買來也是花時間拆一拆改電池,原裝電池是有夠輕的.

方形的,應該比較好鏟吧。
因為可以用寬一點的鏟子。

我這圓形的,太寬就給他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