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ivoBook X1502Z 電池故障-換新沒用

楼主(2025-11-20):
電腦畫面,電池顯示健康,但一直維持在33%,充電器一拔,立刻關機
不太想送華碩皇家的原因是,他幾乎都是回主機板故障,價格太高
已經過保,找一般廠商檢測過,回覆是:"主機板充電座的地方有電源輸出,機器上面的電池已經沒有電壓了"

電池型號應該是 B31N1911錯買成C31N1911 ,但網頁寫是相容於這個型號的筆電
接上測試跟上述情況一樣,充電器一拔,就關機

有用過華碩,拔除所有外接設備,長按電源40秒,插充電器開機,新電池會顯示100%,但一樣,拔了充電器就斷電,放久試著充電也沒作用

期間新舊兩個電池,插上充電器時,電池燈號都是橘紅燈號持續閃爍
官方網頁寫,橘色閃爍:  筆記型電腦未連接外接電源,電池電力低於10%,又很矛盾,明明是插者充電器?

請教各位,我該怎樣查驗,到底是哪一個環節出問題,

网友A:
大約半年前吧!魔大的筆電也是換新電池無效,他好像是在光華商場買的,拿回去換1支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約半年前吧!魔大的筆電也是換新電池無效,他好像是在光華商場買的,拿回去換1支就好了。 ...

感謝,所以有可能新買的電池也是故障品,PCHOME的,已經辦理退貨了

网友:
我的hp Pavilion G6筆電也在網路買電池來換,

之後,又把電源供應器拆開處理好電線部位才算是回復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所以有可能新買的電池也是故障品,PCHOME的,已經辦理退貨了

一般人筆電的電池故障後,再買的電池都是大陸的副廠電池,相容性也可能有問題,我跟大陸買過兩次,運氣不錯都能用,魔大是一次直接中獎,好在有得換,如果是從淘寶買回來的就只能自認倒楣了。

网友:
新電池裝上如果還是無法單靠電池開機 可以先測量電池電壓是否正常 進而判斷電池問題或是主機板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