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葉PA-5T電源供應器請益

楼主(2025-11-20):
各位前輩好
小弟是電子小白,請教各位前輩
這個變壓器標示輸入AC 110V 60HZ  輸出12V  2A

但是實際測量電容或輸出端子端是18.5V左右了
單獨量變壓器輸出端測量約 交流14V
換過電容測量依然是16V~17V左右

整流橋型號是1N5401
請教各位前輩,是否該更換整流橋呢?

网友A:
很正常,零件都沒故障,空載測量不準。

試著加載到2A再觀測電壓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零件都沒故障,空載測量不準。

試著加載到2A再觀測電壓是多少? ...

感謝前輩教導
這個是山葉電子琴的電源,接上後會有爆音及短暫跳電斷電現象
我才測量一下電源端子的輸出,發現怎麼18.5V那麼高
今天早上有用可調電源依照變壓器的輸出調了12V  2A試了一下
發現琴變得比較正常了,觀察可調電源的電流大約都在0.8A左右跑來跑去
請教前輩,不才我該如何加載測試呢?
感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才我該如何加載測試呢?

就是要加負載讓電流達到2A,
這需要功率電阻或是電子負載之類的。

傳統線圈式變壓器供電電壓都會做得比較高,
以應付滿載時的電壓降。

這個變壓器依標示是在2A時是12V,
也就是12V@2A。

楼主:
原來如此,也可能是這台琴有點老舊氧化了
感謝前輩的指導,謝謝您!

网友:
輸出應該是直流吧? 空載這樣算是正常。傳統變壓器壽命很長,基本上大電容沒壞就沒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前輩教導
這個是山葉電子琴的電源,接上後會有爆音及短暫跳電斷電現象
我才測量一下電源端子的輸出, ...

這個變壓器的零件幾乎都不太會故障, 除了電容....

如果有示波器,可以接上示波器看波形
如果有電容表,可以量一下容值

如果只有量電壓電流電阻的三用電表那就先換電容試試看吧

---------------------我是補充資料的分隔線---------------------

如何加載測試,

找一個12歐姆 20瓦的電阻,或是想辦法串並聯出一個類似的阻值跟功率的等校電阻出來

楼主:
忙了幾天修理櫃子,更換滑軌,都沒上來
感謝樓上兩位前輩的指導

變壓器輸出處是交流14V,
用表筆兩手測量,感覺麻麻的@@,後來才知道單手測量才安全

經過整流濾波後是18.5V左右
大電容換了一顆一樣18.5V左右
很久以前壞了一顆不會修丟了@@,後來再跟山葉買這一顆的,好像5~600,覺得好貴
用了幾年產生開機爆音或電源熄滅閃爍一兩下,所以才又以為變壓器故障了

記得我好像有幾顆5W還是10W的水泥電阻,有空再來串連試試看
最近在整理家裡,比較忙,待家裡整理好再來處理琴跟變壓器
感謝大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忙了幾天修理櫃子,更換滑軌,都沒上來
感謝樓上兩位前輩的指導

有沒有可能只是這顆變壓器的輸出線內斷或是接觸不良??
有沒有試過從電容輸出端, 直接拉線供電?(和把可調電源電源接到電子琴的方式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沒有可能只是這顆變壓器的輸出線內斷或是接觸不良??
有沒有試過從電容輸出端, 直接拉線供電?(和把可調 ...

謝謝前輩的指導
等房子整理好之後再來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