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SOD-523 二極體的型號或替代品?

楼主(2025-11-21):
我手邊有一片電路板壞了,查修為一顆D1 二極體短路了.
因為二極體上面的絲印糊了,看不清上面的字元.
請問是人知道此二極體的規格或替代品型號嗎?

我用好的D1二極體量測它特性如下:
1.此二極體為SOD-523包裝,尺寸非常小 1.6x0.8mm.
2.順向電壓 0.1V
3.板子上裝有D1,送電時量測,A點=5V,B點=5V
4.板子上拆下D1,送電時量測,A點=3V,B點=5V
PS:第3 & 4項,黑棒接到電源的GND當基準.

网友A:
.順向電壓 0.1V時 ,順向電流是多少 mA ?
下列是股溝機器人給的參考資訊,正確與否需自行判斷。

SOD-523包裝 順向電壓 0.1V的二極體
在 SOD-523 封裝的二極體中,要找到在順向電壓 (Vf) 為 0.1V 時能導通的型號是非常困難的,因為標準矽二極體的順向電壓通常在 0.7V 左右,而蕭特基二極體 (Schottky diode) 的順向電壓一般也在 0.2V 到 0.4V 之間(取決於電流大小)。

0.1V 的順向電壓值極低,通常只有在非常小的順向電流(例如微安培等級)下才可能出現,或者需要使用特殊的極低 Vf 蕭特基二極體或超低壓降整流器 (MEGA Schottky)。

建議您確認以下資訊,以便找到合適的替代方案:
  • 特定的順向電流 (If) 值您期望在 0.1V 順向電壓下流過多大的電流?不同的電流會導致不同的順向電壓降。
  • 應用需求:此二極體是用於什麼電路中?(例如,訊號開關、電壓箝位、極性保護、DC/DC 轉換等)
  • 其他重要參數:例如反向電壓 (Vr)、最大順向電流 (If)、功率耗散等。

可能的解決方案:
  • 極低 Vf 蕭特基二極體:例如 Nexperia 的 PMEG 系列等 MEGA (Maximum Efficiency General Application) 蕭特基二極體,它們的 Vf 較低,但在 0.1V 時的電流可能仍然很小。
  • 客製化或特殊材料:如果標準產品無法滿足,可能需要尋找基於鍺 (Germanium) 或其他化合物半導體(例如 SiC 蕭特基二極體雖然 Vf 較高但效率高)的特殊產品。

建議做法:
請提供您需要的順向電流和其他規格,然後到各大電子元件供應商(如 Mouser, Digi-Key)的網站,使用篩選器尋找符合 SOD-523 封裝且順向電壓最低的蕭特基二極體,並查閱其規格書 (datasheet) 確認在您所需的電流下的實際 Vf 值。

隨機抓一個資訊類似對等的 Small-signal Schottky barrier diode檔,參考看看可否適用
資料來源 :肖特基位障二極體
1SS389 這顆在
絕對最大額定值 环境温度为75°C工作曲線下,順向電壓降 0.1V時 ,順向電流約 1mA 。(1mA.是肉眼看datasheet 曲線圖來的,機器人精算的是0.6mA)
絕對最大額定值 环境温度为50°C工作曲線下,順向電壓降 0.1V時 ,順向電流約 300uA 。(300uA.是肉眼看datasheet 曲線圖來的,機器人算的是0.2mA)

楼主:
Google的資料我有先查過,我有到某家電子材料行的網站上,比對了所有蕭特基二極體,沒有找到合適的元件.

另外,我發現我的元件尺寸,雖然大小為1.6 x 0.8mm,但它不是SOD-523包裝的。因為SOD-523的引腳是往外的,而我手上的元件引腳是往內的,有點像SMD0603,但0603 上下都有引腳,這點我還在再確認 (很少玩SMD元件,所以誤會了,請多包涵).

最後,我用酒精在元件上擦拭(表面是助焊劑殘留),隱約有看到絲印7D.

現在只要知道包裝規格,再到Alldatasheet比對,應該可以找到.

网友:
更正一下工作環境變化下, 順向壓降與電流對應關係(機器人的回答)

在環境溫度為 50∘C時,1SS389 二極體達到 𝟎.𝟏 V順向電壓降時的順向電流約為𝟎.𝟐 mA

第 1 步: 確定二極體在不同溫度下的順向電壓特性
查閱 1SS389 的典型順向特性曲線 (ForwardCharacteristics),例如 ComChip 的數據手冊。該手冊提供了 𝑇𝐴=25∘C和 𝑇𝐴=75∘C的曲線。

第 2 步: 從曲線估計25∘C和 75∘C時的順向電流
25∘C曲線可讀出,當𝑉𝐹=0.1 V時,順向電流𝐼𝐹約為 0.08 mA
75∘C曲線可讀出,當 𝑉𝐹=0.1 V時,順向電流𝐼𝐹約為 0.6 mA

第 3 步: 內插估算50∘C時的順向電流
由於 50∘C恰好位於 25∘C和 75∘C的中間,我們可以對順向電流進行近似線性內插,或者更準確地參考曲線的趨勢。
使用線性內插法,估計50∘C時的電流:
𝐼𝐹(50∘C)≈𝐼𝐹(25∘C)+50−2575−25×(𝐼𝐹(75∘C)−𝐼𝐹(25∘C))
𝐼𝐹(50∘C)≈0.08 mA+2550×(0.6 mA−0.08 mA)
𝐼𝐹(50∘C)≈0.08 mA+0.5×0.52 mA
𝐼𝐹(50∘C)≈0.08 mA+0.26 mA=0.34 mA
然而,順向特性曲線在低電流區域的溫度依賴性不如高電流區域那麼顯著。
更精確地參考曲線在0.1V附近的間距,估計電流約為𝟎.𝟐 mA左右。

答案:
在絕對最大額定值環境溫度為50∘C的工作條件下,1SS389 二極體達到𝟎.𝟏 V順向電壓降時的順向電流約為𝟎.𝟐 mA。
感謝你
你的意見能幫助 Google 提升服務品質,詳情請參閱《隱私權政策》。
提供更多意見回饋回報問題關閉

网友:
SOD-523的二極體太多種類 一般整流器,穩壓ZENER,肖特基及TVS
雖然所述[順向電壓 0.1V] ,很可能是肖特基二極體,而這樣也不能估計出逆向耐壓數值
但是你都寫[查修為一顆D1 二極體短路],如此你量的都是故障後的數據不能當作正常功能估算
不排除它於變壓器整流器位置 電路架構濾波電容與變壓器繞組導致量測誤認短路
你可以再看看當拆除D1 D1後端電路是否短路

可能性很多更涉及雞同鴨講 這就是站上強調要求照片
如果不涉及什麼機密請將照片傳上內容包含其周邊相連接電路尤其是有IC

重申: 請依循站上規矩照片上傳後點吉插入

楼主:
說明一下,我量測的數據是從另一片好的板子上取得,
也就是說,我有第二片板子,我是將第二片板子的D1拆下做資料收集.
我個人推論,該元件應該是保護電路作用,類似1N4001的功能,
順向導通,逆向不導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順向電壓 0.1V時 ,順向電流是多少 mA ?
下列是股溝機器人給的參考資訊,正確與否需自行判斷。

感謝ericchou提供替代品的資訊,找不到原本一樣的元件,
我打算購買1SS398ˋ這顆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