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事情

楼主(2025-11-22):
昨晚在A電腦格式化了的一顆160G的硬碟,裝到了B電腦,發現原來的檔案又回來了?
A電腦:Win10專業版
B電腦:Win10工作站版
不要說硬碟壞掉了,還是格式化失敗,在A電腦上存取都正常。
已經多次遇上,在不同作業系統上,存取的檔案會消失。

网友A:
是否電源壓差.曾遇DVR電源故障,更換後影像讀不到,重格式化後所錄的讀取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電源壓差.曾遇DVR電源故障,更換後影像讀不到,重格式化後所錄的讀取一切正常 ...

我是懷疑因為要推WIN11,最近WI10系統都怪怪的,但換WIN11就很正常。

网友B:
我是沒遇過,的確很神奇。
如果是很重要的硬碟,我會在B電腦用DiskGenius 仔細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沒遇過,的確很神奇。
如果是很重要的硬碟,我會在B電腦用DiskGenius 仔細看看。 ...

不是重要的硬碟,只是晚上睡覺的音樂,但白天會用A電腦下載晚上的音樂,晚上再用B電腦播放,但這樣白天下的音樂晚上用B就看不到了。

今天用Spfdisk將分割表刪除,在DOS下重作分割區,然後裝到A電腦格式化,再裝到B就跟A一樣是空白的了。

网友C:
試試用電子接點清潔劑or異丙醇噴一下USB頭、SATA頭,吹乾,

"用Spfdisk將分割表刪除,在DOS下重作分割區"
=>超過10年沒用這軟體了 ,
新主機板都是UEFI介面,還能DOS開機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用Spfdisk將分割表刪除,在DOS下重作分割區

問題應該出在這裡,在 Win10 之下砍掉分割區重新分割,再格式化試試。

也可以格式化不同檔案格式試試,如原本是 FAT32 改成 NTFS。
或是把分割格式由 MBR 改成 GPT 。

另外,最好把 Win10 快速開機選項取消掉,
否則關機之後硬碟拿到別台電腦很容易出現檔案錯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試試用電子接點清潔劑or異丙醇噴一下USB頭、SATA頭,吹乾,

"用Spfdisk將分割表刪除,在DOS下重作分割區"

我還有WIN95~~WIN11的系統,DOS好像只剩開機片...

网友:
WIN10專業版跟WIN10LTSC兩個都在使用(共用資料碟)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

只有跟WIN7共用時才會發生一轉換系統就要重新掃描磁區,把WIN10快速啟動關閉即可。

如果想繼續使用WIN10,又怕停止更新的可以考慮 Windows 10 IoT LTSC 2021 21H2 可以更新到203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