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PO 聲寶 RE-P201R 天廚微波爐 不熱

楼主(2025-11-22):
這台微波爐功能簡單歸簡單,適合我這種看不慣繁瑣功能的老頭兒,每天我都會用它加熱咖啡,這台微波爐並沒有轉盤,但是跟有轉盤的使用起來並不覺得有啥差別。

昨天要加熱咖啡時,突然無法加熱了(微波爐有聽到運作的聲音),調高些溫度嘗試再加熱一次,但只有微、微、微、溫度,第三次再加熱一次看看......,裡面的風扇有聽見在轉,但是不加熱(或者說加熱很差),我家不只一台微波爐,就先用另一台,今天再試一次,發現加熱又正常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遇到這種故障經驗?

网友A:
磁控管老化該換的前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控管老化該換的前兆...

這台微波爐大多是我跟烏骨雞學姐在熱咖啡而已,火力都是調最小位置,時間1分鐘左右,現在磁控管這麼不耐用了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台微波爐大多是我跟烏骨雞學姐在熱咖啡而已,火力都是調最小位置,時間1分鐘左右,現在磁控管這麼不耐 ...

所以是用幾年?

主管之前送我故障夏普微波爐,故障現象是加熱微微溫,
他說大概用4年,每天也是加熱幾分鐘,
換磁控管完修,

同事之前惠而浦微波爐故障,加熱完全不熱,
檢查後,磁控管接頭絕緣擊穿,他說大約3年多,
也換磁控管完修,

加熱微微溫,若不是磁控管,那我猜是高壓電容,
(印象中, wet發過微波爐功率不足的案例,有換高壓電容 or 磁控管的)
繼電器故障應該會完全不熱or加熱無法跳開,
主板電容故障,現象應該是操作面板莫名失控亂跳當機,

网友:
聲寶 RE-P201R 天廚微波爐常見故障有哪些?

聲寶 (SAMPO) RE-P201R 天廚微波爐
的常見故障與一般微波爐相似,主要集中在不加熱產生異常噪音或火花,以及按鍵或操作失靈等問題。

不加熱或加熱不均勻,這是微波爐最常見的故障現象,通常涉及高壓電路的核心部件。

  • 磁控管 (Magnetron) 故障:磁控管是產生微波的核心零件,壽命約為 2,000 小時。老化或損壞會導致完全不加熱、加熱效率降低,或像您之前描述的偶爾微熱的情況。
  • 高壓保險絲熔斷:內部的高壓保險絲可能會因為其他元件短路而熔斷,導致無法啟動加熱功能。
  • 高壓電容器或二極體故障:這些零件負責儲存和傳導高壓電,其故障會影響磁控管的運作,導致加熱不穩定或完全停止。

異常聲音或火花

  • 內部火花 (Arcing):有用戶提到微波爐內部可能出現火花。這可能是因為爐腔內壁損壞、雲母片老化,或使用了不適合微波爐的容器,食物殘渣累積也可能引起火花。
  • 異常噪音:除了正常的運作嗡嗡聲外,如果出現大的嗡鳴聲、刮擦聲或靜電聲,可能表示磁控管、冷卻風扇或驅動馬達出現問題。

操作及電源問題

  • 電源不通電:可能是電源線連接不良,或主保險絲熔斷。
  • 門開關故障:微波爐有多個門微動開關,確保門完全關閉才會啟動。如果開關故障或接觸不良,微波爐可能無法啟動。
  • 控制面板失靈:按鍵沒有反應或顯示異常,可能是控制面板或主電路板故障。

重要安全提醒:微波爐內部存在高壓電容器,即使拔除電源後仍可能儲存致命電量。請勿嘗試自行修理,應聯繫聲寶原廠 (0800-00-5438) 或專業維修人員進行檢查和維修。

這個先關注

SAMPO 聲寶 微波爐 可通電 無法加熱 風扇會轉 電燈會亮 但就是無法加熱 DIY 維修 更換 定時器 Micro-wave oven 計時器 白金接點 timer 他牌機械式微波爐也可參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AHSEYAMwAU

微波爐維修 開機有燈光轉盤會轉卻不會加熱 關鍵點一步一步來檢查 海賊王diy日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ymWt2g0xd0

微波爐不加熱快速判斷故障以及維修方法分享,一看就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r73ted7jKs

微波爐維修 ( SAMPO 聲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OyK25abKa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是用幾年?

主管之前送我故障夏普微波爐,故障現象是加熱微微溫,

我這台應該用3年有了。
不過今天又加熱正常了,再觀察幾天看看!如再發生這種情形再拆開看看是那個有問題?我先把高壓探棒找出來備用。

网友:
首先,偶尔的失灵看起来像是接触问题。如果继续碰到,那可以先检查下所有的机械触点。
另外,俺也偷个懒,问问AI,结果如下:

微波炉间歇性不加热可能由以下原因导致:

‌门联锁开关接触不良‌
机械触点氧化或弹性片疲劳会导致接触时断时续,表现为加热功能随机失效。需检查门开关触点是否发黑或变形,用酒精棉清洁或更换开关组件‌。

‌高压二极管或电容老化‌
二极管击穿或电容容量下降会导致电流传输不稳定,表现为加热时好时坏。需用万用表检测二极管单向导通性及电容容量(正常应≥标称值70%)‌。

‌磁控管灯丝间歇性断路‌
灯丝老化断裂时,通电可能暂时恢复接触,但会反复出现不加热现象。需测量磁控管灯丝绕组电阻(正常为0欧姆)‌。

‌建议操作‌:

优先检查门开关机械结构,清洁触点若问题持续,需专业检测高压电路元件(需断电操作)避免空载运行,减少对元件的冲击。

希望能帮到您。

楼主:
微波爐有高壓不用怕,這支夠粗壯吧!把手前端還整的像絕緣子,應該夠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微波爐有高壓不用怕,這支夠粗壯吧!把手前端還整的像絕緣子,應該夠用了。 ...

仔細看才發現,這台是機械式微波爐,
搞不好是定時器的機械開關接點故障,

前幾個月幫同事修山崎電烤箱,
就是壞機械定時開關,
接點氧化,導通阻抗越來越大,
有天用著就整個定時開關冒煙融化了,
淘寶買個完全一樣的開關,
完美修復!  (順便把裡面的雙金屬溫控開關,換新成液脹式溫控開關,提升溫控準度,
至少再爽用5年)

微波爐都是不帶電檢測,
其實不太可能被高壓電到啊,

网友:
機械定時開關?!

外表好好的

外表好好的

裡面…

裡面…

開始一直懷疑磁控管…這圖是修2台時,直接拆拍的
個人的維修結論:
使用的次數多=>定時火力開關
使用的時數多 =>l磁控管、高壓二極体、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細看才發現,這台是機械式微波爐,
搞不好是定時器的機械開關接點故障,

不怕你笑,我被微波爐電過,火花還不小,沒注意有個大電容器"躺"在角落.......。

楼主:
嗯!的確有可能,先拆定時器看看。

网友:
會不會是微波攪拌扇不轉,症狀變加熱效率差

老大您這是無轉盤的,地板底下有個微波攪拌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的確有可能,先拆定時器看看。

老大您還沒拆嗎,不怕被學姐巴頭

請您拆外殼後上電啟動,看底板底下的攪拌扇會不會轉

https://patents.google.com/patent/CN101956721A/zh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您還沒拆嗎,不怕被學姐巴頭

請您拆外殼後上電啟動,看底板底下的攪拌扇會不會轉

因為還有一台可以用啊!所以就先擱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