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Panasonic BQ-CC17 電容鼓包維修問題

楼主(2025-11-24):
各位先進好:

小弟接手一台Panasonic BQ-CC17 充電綠燈會恆閃,上網查後發現是電容鼓包,拆下電容時接點脫離,換新電容後發現沒有過電,不曉得這樣還有辦法處理嗎?

感謝先進的指導

网友A:
電路板的銅箔搞不好被你弄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路板的銅箔搞不好被你弄斷了。

大哥好:

請問這樣還有辦法處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好:

請問這樣還有辦法處理嗎?

如果真是銅箔斷了
先把銲錫處理乾淨  看輕銅箔走線  能用焊錫或銅線補上

网友:
先用電表檢查開路或短路吧!目前照片不是很清楚,感覺二焊點間有錫絲短路。

网友:
將換電容的銲錫吸起來清乾淨, 焊點與走線最近的焊點量測有無導通.

若斷路先排除後, 再將電容銲回.

楼主:
感謝大家的回覆,因為不是本科出身,不會量短路與另外走線,所以若有能力處理的先進,有需要的話,我提供出來給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