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哈根諾克 HGN-168DC 16吋微電腦遙控 DC 直流馬達立扇無法啟動維修實例

楼主(2025-11-26):
哈根諾克 HGN-168DC 16吋微電腦遙控 DC 直流馬達立扇無法啟動維修實例

1.型號~哈根諾克 HGN-168DC

2.故障狀況~同學拿來一隻立扇說不會動,等有空時測試各項功能都正常就先把它擱置一旁,第二天出太陽很熱想開電扇吹一下,結果完全沒反應。
用功率錶檢測有待機消耗功率約0.24W

3.拆下主控板

4.目視檢查發現 IR 接收器接腳處異物汙染發黑,懷疑溼氣重造成微漏電拉低 MCU 供電+5V電壓,導致無法啟動。

5.將 IR 接收器接腳除鏽、PCB清洗乾淨,3顆電解電容/5顆按鍵開關更新OK,試機成功啟動。

6.DC 24V POWER 輸出穩壓電容更新*3,延長電扇使用壽命。

7.組合測試
第一檔消耗功率約2.23W

第七檔消耗功率約19.56W

8.維修完成試運轉 OK

网友A:
蛤?這台也會壞哦?
當初看它是16吋的扇葉,買了2台說...

网友:
建議把這個膠挖掉

网友B:
不管是交流、直流,我家的立扇幾乎都是壞擺頭的機構位置,所以我個人比較偏愛箱型風扇,箱型風扇的問題是風向盤馬達,一般都是先有異聲,但是能正常轉動,最後馬達壞了換掉就解決了,但是立扇的擺頭機構壞了就只能直吹。

反而很羡慕壞電路板的...........

网友C:
立式風扇的擺頭齒輪組在蝦皮賣場有看過在賣

网友:
擺頭機構能換,只是規格尺寸要量好,運氣不好尺寸太特殊的就只能3D列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立式風扇的擺頭齒輪組在蝦皮賣場有看過在賣

我說的擺頭不是風扇馬達後面那組,是下圖紅色箭頭指的位置,這裡也承受風扇頭部的重量,附近的塑膠常常就"自動"破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說的擺頭不是風扇馬達後面那組,是下圖紅色箭頭指的位置,這裡也承受風扇頭部的重量,附近的塑膠常常就 ...

參考看看 .

网友:
ACDC電源延壽的預防措施中少了一次側那個小電解電容

网友:
我家立扇好像只剩兩台,一台是遙控的,不過已經要到風扇的前面10公分內才有用,熱就吹冷氣,還沒有空理它。

HERAN 14C9-HDF 智能變頻DC風扇

另一台立扇的按鈕是在底座上,開關在柱子上的風扇我家沒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管是交流、直流,我家的立扇幾乎都是壞擺頭的機構位置,所以我個人比較偏愛箱型風扇,箱型風扇的問題是風 ...

一般立扇是左右轉。

有一種是外旋轉,整個箱籠呈錐狀旋轉。
好像叫中央牌。

上次工會送了一個類似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立扇是左右轉。

有一種是外旋轉,整個箱籠呈錐狀旋轉。

印象中我沒有看過這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蛤?這台也會壞哦?
當初看它是16吋的扇葉,買了2台說...

16吋電扇蠻不錯的!!

楼主:
好建議!照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是交流、直流,我家的立扇幾乎都是壞擺頭的機構位置,所以我個人比較偏愛箱型風扇,箱型風扇的問題是風 ...

有單獨擺頭零件可買,或去回收場便宜買來拆零件,市區也很多回收點有壞電扇可以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說的擺頭不是風扇馬達後面那組,是下圖紅色箭頭指的位置,這裡也承受風扇頭部的重量,附近的塑膠常常就 ...

14 16吋 旋轉節 一般廠牌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727653892743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單獨擺頭零件可買,或去回收場便宜買來拆零件,市區也很多回收點有壞電扇可以撿。 ...

我家附近有一家回收場,不過一般人是只收不賣的,好像有專人在收。

网友B:
引用 楼主:
14 16吋 旋轉節 一般廠牌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727653892743

外觀是很像,不過我記得裡面有個鐵珠的東西,它的塑膠擋片就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觀是很像,不過我記得裡面有個鐵珠的東西,它的塑膠擋片就破了

那鐵珠下面先放一彈簧再放鐵珠 旋轉節頭 那下方凹槽處 放有洞鐵片 電扇上下高低固定用的
如不時常調整葉片高低  將側邊螺絲鎖緊一點 只要不低頭能吹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觀是很像,不過我記得裡面有個鐵珠的東西,它的塑膠擋片就破了

把壞的拆下將大彈簧、小彈簧、小鋼珠移植到新轉軸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壞的拆下將大彈簧、小彈簧、小鋼珠移植到新轉軸即可。

這個東西所有風扇都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東西所有風扇都適用?

大眾常用品牌應該都通用,也就是公版設計(大家抄有錢賺)。

网友:
我比較勤儉持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這個東西所有風扇都適用?

款式很多,大致分成 側鎖式,背鎖式,又各自有一體式結構,分件式結構,彈簧彈柱也不一定相同 (以上名稱自己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我沒有看過這種的。

外旋轉,昨天弄個GIF檔1.2MB,不給直接上傳。

只好放在我的相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款式很多,大致分成 側鎖式,背鎖式,又各自有一體式結構,分件式結構,彈簧彈柱也不一定相同 (以上名稱 ...

種類真是多,這得要拆開我的比對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旋轉,昨天弄個GIF檔1.2MB,不給直接上傳。

只好放在我的相冊。

以前舊版可以上傳GIF,新版可能又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旋轉,昨天弄個GIF檔1.2MB,不給直接上傳。

只好放在我的相冊。

是叫內旋式或內轉式,將旋轉機構作在裡面,旋轉時整顆馬達在那搔首弄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管是交流、直流,我家的立扇幾乎都是壞擺頭的機構位置,所以我個人比較偏愛箱型風扇,箱型風扇的問題是風 ...

我的也都是先有異聲最後馬達壞了
還有壞擺頭的機構位置
狀況跟老大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