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SAMPO RE-N820TR 微波爐運作正常但是無法加熱維修實例

楼主(2025-11-27):
SAMPO RE-N820TR 微波爐運作正常但是無法加熱維修實例

1.型號~SAMPO RE-N820TR

2.故障狀況~操作運轉正常但是不會加熱,用功率錶檢測消耗功率約188W(火力控制不管轉到那一檔都一樣)

3.保險絲座拆開一看高壓保險絲已燒斷了,這種真是垃圾的封裝設計,金屬保險絲外露空氣中易氧化,也無法重複使用製造更多的垃圾。
更換傳統帶線保險絲座備品OK,高壓保險絲用玻璃管封裝(5KV/0.8A)容易買到更換方便。

4.常規檢查高壓二極體正常

5.檢查高壓電容容量正常

6.再來檢查磁控管,燈絲2端阻抗(低於1Ω)正常。

7.燈絲1端對外殼阻抗49.6Ω鐵定絕緣破壞了

8.剪斷扼流圈銲接處,磁控管插座固定片鉚接點撬開。

9.換上新的磁控管插座用2顆螺絲鎖緊固定,扼流圈用銲錫銲接回去即可。

10.微波室油汙清潔乾淨後,微波測試消耗功率約1050W。

11.午餐就吃地瓜飯了

网友A:
我覺得這篇是wet 專門貼給我看的........

有個重點新手要注意,微波爐有高壓,要先放電一下比較安全。

高壓二極體只能用內有9V 電池的指針式電表10KΩ檔才能測量,不然就得外接個電池輔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覺得這篇是wet 專門貼給我看的........

有個重點新手要注意,微波爐有高壓,要先放電一下比較安全。

直接插在市電一端也可以量測出來,這是最方便的方式

网友:
贊 ! 好個專業修謢家 ....給您來個

网友:
恭喜WET大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插在市電一端也可以量測出來,這是最方便的方式

直接插在市電一端??是通電狀態下測量嗎?可否再詳細解說?謝謝

网友C:
恭喜完修,請問磁控管座設計上有何注意事項嗎,記得有前輩拆過短路磁控管座,金屬接頭柱體在白色座體內還有一層絕緣層,這層碳化了會導致2隻接腳短路,這樣為何要在金屬接頭柱體外包一層會掛的絕緣層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請問磁控管座設計上有何注意事項嗎,記得有前輩拆過短路磁控管座,金屬接頭柱體在白色座體內還有 ...

"為何要在金屬接頭柱體外包一層會掛的絕緣層"
=> 前陣子的新聞,一對情侶上山看落日,
男的爬上高壓電塔拍照,感電著火死亡,還造成火燒山,
注意,男的不是觸電,是"感電"喔,

微波爐的磁控管,兩根高壓導體靠那麼近,
想像一下,不包絕緣層會有甚麼情況?

网友B:
磁控管接頭對外殼短路一般是裡面的穿心電容失效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磁控管接頭對外殼短路一般是裡面的穿心電容失效所致

多謝指導,原來絕緣層是穿心電容,不然想說絕緣材料用好一點的就不用怕碳化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為何要在金屬接頭柱體外包一層會掛的絕緣層"
=> 前陣子的新聞,一對情侶上山看落日,
男的爬上高壓電塔 ...

多謝P大指導,原來絕緣層是穿心電容,不然想說絕緣材料用陶瓷的就不用怕碳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謝P大指導,原來絕緣層是穿心電容,不然想說絕緣材料用陶瓷的就不用怕碳化了 ...

我以前也誤認是碳化造成,但是從阻值來看就不像是碳化,查了一下才知道裡面有貫穿電容。這東西應該是個低通濾波線路,過濾掉2.45Ghz以上的高頻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