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骨雞學姐明天的早餐錢有著落了

楼主(2025-11-28):
一共11個電池能賣多少錢?

不是說養兵千日用在一時,說電池是UPS 最貴的消耗品應該沒有人反對,對UPS 來說,養UPS 千日,有一天要UPS 出力時,電池因為故障........UPS 掛了!

伺服器移到雲端主機後也不用UPS 了,我家就只剩下個人電腦用的UPS,把比較舊款的UPS 全拆了。

网友A:
要看電力是否能夠帶動UPS,帶的動且還可以撐到從容存檔那還有殘餘價值,如果帶不動UPS,那只剩回收稱重的價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電力是否能夠帶動UPS,帶的動且還可以撐到從容存檔那還有殘餘價值,如果帶不動UPS,那只剩回收稱重的價 ...

現在的電池製造年限過2年的幾乎都沒有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現在的電池製造年限過2年的幾乎都沒有用了。

UPS的電池也需要定期放電,如果裝上就等到停電,那一定是馬上關機的。
是否還記得我發過機車顧路的那一篇,我再加上一個備用電池,要用時才連上備用電池,分擔啟動電流,上路時就會給兩顆電池充電,至今已超過正常的使用年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S的電池也需要定期放電,如果裝上就等到停電,那一定是馬上關機的。
是否還記得我發過機車顧路的那一篇 ...

知易行難.......,應該是知易行懶

网友B:
大約3~4個月前,我公司的打掃阿姨拿了6顆12V7Ah 電池去回收   總共90元

网友C:
引用 楼主:
知易行難.......,應該是知易行懶

我家因為之前限水,多裝了一顆水塔,因為是裝在一樓,所以當初是直接接加壓馬達接進家裡,如果樓上水塔沒水了,樓下開加壓馬達就會開始用一樓的水塔,但做水電的鄰居說要讓水塔裡的水流動,不鏽鋼水塔才不會生鏽,原本我爸是說他每個月去開一下就好了,但後來他也一直忘,或許是懶,就要我裝了個sonoff給加壓馬達,現在就是用sonoff定時開一下加壓馬達讓水流動~~

wish大要不考慮一下,做個定期放電的電路來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約3~4個月前,我公司的打掃阿姨拿了6顆12V7Ah 電池去回收   總共90元

那烏骨雞學姐這次賺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因為之前限水,多裝了一顆水塔,因為是裝在一樓,所以當初是直接接加壓馬達接進家裡,如果樓上水塔沒 ...

你的意思是想用UPS 帶動抽水馬達當放電負載對吧!是要先說可不可行,還是結論呢?還是先說可不可行好了,因為結論就是電池已經壞了,我也不想再買這種電池。

當停電時,UPS 轉換交流輸出大多並不是正弦波,抽水馬達是電感性負載,這個一定要用純正弦波,而且抽水馬達工作電流不小,想要帶的動它,1KW的等級可能都要考慮,加上要抽多久?光是想像就得要很多顆12V 7A電池才可能帶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因為之前限水,多裝了一顆水塔,因為是裝在一樓,所以當初是直接接加壓馬達接進家裡,如果樓上水塔沒 ...

有一種電子定時器,有六段設定,每段都可設定為一周內的任一時間開啟或關閉,比如第一段設定為周一8.00開啟,第二段設定周一7.30關閉,這樣就是放電30分,這個應該是可以解決懶人的自動放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想用UPS 帶動抽水馬達當放電負載對吧!是要先說可不可行,還是結論呢?還是先說可不可行好了, ...

不是丫
誤會了
我家一樓的加壓馬達我有裝一個sonoff網關了
現在會自動週期啟動,讓一樓水塔的水流動了

我只是舉例
如果是懶
可以用類似的方式作定期放電

sonoff是易微聯的wifi網路開關
我之前看一顆賣不到台幣一百買了不少
它除了可以網路控制電器開關
也能設定時
所以我家很多要定時開關的電燈、小夜燈、造霧機、燉鍋
我都用它
比傳統定時器好用、也比較便宜
時間也不會因為停電而出錯

网友D:
現在一公斤大約5~7元~
5年前一公斤可是13~15元的~

网友:
有貨就快賣,價格是浮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丫
誤會了
我家一樓的加壓馬達我有裝一個sonoff網關了

那是我誤會你的意思了。
搞不好有軟體可以排程多久時間自動斷開市電..........,當然這是胡扯的,如果斷開市電遇到電池故障就慘了。

网友E:
剛好我有一個貨車換下的壞電瓶載去給學姐賣了當午餐{n_023:}

网友F:
鉛酸電池 小弟11月初賣 一公斤19元
我是量多一點

网友:
引用 网友F:
鉛酸電池 小弟11月初賣 一公斤19元
我是量多一點

19元是中盤商價(回收場賣出),這價格漲的多,最早的是收5毛賣ㄧ元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剛好我有一個貨車換下的壞電瓶載去給學姐賣了當午餐

貨車的電池?這她抬不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鉛酸電池 小弟11月初賣 一公斤19元
我是量多一點

那我載去莿桐你幫我賣好了........

网友:
免加水的鉛酸電池,無記憶效應,鉛酸電池輕微的放電,才對電池有益,有些UPS線路會自動的輕微放電保養電池,不要自己過度的放電保養,鉛酸電池深度放電會完蛋,鉛酸電池平時也會自然洩電,一般至少每3個月充飽電一次,完全沒電的鉛酸電池,內阻極高無法充電,要嘗試使用脈衝充電器修復激活電池,

网友:
家裡好幾顆電池也是懶得拿去回收,很沒價

网友G:
如今的电池最最致命的问题就是“闲死”。厂家不是造不出长寿的商品,正是那种产品寿命及环保“阴谋论”(其实是阳谋),才导致这个必然的结果。
铅电池别尝试什么加水、各式脉冲维护,全是无用功。一旦出问题了,只能去回收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今的电池最最致命的问题就是“闲死”。厂家不是造不出长寿的商品,正是那种产品寿命及环保“阴谋论”(其 ...

不只是電池,現在所有的東西都是考慮讓你趕緊換的方向走,就像裡面有個定時器,多久就自我了斷。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現在一公斤大約5~7元~
5年前一公斤可是13~15元的~

又掉價了嗎,小弟上星期賣還有10多元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又掉價了嗎,小弟上星期賣還有10多元

挖冽~桃園這邊很坑喔~~~收的價格真的都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我誤會你的意思了。
搞不好有軟體可以排程多久時間自動斷開市電..........,當然這是胡扯的,如果斷 ...

Screenshot 2025-12-02 at 12-53-35 SonOff1 - ESPURNA 1.21.0-git6b4031a6
Sonoff 是真的可以軟體排程斷電啊!
但.. 有條件! 得要能連上網路, 和NTP(網路時間協定)對時!
只要能連得上網路... 以 "年" 做單位來定時開關.. 都可以!

牛有一組停電照明, 接在Sonoff(NSPANEL)上, 搭配Home Assistant設定每個月1號, 做10分鐘放電..

楼主:
電池太重了!我載去附近的回收賣,收據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