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Spectek DDR4 顆粒 PP014 -083E

楼主(2025-11-28):
Spectek DDR4 顆粒 PP014 -083E

PN : PRN1G8Z01AD8WE

1Gx8 DDR4-2400MHz

封裝 TFBGA-78

詳細規格

故障模組為corsair vengeance LED,型號貼紙已泛白,推測為單面8GB。

若有故障的模組、micron顆粒應該也可以核對顆粒規格試試看。

請私訊,謝謝~

補充內容 (2025-12-18 11:44 AM):
已取得故障殺肉件

网友A:
淘寶上找不到這型號顆粒,
其他料號的DDR4 1G顆粒,
價格約台幣120元/顆,
修一條記憶體,比買新的還貴

网友:
你查一下規格表看12樓這種行不行?

https://bbs.pigoo.com/thread-90944-1-1.html

网友B:
它有些型號是有限保固,但這型好像是有條件終身保固?

楼主:
wish大的是海力士的顆粒,混裝估計應該不行吧?!

該不會全部換海力士?!

規格差別在於"Configuration "而已

Hynix hma42gr7afr4n-uh td ab 規格
HMA42GR7AFR4N-UH datasheet

H5AN4G4NAFR 顆粒規格 datasheet

速度同為 2400

封裝同為 78ball FBGA

Configuration 1G X 4,corsair為1G X 8

補充內容 (2025-11-29 11:56 PM):
1G X 4 server用的顆粒要搬板也要一次裝16顆,底板也不太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有些型號是有限保固,但這型好像是有條件終身保固?

不太清楚,可能原持有者有送過RMA,可能其他原因判定沒成功換貨吧?!

我這個連什麼型號都看不清,SN也給不出來...不期待就沒傷害

說不定原廠會要求雙通道一起RMA,那就GG了(我只有一條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寶上找不到這型號顆粒,
其他料號的DDR4 1G顆粒,
價格約台幣120元/顆,

徵求同規格本來就不抱太大希望,更何況現價不比前幾季。

退而求其次,spectek是micron的兒子,規格上有較大機會可以通用

楼主:
徵求的同時,可能先回焊異常顆粒。

再看對應顆粒下方排阻對地二極值會不會出來?

故障依舊的話再拆顆粒打對地二極值,確認是PCB或顆粒的問題?

网友C:
力鍶記憶體的顆粒...這家好像已經下台一鞠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力鍶記憶體的顆粒...這家好像已經下台一鞠躬了~

力鍶本身角色是像金士頓一樣記憶體模組廠,spectek、micron是上游做顆粒的廠商

网友:
科普一下spectek,
https://0101ssd.com/a/jjkljydlj.html

网友C:
我在pchome買過這款顆粒的ram~~不是很好超~付費升級倒是乾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pchome買過這款顆粒的ram~~不是很好超~付費升級倒是乾脆...

能超的規格都被模組廠sorting分級、賣個好價錢了。

輪不到我們撿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