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天地不容客寄來的飛利浦BHD518 /01 吹風機拆不開問題

楼主(2025-11-28):
這支飛利浦BHD518 吹風機是天地不容客寄來的,看起來就是很不錯的吹風機,不過我拿到就是這樣了,看來天地不容客也不知道怎麼拆開。

我看了看也不敢硬撬,請問有沒有會員拆過這支吹風機?

對了!這支吹風機的問題是沒有熱風,冷風是正常的。

网友A:
真的很難開😂
國際牌容易很多!
這款網路上也查不到什麼資料可參考!

网友A:
你怎麼沒先去動固態科的行動電源啊?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麼沒先去動固態科的行動電源啊?哈!

什麼是固態科的行動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很難開😂
國際牌容易很多!
這款網路上也查不到什麼資料可參考!

你都拆成這樣了,我還拆不開實在很不甘願,這是痞酷網面子的問題是吧!

▼旋轉把手拆不開是因為這裡躲一顆小螺絲,旋開就能打開把手取下了。

▼不過從把手拆的拆解順序顯然不對,各處再敲打找突破點,終於找到是從吹風口這端拆開。

上圖可看出,除了卡扣之外,我覺得還有點膠,卡扣用兩支痞酷鏟打斜進入就能撐開其中一邊,再移動一下方向就能打開了,也就是應該先拆這裡,拆開了再拆把手才對。

▼裡面有塊小電路板。

▼這顆就是負離子產生器。

▼接下來就是"總成"。

要回去吃飯了,明天有空再研究一下為什麼不發熱?

网友A:
不發熱先看一下溫度開關吧!
再來就發熱絲了!

那個行動電源叫酷態科才對😂

https://tw.shp.ee/3YBWsKq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發熱先看一下溫度開關吧!
再來就發熱絲了!

原來那顆叫酷態科,你不說我倒忘了"它的存在",明天再把它找出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來那顆叫酷態科,你不說我倒忘了"它的存在",明天再把它找出來。

那可是比diy的還要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是比diy的還要好啊!

哈哈!廠家做的比較好,相對修起來就很比較困難,擺明的不想讓你修,DIY 的比較簡陋但是好維修,像那個修好的行動電源並沒有配NTC,我有空搞不好也會給它補上。
另外就是IP5353 只有18W,這點可能是你覺得它比較不足的地方,不過這點對我倒是無所謂,18W都很夠用,正常充電下用手接觸大電感也不會很熱,像最早修好那一顆同款行動電源烏骨雞學姐也用了一段時間了,也沒啥問題。

不過酷態科我還是會嘗試看看能否把它修好?就算翻車了也會貼出來。

网友:
飛利浦真的難拆,手邊也有一隻卡很久了,還是用星型加中間有凸起柱子那種螺絲

楼主:
居然有會員私下問我用啥工具比較好拆?我怎麼可能知道什麼工具比較好拆?不過倒是可以給大家看看我的痞酷鏟跟木鎚。

▼咦!wish 的痞酷鏟怎麼有刻字,這支是老獅多年前用雕刻機幫我刻的,只有1支。

▼路上撿的方形木鎚,不僅四面都能敲,上下也能敲,一敲就木屑紛飛,畫面甚是好看,工作完畢還要掃地做清潔,為工作畫下完美的END。

言歸正傳,移開隔熱套就簡單了,痞酷鏟一撬就開了,檢查發熱芯有無斷線?或溫度保險絲位置。

我已經用放大鏡很用力的看了,發熱芯沒有斷線,而且這支吹風機有自復式的溫度保險開關,發熱芯最前端有NTC ,也就是上圖右邊像二極體的零件,另一側是裝負離子的發射極。

▼看到TRIAC BT138-600E,看來是由它與NTC 控制發熱芯溫度 。

▼小板上的焊點有發現幾處裂錫,不過這不是不發熱的原因,把它先補好,所謂補好是把舊錫吸掉,再重上新錫,這樣才會牢靠。

▼看不出問題就從市電那邊開始查,我一直有直覺開關在向我招手。

▼還是把它拆下來吧!拆下來看到電路板的打火痕跡。

接腳2跟3在電路板就是短接在一起,而電路板的打火處就是2腳的地方,這個開關共4段︰

第1段當然就是在最下方位置,也就是關機OFF,5支接腳都不通。
只要切在第2段、第3段或第4段,C腳跟1腳都是接通,其它腳不通,這應該就是通往馬達跟發熱芯電路供電,因為只要開關不是在關機都要用它,比較有可能是冷風,不接發熱芯。
切在第3段除了C腳跟1腳接通,其它都不通,按照一般的吹風機應是微熱檔。←這段為什麼各腳都不通?
切在第4段除了C腳跟1腳接通,C1跟3腳也接通,其它都不通,按照一般的吹風機應是高熱檔。

這個開關是怎麼看都很有嫌疑,不過它除了用卡扣外,還用超音波焊住4個點,撬開一定無法復原,陷入難題中。
大家要不要動動腦看這個開關到底是怎麼接通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居然有會員私下問我用啥工具比較好拆?我怎麼可能知道什麼工具比較好拆?不過倒是可以給大家看看我的痞酷鏟 ...

話說飛利浦的吹風機換開關的機率算蠻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居然有會員私下問我用啥工具比較好拆?我怎麼可能知道什麼工具比較好拆?不過倒是可以給大家看看我的痞酷鏟 ...

"這個開關到底是怎麼接通方式?"

這是一個 TOPLY TS-24 滑動開關,常用於家用電器,特別是吹風機。

產品資訊

  • 型號                 :    TOPLY TS-24 (或其他類似型號如 TS-2-2416)
  • 類型                 : 滑動開關 (Slide Switch)
  • 用途                 : 主要用作電源開關或多檔位選擇開關,常見於吹風機、電熱毯等小型家電
  • 額定電壓/電流 : 10(2)A 250VAC T85 (或 T115, 視具體認證而定)
  • 接腳數/檔位    : 該開關為 5 腳設計,通常支援 3 檔或 4 檔切換
  • 認證                 : 標有 TOV、CB、CCC 等安全認證標誌

購物資訊
這類開關可以在各大線上電子零件商店或拍賣網站上找到,例如淘寶、eBay 或露天拍賣。
搜尋時可使用關鍵字「TOPLY TS-24 switch」或「吹風機開關 5腳」。

但查了 下本帖產品ㄍㄨㄤˇ ㄍㄠˋ,它有2個開關,分別控制2段風速/3段溫度,所以內接點方式有可能是下列其中之一

网友B:
這型號可能產量巨大
或老闆逼設計師把電子元件拉到發熱線下用力烘烤
巴不得顧客戰損快點,希望縮短再次回購週期 ?

另一個美其名的溫控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開關到底是怎麼接通方式?"

這是一個 TOPLY TS-24 滑動開關,常用於家用電器,特別是吹風機。

發帖前我有搜尋過,並沒有人在賣這個4檔5腳開關,我也在TOPLY 官網搜尋過沒有這個型號,這個開關應該是專用訂製品,它特別之處在於有C跟C1,因為還有其它事要做,無法一直追線路,有現成的開關可買才有必要繼續修下去。
這支吹風機1,500W,使用110V,要流過13.6A以上,這個開關規格明顯不適合,如果是220V 倒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型號可能產量巨大
或老闆逼設計師把電子元件拉到發熱線下用力烘烤
巴不得顧客戰損快點,希望縮短再次回購 ...

吹風機把NTC 放在出風口是對的,就像一般恆溫烙鐵的熱電偶感應器也是儘量做在烙鐵頭一樣。

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這句話用在這裡倒也合適,對於吹風機而言,這個地方是風道,風量大又集中,只要入風口通暢,反而是散熱的好地方,TRIAC 也沒有配散熱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發帖前我有搜尋過,並沒有人在賣這個4檔5腳開關,我也在TOPLY 官網搜尋過沒有這個型號,這個開關應該是專 ...

TS-24 看這家要不要賣你
http://www.jack-zx.com/en/p_xx.asp?id=610

看看AC-DC開關電源晶片是哪個型號,搞不好這隻可適合用於全電壓85-265VAC輸入
改成220V使用,那就不不必擔心開關耐流問題了

既然接點碳化導致接觸不良
那拆開滑動開關看接點邏輯,找功能相近的代用品,不知可行否 ?
"吹風機開關 5腳"

网友:
我也有一支飛利浦吹風機 家裡使用沒幾次故障了徹底躺平那種
集合一家人心智努力拆解完畢 一時看不出所以然
當時剛搬回國身邊連個基礎工具都沒 暫時組裝放著
過了一段時日 電表烙鐵就位  卻忘記如何拆解 擱置有四五年

楼主:
買開關的事就先擱置一下。

看看AC-DC開關電源晶片是哪個型號,搞不好這隻可適合用於全電壓85-265VAC輸入........
吹風機這種大瓦數的產品要做到全電壓不是不行,是成本不划算,我們就說拆焊的熱風槍好了,熱風槍大約800W,也是接在TRIAC 做恆溫,工作原理跟這支吹風槍基本原理相同,大陸的市電是220V,台灣是110V,發到台灣的熱風槍都要改110V 發熱芯,

有沒有全電壓的電鍋?微波爐?電磁爐?
我記得很多年就在論壇說過,好的政策不一能實行,如果全部電器改成220V還能省下不少電能消耗(我是指電線上損耗),只是人民就上街頭抗議了。

舉個能改的例子︰
一般常見936恆溫焊台的發熱芯是DC 24V 60W,這樣要做全電壓就沒問題了,從220V 交流或110V 交流降壓成直流24V 60W成本幾乎相同。

楼主:
▼本來要查一下電路,結果不慎爆了一聲火花四濺真是刺激。

▼連吹風機的風管及我的RF4 矽膠隔熱墊都波及。

▼清潔電路板吧!

▼就是碰到這一點。

▼突然很想知道開關到底壞在那裡?鑽開4個焊接口,打開看看裡面到底是什麼壞了?

▼2號腳都是焦黑的,搞不好刮一刮就好了對吧!

▼事情不是我想的這麼簡單,清潔後我重新打了接點油還是不行,只好再次打開開關看看?原來是滑塊這邊的問題。

上圖黃色箭頭指的地方磨損了,無法頂到第2腳,壞在這個地方只能換新開關,或是請做CNC 的朋友用鐵氟龍做一個滑塊.........

网友:
每天吹乾身體用,功率差別不大,只選擇風量大 比較快乾

楼主:
規格直接問製造公司最快,這個開關的編號是︰TS-24-04-P-MP-CK,下圖就是它的規格書,接下來就是要怎麼買到的問題了。

不知道A 不A 的到樣品?

楼主:
昨天回家前又把開關撬開,把接點油擦乾淨,這樣大家就很清楚看到那裡磨損了。

正常應該像下圖黃色箭頭指的那樣。

現在的想法是把缺口挖深一些,然後弄點快乾的UV 膠,那種比較硬,或者用棉花混合瞬間膠試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來要查一下電路,結果不慎爆了一聲火花四濺真是刺激。

這開關最好是換新的
之前我丈人家就是因一台吹風機的開關修過
小孩用過後開關又出問題
結果發生火災

楼主:
因為開關買不到,如果一直放著不組裝起來,就算未來買到開關也是裝不回去,想一想就用B方案好了。
什麼是B方案?因為是第2檔熱風接點接不上,那乾脆用第1檔的接點充當第2檔好了。這樣的缺點變成沒有冷風檔,開第1檔或第2檔就是熱風,開第3檔溫度最高。

找個溫度計來試試︰

▼風口這個罩子最難搞,先不裝。

▼開1檔或2檔,距離30公分左右大約5x度。

▼開到3檔又熱一些了,不過這樣就可以了。

▼裝上出風口的罩子完工,我先用個幾天看看。

買的到開關再拆一次吧!

這支吹風機還真難搞,為了慶祝組裝完成,我打算把這台固緯的GDM-451 拿去標酷幣。

楼主:
有看到黃色圓圈內不明顯的黑點嗎?那就就是暗扣位置,另一面也是,我要來鑽個淺孔做記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回家前又把開關撬開,把接點油擦乾淨,這樣大家就很清楚看到那裡磨損了。

這個開關斜楔凹痕
看似高溫軟化燙進去的
接點碳化=>接觸不良==>大電流==>高溫==>熱熔凹陷

凹陷的開關推壓板,可以塑膠修補填坑方式解決
UV固化膠/3秒膠加小打/AB膠/塑鋼土/塑膠植釘強化.......等等,只要可以沾黏稍具耐溫且稍耐磨耗的硬化料即可

接點高溫問題

避坑解法1 : 降低這接點打火氧化現象,消弧電路修改方式。
避坑解法2 : 將這一路外接一個小型類Relay的開關功率元件,由小電流開關去控制後方加熱線大負載。

但W大最終取消冷風段代替加熱,也算一個簡便快修的變通思維

网友:
照福了不少DIY維修者啊!

吹風機的話國際牌我摸過比較多次,真的好拆!
大部份的問題就無風量(馬達故障)、不加熱(溫度開關)、過電無反應(保險絲)、接觸不良(電源線)!
DYSON吹風機也不算好拆,若要拆到發熱絲的話真的比較麻煩!電源線的問題蠻常見的!

這邊提供一些吹風機的維修資料連結讓大家可以參考!

https://panasoniceh-na.blogspot.com/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 ... 9F&locale=zh_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