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UX501VW 求 BIOS

楼主(2025-11-28):
前輩好

  原因:
       原本電腦開機可以進BIOS但是看不到開機硬碟,硬碟也是正常的我就刷了
BIOS(原BIOS 207版,刷了307版本)有刷成功但是一開機就卡在asus畫面不動了,
CMOS電也放了但是還是一樣,要麻煩前輩幫我看一下是不是刷的bios有問題

機子備份下來的: ux501vw.rar (3.87 MB, 下載次數: 1)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

    現在可以正常進入bios也可以看到開機選單,但是按開機選單上的開機硬碟或是用usb pe都出現黑畫面
就卡住了,不知這個會是那邊可能有問題

网友A:
硬碟若有轉接板或線,換個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碟若有轉接板或線,換個試試

感謝前輩

       目前硬碟全拆開,單用usb pe可以開了,有可能是硬碟有問題,感謝前輩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