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象印微電腦炊飯電子鍋 NS-TSF18 加熱五分鐘就停止維修實例

楼主(2025-11-30):
象印微電腦炊飯電子鍋 NS-TSF18 加熱五分鐘就停止維修實例

1.型號~JNS-TSF18

2.故障狀況~按煮飯鍵後指示燈亮,初始加熱及繼電器動作有聲響,最後等到要吃飯時發現依舊是生米及水,多次觀察測試發現5分鐘後就~無言停止~,沒有出現 ERROR CODE。

3.拆開底座內部配置

4.多方判斷後直接找最有可能出問題的下手~內鍋底部 NTC SENSOR~,拆下後採用局部破壞法分解之,新型的負溫度係數熱敏電阻(NTC)做的比一粒米還小,今天室溫約25℃量測電阻值約50KΩ(多數品牌的規格值)

5.用2隻手指的體溫(30多℃)捏一下 NTC 熱敏電阻馬上放開,再測量阻抗已高達66KΩ,很明顯感溫特性已經不正常了~變動量太快、太大~。

6.找一顆傳統玻璃封裝 50KΩ NTC 熱敏電阻更換 OK

7.組裝後洗米煮飯測試,60分鐘倒數計時,消耗功率約838W。

8.煮飯完成自動跳保溫消耗功率約43W~完修~

9.香甜可口的地瓜飯~採用本地新屋新香米~。

网友A:
地瓜(山芋,番薯)放米一起煮,还是新米,肯定好恰!
但俺是没切那么碎,小个的就对半切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地瓜(山芋,番薯)放米一起煮,还是新米,肯定好恰!
但俺是没切那么碎,小个的就对半切啦。 ...

我從小就很喜歡吃地瓜,我很小的時候家的灶是燒柴,後來改燒碳,最後才有瓦斯,灶有上下兩層,以前我媽媽會把地瓜悶在灶的下層,給我們當點心吃,也常跟飯一起煮,烏骨雞學姐嫁來我家之後煮飯也是會放地瓜,我家的地瓜都切大塊的,小條的就整條下去煮,就一半吃飯一半吃地瓜,想到以前的事又很心酸了。

网友C:
怎麼感覺wet大修完電器都有地瓜飯可以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麼感覺wet大修完電器都有地瓜飯可以吃~

哈哈!!
支持在地農民買一些來烤地瓜(氣炸鍋),煮地瓜飯(粥)。

网友D:
恭喜完修,原來NTC也能這樣壞,一直以為NTC壞不是斷路就是阻值不變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完修,原來NTC也能這樣壞,一直以為NTC壞不是斷路就是阻值不變化

相同案例
日本虎牌 TIGER JKT-V181 IH 電子鍋 Err 故障碼維修實例
https://bbs.pigoo.com/thread-90990-1-1.html

就是傳統零件穩定用不壞,廠商賺不到更多錢,所以要改變設計、零件等等..............縮短產品生命週期。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幾年前發生主機板CPU穩壓高分子電容事件,聽起來很威結果沒幾年後全部掛點,最後還是回歸傳統鉭質電容。

网友:
恭喜wet大大完修
看您修理電器功夫一流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相同案例
日本虎牌 TIGER JKT-V181 IH 電子鍋 Err 故障碼維修實例
https://bbs.pigoo.com/thread-90990- ...

大同電鍋的電熱片,最符合這個精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同電鍋的電熱片,最符合這個精神了

哈哈!!也是~因為很多人嗆說:他們家的大同電鍋用2~30年都不會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從小就很喜歡吃地瓜,我很小的時候家的灶是燒柴,後來改燒碳,最後才有瓦斯,灶有上下兩層,以前我媽媽 ...

是啦,俺们那时也一样。
土灶台,到了冬天,将灶台边柴火堆中存放的之前收获的番薯取出一两个,放入余火未尽的炉灶边边上,待时机一到便取出。
挖开烤焦的黑乎乎外壳,就是香甜可口的精华。白色的番薯香、沙沙的、微甜;黄瓤的甜味更浓,像高级流心蛋黄。
俺奶奶这代人虽然经历过饥荒,对这“美味”害怕,但每年还是种许多。加上那时甜味的食品稀缺,因此番薯也没少吃。
熏黑的老灶头、香甜的番薯、慈祥的奶奶……同样的,这些都是温馨但又心酸的过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