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日本虎牌 TIGER JKT-V181 IH 電子鍋 Err 故障碼維修實例

楼主(2025-12-02):
日本虎牌 TIGER JKT-V181 IH 電子鍋 Err 故障碼維修實例

1.型號~TIGER JKT-V181,日本原裝貨帶回一個一萬多台幣,光一個內鍋就要4500元。

2.故障狀況~按煮飯鍵後約一秒鐘就出現 Err CODE,需斷電一會兒重新復電才會進入待機狀態。

3.拆開底座內部配置,超推崇分離式捲線式設計方便維修。

4.主控顯示板正、反面

5.IH 變頻板正、反面,黑色方塊電容拆下測量容量皆正常。

6.鍋底變頻感應線圈及 NTC SENSOR 模組

7.NTC SENSOR 模組拆下後採用局部破壞法分解之

8.新型的負溫度係數熱敏電阻(NTC)做的比一粒米還小,今天室溫約25℃量測電阻值約48.85KΩ(多數品牌的規格值是50KΩ)。

9.找一顆傳統玻璃封裝 50KΩ NTC 熱敏電阻更換 OK

10.組裝後內鍋加一杯水煮飯模式測試,炊飯指示燈亮起不再當機,起始升溫準備消耗功率約3.85W。

11.幾分鐘後全速加熱消耗功率約1020W,(註~煮飯過程中是多段式間歇性加熱加熱功率也不同)。

12.煮飯模式最後二分鐘倒數計時,此時消耗功率約75W。

13.煮飯完成自動跳保溫模式消耗功率約32.9W~完修~

14.後來發現電子鍋斷電後 LCD 不顯示,再次拆開主控顯示板測量 CR2450 記憶電池~沒電了。

15.更換一桶鋰電池可用一輩子

16.插頭拔掉後 LCD 可以永久顯示時間~讚~

网友A:
恭喜完修,請問如何在沒錯誤代碼時判定故障範圍

小弟大概就先拆IGBT跟橋整來測了

网友B:
疑~地瓜飯呢?:lol
請問wet大~那個NTC電阻48K多就算是損壞了嗎?

网友C:
米粒大小的NTC,在行動電源裡面很常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請問如何在沒錯誤代碼時判定故障範圍

小弟大概就先拆IGBT跟橋整來測了 ...

電子鍋的故障大部份就~溫度保險絲、開關、SENSOR 蠻好抓出故障範圍的。

IGBT跟橋式整流器可直接版上測量,真的擊穿短路保險絲必炸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疑~地瓜飯呢?
請問wet大~那個NTC電阻48K多就算是損壞了嗎?

阻值只是基本參考因素之一,環境溫度導致阻值變動量太劇烈(物理特性)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子鍋的故障大部份就~溫度保險絲、開關、SENSOR 蠻好抓出故障範圍的。

IGBT跟橋式整流器可直接版上測量 ...

多謝指導,果然是老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米粒大小的NTC,在行動電源裡面很常見啊。

我看過大部份都是黑色塑酯封裝的,感溫成分配比肯定與玻璃封裝不同,不然為何要更改零件設計,電子鍋空間夠大,改感知SENSOR大小根本沒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