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天地不容客寄來的不知名無線吸塵器不充電維修翻車記

楼主(2025-12-03):
痞酷網的會員天地不容客接觸到壞的東西應該很多,有時就寄一些給我練功,我也並不是每次都能成功克服,像這次就是翻車的。

▼這支無線吸塵器我拿到就是這樣了,插上TYPE-C無法充電。

▼難道又是壞電池嗎?看了看把手的位置一定是放電池,但是要拆開是從吸塵這邊拆,拆開後裡面還有兩顆螺絲,然後一手拿尖嘴鉗夾著馬達,另一手擠壓TYPE-C 左右方塑膠外罩位置,就能整組出來。

▼這是3節鋰電池串聯,測量每節電池都是0V,看來是電池不保了,才剛解焊正極及第2節,就想到先從外部充電試看看?結果可以充電,充了約80%再接上保護板測試能否開機?也是不行,搞不好這支無線吸塵器也是會鎖電池。

▼那很明顯就是充電保護板問題了,這片保護板還糊上了一坨白膠很難挖,算了!挖這種膠還怕會把小零件也給挖起來,我就不搞了。

▼看了看電池正極跟負極還用銅片疊焊,不過其它位置就一般鎳片連接,看這焊點也是手工焊的。

這3個電池應該是好的,我先看放著會不會自放電?不會的話再拆了移作它用。

這個馬達應該是好的,留下來改裝吸錫煙好了。

网友A:
我猜測是電池那片板子因該有問題xd
我不會修板所以,直接放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測是電池那片板子因該有問題xd
我不會修板所以,直接放棄😂

第一是電路板一旦上硬膠,要挖開很可能把上面的零件也給挖起來,第二是因為3顆電池都是0V,我們也不知道電路板有沒有鎖板機制。

修板第一個遇到的難題就是拆焊,現在的電子零件都很小,就算你的眼力再好,沒有顯微鏡的幫助,就算拆的起來也可能裝不回去。

朋友有時傳大陸修手機的影片給我看,BGA 焊盤斷了用銅絲轉圓圈補,6層的電路板壞在第3層,一層一層挖開,補線後再一層一層補回去,我只能說他的焊接技術很好,但如果我的手機壞了要用這種修法我肯定無法接受。

楼主:
這3顆電池雖然被放電到0V,但是內阻似乎沒啥問題。

▼讓電池並聯,自行均衡一下。

▼接上充電板測試充、放電也正常。

放置幾天看看自放電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