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不容客的箱內寶物還有這些

楼主(2025-12-03):
這四樣只有Smart Switch 貼著無法設定,其它不知道好壞,等一下有工作要做,有空來看看能不能撿到漏?

▼這個是220V的。

▼查詢這台是要做什麼的?

网友:
EWB4CH-B1 應該是 eWelink 的四路網路開關(帶搖控器)
如果是 esp8266方案, 有可能可以刷 sonoff itead-sonoff-4ch-pro.bin 試試!

但看不出Wifi模塊是什麼方案... 而且好像也沒留刷機的接口...

网友:
Smart switch 是易微聯的雲端控制器
好像有很多用法
我是拿來當鐵捲門遙控器
可以用app 遠端控制鐵捲門或電動拉門的
也可以分享給其它家人的手機用app控制
我有使用,這樣就不用再拷背遙控器了
但如果是遠端使用
最好是開監視器看著
避免有東西被鐵捲門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