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子鐘同時提供3V跟4.5V的替代方案

楼主(2025-12-03):
我家有兩台兩光牌電子時鐘,江湖人稱黑藍雙雄,屬於兩光牌產物,如果不是看在它的字很大,我早就把它請出我家了。

裡面要用3顆4號電池,但是記憶中它好像接成一組3V加一組4.5V,忘了那一組很耗電,除了乖乖裝3顆1.5V 4號電池外,大家覺得怎麼改比較合適?

网友A:
拆開看線路,應該是兩顆串聯3V是一組,在串一顆組成4.5V,或是單顆1.5供電子鐘用,而3V是供鬧鈴用。

要簡單些,就是改用一號電池,體積龐大只能外接,也買的到一號的電池盒,一個單顆,一個兩顆,相信可以用很久很久.............

网友:
學姊賣場有一次性鋰電池3.2V可用,4.5V 3.2V再串顆1.5V/1.2V就行了。

多的空間就用木頭當佔位筒

网友:
我都乖乖的用乾電池

网友B:
我也有,已經被我改成用5v usb接到降壓模組供電使用~
用很久了
現在看到有wifi對時的
很想把它換掉
如果要在車上用的,也有出GPS自動對時的時鐘~

都想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已經被我改成用5v usb接到降壓模組供電使用~
用很久了
現在看到有wifi對時的

5V USB接降壓模組?請問是怎麼產生3V 跟4.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開看線路,應該是兩顆串聯3V是一組,在串一顆組成4.5V,或是單顆1.5供電子鐘用,而3V是供鬧鈴用。

要簡 ...

距離上一次拆開已經一段時間,我明天再拆一次看看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5V USB接降壓模組?請問是怎麼產生3V 跟4.5V的?

用兩塊降壓模板
一塊3V  一塊4.5V
如要1.5V的  再多一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兩塊降壓模板
一塊3V  一塊4.5V
如要1.5V的  再多一塊

海馬你是開玩笑的吧!

网友D:
手邊也有一個類似的,但只使用1組4.5V電壓,
而且非常省電,已經忘了多久前換電池。

https://bbs.pigoo.com/thread-55247-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5V USB接降壓模組?請問是怎麼產生3V 跟4.5V的?

可以用二極體串聯降壓, 每顆矽二極體正向壓降約 0.7V, 從 5V 串 1 顆得 4.3V、串 2 顆得 3.6V, 粗略接近 4.5V 或 3V, 但無法精準穩定, 且會因負載變化電壓飄移, 效率低 (熱損大).

不適合精密應用, 因無穩壓機制, 建議改用模組或 LDO.

网友:
引用 楼主:
距離上一次拆開已經一段時間,我明天再拆一次看看好了。

看ysc的得回覆,他那個應該是跟您的一樣,電池的接法是只有4.5V,如果是這樣,一顆18650就解決了。

補充內容 (2025-12-4 05:24 AM):
看ysc的回覆,,,,,晚上眼花花少打了一個字

网友E:
引用 楼主:
5V USB接降壓模組?請問是怎麼產生3V 跟4.5V的?

猜測說的是下列這類USB power cable市售成品
有定電壓型,也有電壓可調型(廣域可調)
但這類Power Cable 都是單一電壓輸出,要雙電源的就如海馬大說的買兩組線

若是要1.5與3V的雙電源 ,有人提到找3V USB power cable,然後其中串一個假電池內置了降壓電路取出1.5V。
若是要3V與4.5V的雙電源,同理處製。

定電壓型USB power cabl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Dxu3iYaYok

電壓可調型USB power cable

市售成品也有雙電源模塊板可選購

网友:
找一下2output LDO

楼主:
引用 网友E:
猜測說的是下列這類USB power cable市售成品
有定電壓型,也有電壓可調型(廣域可調)
但這類Power Cable  ...

這時鐘還是要用電池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邊也有一個類似的,但只使用1組4.5V電壓,
而且非常省電,已經忘了多久前換電池。

原來這台時鐘10年前就在痞酷網出現過。

网友:
我好像拆過,應該是1.5V+4.5V。一組電池大約可以撐半年以上,我就沒改了

楼主:
剛剛抽空拆開看一下,並追了它的線路走向,了解為什麼這台時鐘要分兩個電壓供應了。

▼沒拆開不知道,電池接點都長銅綠了,也波及到電路板了。

▼我在電池正極畫上+號,並標上文字,這樣比較方便看。

▼把3V 電池串的負極換上黑線比較好辨認,刮除防焊層綠漆,這個以後再重塗。

▼測試只夾3V 電池串,調整都正常。

▼先回覆ㄚ三哥,我並沒有記錯,是3V跟4.5V,其實電路板上就有印了。

▼那多一個1.5V電池是要做什麼?查線路是往兩個地方,一是蜂鳴器,二是面板背光LED燈。那都用3V 不行嗎?蜂鳴器比較小聲,而LED沒那麼亮而已。

我可能直接改用3.6V 一次性鋰電池解決這個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5V USB接降壓模組?請問是怎麼產生3V 跟4.5V的?

用這個LM2596 降壓模組,這個尺寸很小,隨便都塞得進

用個usb豆腐頭接著
因為接市電了,就把led一直供電,隨時都能看得到時間
時鐘一般除非沒電
否則也不會動它
家裡除了剩1個還沒壞的傳統指針時鐘
其它都被我換成直接接市電的了
除了時間不準或斷電後要重新設定
一般就不會動它
之前想自己改成wifi對時的
後來看到有直接出wifi對時的時鐘
應該會等目前的壞了再來換wifi對時的時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這個LM2596 降壓模組,這個尺寸很小,隨便都塞得進

因為我會拿來拿去,所以不適合插市電,我以前接電池時也是隨時看的到日期時間,如果數字淡了,我就知道要換電池了。

這時鐘當它蜂鳴器及LED同時工作時,電流峰值頂多就衝一下約20mA,一般工作就約20uA,這明明很省電才對,難道我以前裝的電池都是用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抽空拆開看一下,並追了它的線路走向,了解為什麼這台時鐘要分兩個電壓供應了。

所以3V是電子鐘的線路用電,而4.5V是LED跟蜂鳴器的用電,如果不太在意LED跟蜂鳴器的亮度跟響聲,看你的手頭方便用哪顆電池,我還是建議用18650,電壓跟容量還是比較可靠。
3V就串個二極體或電阻吧。

网友:
在NN年前,早已更换成手机淘汰的锂电池,串个整流二极管刚刚好。
这类钟就是走时不大准确,时不时要校正下。
一晃已经好几年了,钟还是那个钟,只是自己已成老头。。。

楼主:
▼找到兩個以前留下的磷酸鐵鋰電池,我記得放好幾年了居然還有電。

▼我就說不要叫我工作就是這樣,手又受傷了。

▼原本的電池槽只能放4號電池,這個磷酸鐵鋰電池跟3號差不多大,根本放不進去,只能挖孔。

▼接成插座型式方便以後更換,充電也不用拿下來。

▼滿血復活了,磷酸鐵鋰電池充滿電是約3.6V,就算都有沒有用,它自已一段時間也會掉到3.2V左右,然後就正常維持了,這是它的特性,我再看看充滿一次電能用多久?

我眼睛不好就愛這種大字的。

网友F:
這麼多人用這鬧鐘喔....用一塊鋰聚電池,配一個調壓充電板即可,變成Type-C 充電, 兩三個月充一次電就足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麼多人用這鬧鐘喔....用一塊鋰聚電池,配一個調壓充電板即可,變成Type-C 充電, 兩三個月充一次電就足夠了. ...

請參考20樓電表,這個時鐘靜態下消耗不到20uA,只有在按下上方按鍵會啟動背光或鬧鐘響起時,耗電比較增加,我貼在論壇上就是要記錄看它充滿一次電能用多久?

電池的續航能力是電池容量 (mAh) / 負載電流 (mA),我這顆電池容量是750mAh,平時負載是20uA=0.02mA,那就是能使用37,500小時。除1天24小時=1,562.5天,除1年365天=4.28年。
以上是最佳狀態的計算值,僅供參考,不過依我預估,它可能3年不用充電,實際是多少就看它停擺的時候我再貼上來。
問題在於這種兩光貨能不能再活3年?

网友G:
看起來就是 LED 背光很耗電,沒有順便量一下背光吃掉多少電流,晚上要自制點不要習慣的去按時ˊ鐘就應該能讓電池用的久一些。

我家裡的鐘全都改成自動對時的,電波、Wifi 與 GPS 都有,只有電波是最省電的幾年換一顆三號電池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起來就是 LED 背光很耗電,沒有順便量一下背光吃掉多少電流,晚上要自制點不要習慣的去按時ˊ鐘就應該能 ...

這台是黑色的,就先不動它了,還有一台藍色的,我會測看看點LED 跟蜂鳴器是增加多少?
其實這台鬧鐘的背後還有一個SENSOR 的開關,這個開關打開時會檢測環境是否明亮?很暗的話會自動打開LED,但只是會微亮,一般我都是關閉。

网友H:
引用 楼主:
▼找到兩個以前留下的磷酸鐵鋰電池,我記得放好幾年了居然還有電。

幾次看你為了修改機構外殼而受傷的事件,不禁想問是否您的方法有瑕疵?

如果把物件先固定好再雙手持工具來操作會不會好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H:
幾次看你為了修改機構外殼而受傷的事件,不禁想問是否您的方法有瑕疵?

如果把物件先固定好再雙手持工具 ...

做這種工作各器官都有參與,應該也是年紀有了,眼睛既看不清,腦袋也不靈光,拿工具也不穩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幾次看你為了修改機構外殼而受傷的事件,不禁想問是否您的方法有瑕疵?

如果把物件先固定好再雙手持工具 ...

回復  big619 大
應該沒忘記痞酷那幾位拿物品的學姐吧
wish 大修東西時  那幾位都不在身旁 一心要多用 無法專心處理 一心要多用
big619 大 你想那能不有點小刮擦嗎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復  big619 大
應該沒忘記痞酷那幾位拿物品的學姐吧
wish 大修東西時  那幾位都不在身旁 一心要多用 無 ...

喔!早說嘛~~~

這樣就了解了,難怪都無法專心。

不過還是小心點,肉體的創傷有時候>心靈的療癒啊!

楼主:
聽會員說這台時鐘很不準,不過我用了幾天都很準耶!觀察一個月看看。

楼主:
我運氣不錯耶!這台兩光牌時鐘算很準喔!

楼主(2026-01-20):
剛剛看了一下,這台電子鐘是去年2025-12-4 日改電池的,聽ysc 說這台時鐘不準,比對電腦的時間慢了2秒,大家覺得這樣算嚴重嗎?

网友I:
引用 楼主:
剛剛看了一下,這台電子鐘是去年2025-12-4 日改電池的,聽ysc 說這台時鐘不準,比對電腦的時間慢了2秒,大 ...

圖片電腦7:02 時鐘7:04 是時鐘快2分鐘XD
Win11可以到設定->時間與語言->日期和時間->[展開]在系統匣顯示時間跟日期->[勾選]在系統匣顯示秒
雖然他寫較耗電 實際應該無感

网友G:
電腦的時間根本不準用它來比對是不對的,windows 內建的對時機制如沒去特別設定是一週對時一次,對時的網路時間伺服器 NTP Server 也遠在天邊而網路的延遲又無法校正回來。

可以先用標準日本時間來看自己的本地時間與電腦時間的差異。

要長期獲得準確時間建議安裝NTPClock,可以自行選擇近端的時間伺服器與對時更新的週期。

网友J:
屆齡退休 不記得是星期幾 找這款有星期的 字也大 充電式(14500電池) 不開背光 用很久

好物推薦🎁學生專用鬧鐘 多功能鬧鐘 懶人鬧鐘 LED夜光電子鐘 光感床頭鬧鐘 靜音時鐘 臥室鬧鐘 溫度顯示鬧鐘 小米 | 蝦皮購物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圖片電腦7:02 時鐘7:04 是時鐘快2分鐘XD
Win11可以到設定->時間與語言->日期和時間->[展開]在系統匣顯示 ...

哈哈哈!原來是差2分鐘,不是2秒鐘.......,我這腦袋不知道是裝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電腦的時間根本不準用它來比對是不對的,windows 內建的對時機制如沒去特別設定是一週對時一次,對時的網路 ...

當時修好電子鐘置後,我就是以電腦的時間為標準,差不多就好了,這種廉價品也無法要求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J:
屆齡退休 不記得是星期幾 找這款有星期的 字也大 充電式(14500電池) 不開背光 用很久

好物推薦🎁學生專 ...

啥!219元,我還是修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219元,我還是修好了。

老大:晚安
有星期真好用
日期也加分
電量也清楚 後來有再購買一個

手受傷是雕刀磨的利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看了一下,這台電子鐘是去年2025-12-4 日改電池的,聽ysc 說這台時鐘不準,比對電腦的時間慢了2秒,大 ...

40幾天差2分鐘一天差了約2秒還算可以,但長時間累積下來也是很可觀,一天差在1秒內比較理想。
我那台剛拿到手一天可是差了30幾秒。

這種東西不同批次比較沒意義,也有可能是公模由不同廠商出貨的。

楼主(2026-02-20):
這篇最後2025-12-6 19:04:00 改磷酸鐵鋰電池的,剛剛去量了一下電壓。

我看3年內都不用充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