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225+ 簡單測試安裝一般硬碟

楼主(2025-12-04):
群暉原本在2025年4月左右有公佈2025的新機開始限制第三方硬碟,只能使用Synology硬碟

但在 2025/10/7 又發表新的 DSM7.3 之後會有變動,M2維持有限制,詳細如下面連結:

2025 年起適用的 Synology 儲存系統硬碟相容性政策常見問題

看了一下上面連結的支援表,似乎只有 DS Plus 系列有開放第三方硬碟全新建立儲存集區,其他系列只能轉移既有系統

RS Plus、DVA/NVR 系列支援2.5" SATA/SAS SSD,但會顯示未驗證

剛好買了一台 DS225+,於是隨意安裝了一顆硬碟,可以建立儲存集區,備註那邊會提示非相容硬碟等文字

网友A:
目前用的是DS224+,DSM 7.3.1-86003 Update 1,還沒有硬碟限制.
連硬碟都要卡,讓人感覺不太舒服.
我是WD藍標頂著用,想說有RAID.
記憶體也是手邊有的4GB就插上去.

剛剛原價屋查了一下,
WD 4TB[紅標] 5年保 NT$5190.
WD 4TB[藍標] 3年保 NT$3890.
你買的Synology 4T硬碟多少錢,保固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用的是DS224+,DSM 7.3.1-86003 Update 1,還沒有硬碟限制.
連硬碟都要卡,讓人感覺不太舒服.
我是WD藍標 ...

DS225+ 綁定HAT3300 PLUS 4TBx2   $16888

DS225+ 主機 $9999,16888-9999= 6889,6889/2= 平均一顆   $3445

單購 HAT3300 PLUS 4TB $5199 三年有限保固

這是幫客戶買的,自已用的是10幾年前 DS411的老骨董了,幾年前硬碟故障就先放著

10幾年前也沒分什麼NAS專用,也都是搭藍標、黑標在用

--
就是引起反彈之後才踩剎車,國外也很多文章在討論

群暉應該是強在它的DSM系統及軟體吧?我看淘寶NAS主板N100、N200的板子很多,也有組好含硬碟槽的

剛一查 DS225+ 的CPU J4125,還是 2019年的...

考慮自已組一台好了

网友A:
DSM系統跟軟體真的很不錯,不過是沒用過別家的產品,無從比較.

网友:
大俠ㄟ,好像很久沒看到你的文章了。

自已組的彈性高,CP值也高。我多數的客戶都採用群暉他們的機器,因為什麼樣的環境都能應用。

郵件、ERP、DB等~~  良率也高←很重要,不然經銷會跑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DSM系統跟軟體真的很不錯,不過是沒用過別家的產品,無從比較.

不知道楊大俠你這套沒有BIOS 的主機板有沒有搞出來?我家還有一片等著你怎麼搞定,我要依樣畫葫蘆。

https://bbs.pigoo.com/thread-90689-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DS225+ 綁定HAT3300 PLUS 4TBx2   $16888

DS225+ 主機 $9999,16888-9999= 6889,6889/2= 平均一顆   $3 ...

群暉,我倒是有些經驗,硬碟不相容的部分,已經有破解方式了,只要懂一點linux,
可以透過putty進入,照著執行的腳本,更改硬碟相容的內容,包含可以把m.2的SSD也做成儲存空間來使用

网友:
先建立一個資料夾在非m.2的儲存槽上,通常會是在如下的位置,權限設定自己跟admin可讀寫
(儲存集區1) volume1/HDD_m.2
把這個檔案Synology_HDD_db-3.6.111.zip複製過去並解壓縮
開啟群暉的ssh功能,單機這邊用putty連上,管理員權限的帳號

cd /volume1/HDD_m.2/Synology_HDD_db-3.6.111/
sudo -s ./syno_hdd_db.sh -nr

到這一步NAS就可以讀到非原廠的硬碟了,包含m.2格式的ssd

然後把這個檔案Synology_enable_M2_volume-1.1.22也複製過去並解壓縮
一樣在ssh畫面下執行下方程式,這樣就連m.2的SSD也可以設定成儲存集區

cd /volume1/HDD_m.2/Synology_enable_M2_volume-1.1.22
sudo ./syno_enable_m2_volume.sh

實際作業都沒問題,NAS更新會變成硬碟有警告非原廠,再執行一次第一項即可,資料不會有問題
我通常的習慣會在這個m.2的SSD安裝一個虛擬的WINDOWS,這樣遠端連進NAS會有一個WINDOWS的作業電腦,
可以幫同一個LAN環境中,管理或是設定其他設備
也可以當軟體授權(rhino,ZWCAD)主機,這樣公司就不用為了授權多準備一台電腦

1.31 MB, 下載次數: 1

1.01 MB, 下載次數: 1

网友:
綁硬碟的政策讓全世界的用戶大跳腳,後來踩煞車~想當NAS界的蘋果,看來他的能耐還不夠~

我用DS920+目前為止很穩定,m.2也改成儲存區用,中過一次勒索病毒,花了不少錢救回!!!!
但我覺得群暉對於硬體再不加點油,他想做NAS界的蘋果夢想永遠也達不到了!!
不說別的~光是網路還在摳門就真的沒道理,不是網路存儲設備嗎?怎麼連網路速度還落後現有主流這麼多~
當初主流在2.5G~5G的時候,死不給2.5G,一直在1G網路接口!!!
現在25系列的才給2.5G!!!!主流都已經5G~10G了!!!真不知道摳這個到底要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