潛水艇電動油煙止逆閥+FD180+220V改為110V

楼主(2025-12-04):
1. 測試過220V可以正常使用,但使用110V閥門就推不開。

2. WX-DC12003應該是變壓模塊,不清楚改哪邊才能正常作動。

3.馬達部分還打不開蓋子

1.本體外觀,藍色插座是給抽油煙機使用

1.本體外觀,藍色插座是給抽油煙機使用

1.本體外觀,藍色插座是給抽油煙機使用

2.內部狀態

3.電路放大圖

4.WX-DC12003

5.CBB22

6.電路板背面

网友:
4.WX-DC12003  這張照片該模組左下方:
AC 50-270V
DC 70-390V

-----
不過 阿里上訊息是  AC In 220V
其他站上卻寫AC In 85~265V
所以你直接在110/220Vac 條件下 量該模組輸出電壓是不是 5V
如果都是5V  那麼不是該模組問題
若是不同輸出 那就改 AC In 整流方式

還有就是這只是ˋ對WX-DC12003 輸出 做保證
主板上是不是 不支援110V  這也是重點 如果它的電機(筏)是只適用220V 就等於白瞎

之前站上也有人 買封口機  搞到後來  發熱體只適用220V 白瞎前期一堆工作

買大陸電器設備請務必看請清適用電壓

楼主:
感謝大大提點。

看來我要採用B方案了

网友:
別嚇我,以為是海鯤號的零件來這裡找維修

怕下次教召從這裡抓人

楼主:
哈哈哈,並不是

題外話,感謝SIMON1016大大解說,馬達真的是22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