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S403F 求助 BIOS

楼主(2025-12-05):
ASUS  S403F  10代 i5

主板 X403FA  REV : 2.3

求助 BIOS

X403FA - 2.3

X403FA - 2.3

W25Q128JV_(2.3).part1.rar

3.81 MB, 下載次數: 1

W25Q128JV_(2.3).part2.rar

2.76 MB, 下載次數: 1

网友A:
維修伴侶中提供的,供參考。

將副檔名.tar刪除,點001解壓縮。
淘宝 包亮 X403FA REV 2.3.tar.001.tar (4 MB, 下載次數: 2)

淘宝 包亮 X403FA REV 2.3.tar.002.tar (4 MB, 下載次數: 2)

淘宝 包亮 X403FA REV 2.3.tar.003.tar (4 MB, 下載次數: 2)

淘宝 包亮 X403FA REV 2.3.tar.004.tar (4 MB, 下載次數: 2)

淘宝 包亮 X403FA REV 2.3.tar.005.tar (1.5 KB, 下載次數: 2)

補充內容 (2025-12-6 09:08 AM):
建議使用7zip解壓縮tar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維修伴侶中提供的,供參考。

非常感謝 - 不然都只看到 2.1 版本的

怪怪 ---- 無法 解壓縮 - 解壓檔已損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維修伴侶中提供的,供參考。

將副檔名的".zip"刪掉,點副檔名001做解壓縮。

連下載都無法

還是無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連下載都無法

還是無解

幫你解壓縮了
X403FA REV 2.3.rar (6.23 MB, 下載次數: 2)

楼主:
非常感謝 - ----

為何我無法下載 , 是我的解壓程式版本過低嗎?  怪怪

開機了 - 感謝   peter180 , 獅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謝 - ----

為何我無法下載 , 是解壓程式版本過低嗎?  怪怪

官網顯示 這是最先版本 205 - 剛試著去更新 305 結果 無法更新

selected file is not a proper bios

這版本可以不理他  可是   又發現 開機 慢

補充內容 (2025-12-6 01:16 PM):
系統 也進不去 怪

補充內容 (2025-12-6 04:12 PM):
無法更新 知道問題 應該是 機型不同 這 BIOS 應該是 ADOL14F , 我的是 S430F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網顯示 這是最先版本 205 - 剛試著去更新 305 結果 無法更新

selected file is not a proper bios

你的修改

楼主:
燒下去 - 無法開機 有在運作 就是開不起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燒下去 - 無法開機 有在運作 就是開不起來

主機板上面有貼紙有型號跟序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機板上面有貼紙有型號跟序號

已傳上

网友:
試試這版看看

楼主:
獅大 - - 這版本 可以 正常 開了 也可進系統  - 感謝

在測試中 -- 問 可以去更新 BIOS 版本嗎 ? 還是就這樣用就好 -

因看開機有  G - LOGO

网友B:
引用 楼主:
獅大 - - 這版本 可以 正常 開了 也可進系統  - 感謝

在測試中 -- 問 可以去更新 BIOS 版本嗎 ? 還是就 ...

可以去更新看看不開在重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去更新看看不開在重燒

网友:
使用EZ Flash更新3.05 BIOS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