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午,路過中正路...

楼主(2025-12-06):
今天中午,路過中正路,看見只有小孩在顧店,是跟我關係還不錯的,就晃進去跟他一陣忽悠,最後拿了一堆記憶體出來,只撿了這幾隻,其他的外觀都很差,大多是D3的,這幾隻還有三隻不開機,還拿了三張顯卡,一張不開機,總計花了幾霸摳。

网友A:
三哥要拿來練練手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哥要拿來練練手了嗎?

練完了啊,記憶體就牙刷刷一刷灰塵,金手指用衛生紙擦一擦,有一隻D3 8G的,兩隻D4 8G的不開機,顯示卡三張V RAM都是1G的,有一張不開機,兩張只有開機進到BIOS而已,也都不是高階的,應該也沒人看得上眼。

网友:
引用 楼主:
練完了啊,記憶體就牙刷刷一刷灰塵,金手指用衛生紙擦一擦,有一隻D3 8G的,兩隻D4 8G的不開機,顯示卡三 ...

真好! 現在還能便宜撿到NG DDR4的記憶體~

DDR4兩隻搞定一隻都算賺

楼主:
這個是可以開機的兩張顯卡,明天再換上WIN10系統看看穩不穩定。

网友B:
壞的DDR4 要出售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壞的DDR4 要出售嗎?

ㄚ三哥沒有您厲害,啥麼東西都能修。
您需要可以送您,請私訊收貨地址,明天上郵局給您寄出。

网友:
听说最近存储芯片涨得相当离谱,连老早的型号都一起上涨……阿弥陀佛,但愿俺的所有老机子都健健康康的。
另外,期待老大的RAM维修PO文。

楼主:
心得報告....心得報告...很精采喔,不過沒有圖片。

今天吃完早餐,想說閒閒的來試顯卡吧,首先登場的是 GV-R777OC-1GD REV:2.0
找了台有WIN10的主機,裝上顯卡,開機抓了好久,好不容易進入系統,跑了一會....關機了。
想要再開機,不動了...
查了查建議電供,要450W,原來我原先才用350W的,不夠力捏。
換上一顆大一點的,應該是有400W以上,再開機,耶...開了,不過只見火光一閃,不知哪個零件燒了,還好我有準備,立馬將電源給關了。

不怕不怕,再接再厲,換上 GV-R775OC-1GI REV:1.1,這張雖說效能沒有上一張好,但接HDMI卻沒輸出,將三個接口用WD40噴了 噴,一切OK,自動抓取驅動,雙輸出也OK,HOMI聲音輸出也OK,先暫時試用看看吧,謝謝收看。

補充內容 (2025-12-7 04:59 PM):
peter180大大要拿回去練練手嗎?連未送出的已經累積有四張了。

网友:
DDR3現在有用的東西也少了  能用上的大概都有10年以上的機器了
前幾天公司壞掉報廢的筆電才拆了2條DDR3-4G
顯卡HD7770也還可以 沒玩什麼3D遊戲的話 當文書機撥放普通H264的1080P影片也夠用了(好像不支援H.265硬解就是)
以前用E3-1230V2 +HD6780也玩了不少遊戲 印象中NieR:Automata這個時期後開始卡就是

楼主:
後續報告....心得報告...很精采喔,不過沒有圖片。

由於回收場對於電腦類的物品都是用塑膠網箱集中置放,隨意放置於陰暗的角落,濕氣極重,對於三支不開機的記憶體,放置於LED燈條上,利用燈光的熱量進行除濕作業.......

經過一天的時間,已有一支創見D4 8G的已經可開機,並進入作業系統,可正常使用(並未使用程式檢驗),此支記憶體已經有朋友預定中。
另一支D4 8G仍然是不開機,繼續放置於燈條上除濕。

今早用完早餐再將不開機的D4 8G拿下測試,不裝硬碟可進入BIOS,裝上硬碟,開機進入WIN10的開機動畫後應該進入桌面卻仍是黑屏....
按下開機鍵後卻可以正常關機,預判是有小問題,反反覆覆多次,將一支正常可正常開機裝在第一槽,有問題的裝在第二槽,進入桌面後,看系統記憶體有14G(內建顯卡分掉2G),想說正也算正常開機吧?

再將有問題的單獨一支裝在第二槽,但是卻不開機,裝回第一槽,這次就很順利的開機進入桌面,使用KMPLAY播放大量MP4音樂檔案中,還有一支D3 8G的仍然在除濕作業中,D3的主機壓在測試中的AM4克難主機版下,等這支記憶體測試完再來試試D3的是否也可以起死回生....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楼主:
宇瞻D3 8G經過3日的除溼作業,上機經過多塊的主板測試,仍然是無法開機,所以這批A來的記憶體,就只有這片不開機,其餘所有記憶體都已測試完畢。
感謝各位大大的收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宇瞻D3 8G經過3日的除溼作業,上機經過多塊的主板測試,仍然是無法開機,所以這批A來的記憶體,就只有這片 ...

恭喜三哥,結果論來說是大豐收!

請教三哥宇瞻D3 8G這支是雙面顆粒還是單面顆粒?

小弟有一支8GB金手指斷一排加上板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三哥,結果論來說是大豐收!

請教三哥宇瞻D3 8G這支是雙面顆粒還是單面顆粒?

故障D3是雙面,會跟兩支D4一起寄給Wish大,這樣較方便,如果有其它需求,請洽詢。

网友C:
方便問一下各位大大都是怎麼測記憶體的好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便問一下各位大大都是怎麼測記憶體的好壞?

個人使用比較簡單,就是上機測試,正常開機使用上一天一夜就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方便問一下各位大大都是怎麼測記憶體的好壞?

古早有一些Dos下的測試工具,USB開機進Dos去測試
https://help.corsair.com/hc/zh-tw/articles/4413740029709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故障D3是雙面,會跟兩支D4一起寄給Wish大,這樣較方便,如果有其它需求,請洽詢。 ...

謝謝ㄚ三哥,我收到記憶體了,我還是先看看你說故障的DDR3。

▼掉件,周圍有打火痕跡。

▼差一點掉下來。

▼掉件。

▼這顆周圍也有打火痕跡。

用手機特寫拍是這樣,接著我得來找看有無廢板能否補上掉件部份,補件得請出顯微鏡配合,最後我記得我有DDR3 的測試板可以先測看看,致少沒有報錯再用電腦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ㄚ三哥,我收到記憶體了,我還是先看看你說故障的DDR3。

▼掉件,周圍有打火痕跡。

還是WISH大厲害,三哥我老眼昏花,根本看不清哪裡有問題。
上週六只A到3支D3的,兩支2G一支4G,不過只有1之2G可開機,這手氣也不太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是WISH大厲害,三哥我老眼昏花,根本看不清哪裡有問題。
上週六只A到3支D3的,兩支2G一支4G,不過只有1 ...

不是我厲害,是手機上的相機特寫功能厲害,記憶體零件很小,一定都要獨立包裝存放,否則很容易掉件。

楼主(2026-01-10):
今天中午,又不小心路過中正路,以下是今天的收穫,記憶體小孩說已全部售出,本來還想A幾隻來玩....

有看到奇怪的主機板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中午,又不小心路過中正路,以下是今天的收穫,記憶體小孩說已全部售出,本來還想A幾隻來玩....

記憶體及SSD現在是奇貨可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記憶體及SSD現在是奇貨可居。

貴的不像話,還好有回收場可以逛逛,這次A到的SSD是好的。

還有忍不住想吐槽WD的黑標硬碟,從逛回收場以來,黑標的硬碟是不算多,偶爾也會看到的,但是,從來沒有撿到好的,不是抓不到,就是一堆壞軌,常看到黑標救援失敗的。它真的有比較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