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所有烙铁都漏电?

楼主(2025-12-08):
抖抖音影片連結 : https://v.douyin.com/MrauktFZbgk/

焊台漏電
焊台漏電通常是接地不良、電源線損壞或烙鐵頭與發熱芯接觸不良所致,會導致觸電風險和損壞電子元件。
解決方法包括確保三孔插頭正確接地、檢查電源線絕緣層、定期清理烙鐵頭氧化物,並使用漏電斷路器保護。

漏電原因分析
  接地不良:電源線的接地線脫落、未連接或接地點離焊接點太遠,導致電位差,使電流通過焊台金屬部分。
  電源線/內部絕緣老化或損壞:長時間使用、不當擺放或過度拉扯,電源線絕緣層破裂,使帶電部分裸露。
  烙鐵頭氧化或接觸不良:烙鐵頭與發熱芯(電熱芯)的電氣接觸點氧化,導致發熱芯帶電,產生感應電或漏電到手柄。
  元件損壞:烙鐵芯或溫控器內部元件損壞。

解決與預防措施
1. 檢查與改善接地:
    . 使用三孔插頭的焊台,確保地線穩固接地。
    . 檢查焊台電源線和插頭,確保地線連接正常。
    . 若使用兩插頭電烙鐵,嘗試自製接地,如將金屬環連到烙鐵金屬套,再勾在手指上(需確保良好接觸)。
2. 檢查電源線:
    . 檢查電源線外部絕緣層是否有破損,破損處應纏繞絕緣膠帶。
3. 清潔與保養烙鐵頭:
    . 使用後清潔烙鐵頭,避免氧化,保持「吃錫」狀態。
    . 若烙鐵頭嚴重氧化或無法恢復,應更換。
4. 使用保護設備:
    . 在總電源處安裝漏電斷路器 (RCD/ELCB)。
    . 使用帶有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ATP<>/ APS<>) 或低輸出電壓的焊台。
5. 正確操作:
    . 不使用時,將焊台放置在專用支架上,切勿隨手亂放。
    . 避免用力敲打焊台,防止內部元件損壞。

簡易檢測 (觸電感)
  • 用手指接觸焊台金屬部分,若有輕微觸電感,代表有漏電風險。
  • 使用漏電壓測試儀檢查烙鐵頭與地線之間的電壓,應低於 2mV

楼主:
烙铁带电怎么回事? 同行师傅如果你的烙铁没有接地,抓紧去接地,不要焊一个电脑板坏一个,容易让车主指着鼻子骂

抖抖音影片連結 : https://www.douyin.com/video/7369417023425695026

5.64 nQK:/ 02/02 E@U.Yz 原来所有焊台都“漏电”包括普通烙铁# 电工 # 家电维修 # 万用表 # # 技术分享 # 电子技术   https://v.douyin.com/ESWFEpyATBk/ 复制此链接,打开Dou音搜索,直接观看视频!

楼主:
[轉貼] 开源245焊台控制板 把玩评测 漏电展示
B站影片連結 :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KY4HzsEfP

开源245焊台控制板 把玩评测

网友A:
烙鐵如果能接地必然對於電路元件安全許多,但不是所有人的家裡都有地線能接,所以漏電就是一個普遍現象包含現代的許多恆溫烙鐵。
漏電的原因就是交換式電源 AC 側的 Y 電容,原本是作為高頻訊號的旁路卻因為 60Hz 下還是有交流阻抗而造成漏電現象,壽命越大也會愈發嚴重。

但如果你願意花比較多的錢購買內部有傳統變壓器的機型如極博星 TA305 或 HA310 這種內建環形變壓器的機型。
維修的設備比較脆弱與精密的人應該選用比較重內有傳統變壓器的恆溫烙鐵主機會比較保險。
當然的如果有地線能接是最好的選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烙鐵如果能接地必然對於電路元件安全許多,但不是所有人的家裡都有地線能接,所以漏電就是一個普遍現象包含 ...
印象中,以為只有專業職人 或 生產線材會選購高單價變壓器型號烙鐵
原來入門小白要保命,口帶破洞也是選項。

Wish也有建議過設備電源前,先加顆隔離變壓器解決漏電問題。

目前小弟家裡環境就是那種沒有地線的插座
所以電腦機殼外部有35 V的感應電

剛入手的 Geeboon HC24 家中初步測試,也是有36V的感應電出現
後續也要想辦法改善一下接地問題

网友:
我也來測測漏電現象,一樣都是沒接地線,測量時烙鐵都沒開電。

C245 DIY 主機的交換式電源,AC 3V 檔位電表內阻爲 15K 時量到約 0.2V。

Weller WD1 的變壓器電源,AC 3V 檔位電表內阻爲 15K 時量到 0V。

換台靈敏度高的電表再測一次:
C245 DIY 主機的交換式電源,AC 3V 檔位電表內阻爲 1M 時量到 3V 破表。

Weller WD1 的變壓器電源,AC 3V 檔位電表內阻爲 1M 時量到約 1.1V。

結論:
大牌子的原廠變壓器主機還是會小漏電,只有接上地線才能徹底解決漏電現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印象中,以為只有專業職人 或 生產線材會選購高單價變壓器型號烙鐵
原來入門小白要保命,口帶破洞也是選項 ...

職人或產線使用變壓器型烙鐵最主要的考量是耐用度,而漏電現象只要ㄧ接地任何機型都能解決的。
變壓器的耐用度比交換式電源好上不知幾十倍,隨便用個幾十年都不是問題。
另外的好處是 EMI 很低幾乎沒有,對於產線上的測試儀器不會造成干擾。
雖然變壓器的電源效率比較低,但對於工廠而言這一點點電根本不是問題。

楼主:
[轉貼] 你的焊台安全吗?还在为焊接时损坏芯片而烦恼 ANSI/ESD S20.20
烙鐵頭對地電阻需小於2歐姆 ,漏電電壓需小於20毫伏, 漏電流需小於10毫安
常規焊台接上有效接地後,大多可符合標準

烙鐵頭對地電阻需小於2歐姆 電壓小於20毫伏
B站影片連結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AkpYtEZB/

网友B(2026-01-09):
謝謝分享.
測試過只要經過現代三腳有 Y 電容的電源延長線後,
不管有沒有經過隔離變壓器, 傳統 110V 烙鐵或是開關式電源的 T12 均出現可點亮 LED(漏電),
只有 110V 烙鐵經過隔離變壓器直插牆壁電源才不點亮 LED(沒漏電),
看來要為 T12 準備個傳統電源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分享.
測試過只要經過現代三腳有 Y 電容的電源延長線後,
不管有沒有經過隔離變壓器, 傳統 110V 烙鐵或 ...

焊台接上 "有效地線" 也無法改善漏電問題嗎 ?

還是前輩的T12,指的不是焊台而是手把式T12電烙鐵,
可否拍張漏電T12實況照供參考 ?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台接上 "有效地線" 也無法改善漏電問題嗎 ?

還是前輩的T12,指的不是焊台而是手把式T12電烙鐵,

目前都沒接地線,
人赤腳踩地手摸 LED 一端,
另一端碰觸落鐵頭金屬部分,
關燈觀察微小漏電,
就算沒有持續漏電時候,
LED 接觸烙鐵一瞬間還是會閃一下,
精密零件焊接前最好人也要接上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