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緯 LRS-200-12 電源供應器 請益

楼主(2025-12-09):
保險絲炸了

保險絲炸了

電源220V誤撥成110V 送電後

造成CNR-14D241K (壓敏電阻)炸開
8A280V陶瓷保險絲燒掉!

今晚剛好有空,給它們換上新品!
但是一送電保險絲就燒了!

CNR-14D241K換TNR-14V241K

F8AH250V陶瓷保險絲=>F8AL250V

那我該從那個部份排查?

懇請指點

背面

背面

网友:
大功率元件, 橋整, 快速二極體, MOSFET

网友A:
應該有元件短路了,先用電錶測量一下電容兩腳電阻值,如果小於10歐姆就是短路了。用鼻子聞,眼睛看大多都可以發現問題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有元件短路了,先用電錶測量一下電容兩腳電阻值,如果小於10歐姆就是短路了。用鼻子聞,眼睛看大多都可 ...

電容鋁蓋都看過都沒什麼問題!!我在量測看看!!

网友B:
估計是一次側MOSFET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計是一次側MOSFET燒了

10 80 45

10 80 45

但是上面的雷雕 只有顯示 10 80 45 就沒了

所以是 GBU 10A 800V嗎?

使用GBU 10A 1000V是否可行?

-----------------------------------------------------------------------------
這是查出來的規格書.....
製造商:        Navitas Semiconductor
產品類型:        橋式整流器
RoHS:
安裝風格:        Through Hole
終端類型:        Solder Pin
封裝/外殼:        GBU
If - 順向電流:        10 A
峰值反向電壓:        800 V
Vf - 順向電壓:        1.1 V
最大衝擊電流:        225 A
最低工作溫度:        - 40 C
最高工作溫度:        + 150 C
系列:        GBU
封裝:        Bulk
品牌:        GeneSiC Semiconductor
Ir - 反向電流:        10 A
產品類型:        Bridge Rectifiers
子類別:        Diodes & Rectifiers
Vr - 反向電壓:        560 V
每件重量:        3.404 g
----------------------------------------------------------------
出自對岸
在更:

GBK與GNJ 工藝

GBK與GNJ 工藝

我網路上能買到的型號是 KBJ1008G 整流橋 全新 800 10A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原本連結比較清楚一些

好幾個符號都忘記了....
對我來說變成天書!
感謝楊大大

楼主:
是的!!總舵主
不讓編輯了@@...就當它是盜版的把

网友B:
整流橋燒了? 如果真的是整流橋燒了,建議一次側所有功率元件都檢查一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總舵主
不讓編輯了@@...就當它是盜版的把

還是第一次有會員叫我總舵主,我幫你改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流橋燒了? 如果真的是整流橋燒了,建議一次側所有功率元件都檢查一遍。 ...

目前查到四個地方了....修起來當練經驗...用處我也不知道要做什麼....輸出是12V 17A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還是第一次有會員叫我總舵主,我幫你改好了。

感謝!!總舵主!!!跟總版主是同樣意思

經營論壇不易!尤其在這個時代.....都快變暗網了

网友:
感謝楊大俠提供線路圖

网友E:
謝謝大大提供的線路圖,個人只是新手,大大如果能對線路區塊簡單的說明以及補充常見故障現象與解決方法,一定會造福大眾。

网友:
引用 网友E:
謝謝大大提供的線路圖,個人只是新手,大大如果能對線路區塊簡單的說明以及補充常見故障現象與解決方法,一 ...

看的懂電路圖,自然不是新手。新手入門我還是建議你看一下這篇︰

https://bbs.pigoo.com/thread-90046-1-1.html

維修是有風險性的,尤其是電源,有必要先了解一些原理再動手。

你這句︰如果能對線路區塊簡單的說明以及補充常見故障現象與解決方法,一定會造福大眾。

這就是典型的把簡單的留給自己,把麻煩的留給別人,痞酷網成立超過20年了,舊文裡電路原理很多,往上看看,大家回覆的就是常見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