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FNIRSI SWM-10 點焊機無法充電 維修實例 Part Ⅰ

楼主(2025-12-10):
這台電焊機是thomaslee2018 給我的,thomaslee2018 說是面板燒了無法設定,不過我拿到它的時候是無法充電,也無法開機,thomaslee2018 已經開殼過了,我就省力多了。其實我也不一定搞的好,就儘量試試看,就算翻車了也是一個經驗。

▼插上充電器圖表有嘗試啟動,但是失敗,一直重複著,充電器有圖表的功能就一目了然。

▼打開裡面也很簡單,正反面各貼兩顆MOSFET。

▼測量一下電池的電壓只有約1.5V,這說明電池會過放。

▼這台是用兩片高倍率的電池,看這尺寸很像是無人機用的,因為不知道是串聯或並聯,撬開一點測量看看︰

▼這兩片電池是並聯的,充電IC 使用PB0063E,它是2.1A 同步開關充電IC,我先從外部向電池充電,設定3.7V,先用0.5A充電,充到3.2V 後改用2A充電。

接下來就是等它充好再來了。

自從這台FNIRSI SWM-10 壞了之後,聽說thomaslee2018 就去買了"工業級"的AwithZ P90........,應該是台讓人眼睛一亮的好物,我正在查訪他的P90 藏匿地點,他最好是摟在懷中睡覺。

楼主:
從外部電源充至3.6V 後移除外部電源,改用FNIRSI SWM-10 的TYPE-C 插座充電還是不行,測量PB0063E 並無輸出,看來還是得從它著手。

网友A:
SWM-10点焊机
我也有買一台
文章留存備用
感謝大大

話說
FNIRSI 他們家的設備也買了好多個
1.LC1020E 數字電橋
2.LPM-10多功能寻线仪
3.FNB58USB电压电流表
4.HRM-10电池内阻仪
5.DPS-150数控直流可调稳压电源
6.LCR-ST1数字电桥镊子
7.DMC100钳形万用表
8.FNAC-28
9.HS-02智能电烙铁
10.DWS-200智能恒温焊台
11.DMT-99万用表
12.100W充电宝
13.FNB48P 标准版
14.dso-tc3-高配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M-10点焊机
我也有買一台
文章留存備用

這家的產品故障一定得寄回去,也不對外單賣配件,thomaslee2018 說是面板燒了無法設定,但是在我這裡是無法充電也不開機,如果是壞在面板那邊也是要翻車。

网友:
又出了新產品SWM-20.....
我跟pigmouse168大一樣~繳了不少費用捧場~
這家產品的顏值算不錯的~產品推出很快~一直會推出新產品~
買他家東西要有心理準備~

話說~這台SWM-10...只用一次就掛了~充電時機身一直發熱~竟然真的掛了~@@~
我手上一堆WORX工具~都是自己買套件作電池~
想說買台好一點的點焊機..省麻煩~就看上AwithZ P90C
拿這台第一次點電池~被火花嚇了一大跳~掌上機的設定值對工業機而言太大了~
這台0.2紫銅點的住~我沒其他厚度的銅片就沒再往上試了~還在學習如何調整參數~~
有送我一瓶助焊劑~想不懂這作啥用~會比較好點焊?

辛苦WISH大了~所以...我會把這台藏好滴~

楼主:
不知怎麼的,極榑星C470 沒解決一直學得有件事掛著........抺清心。
SWM-10 我肯定還沒投降,只要它不是壞面板,我覺得都有機會修好它。

看來你跟天地不容客都是點焊機魔人,把手上的點焊機統統交給我"處理",你們每人弄台雷射焊台吧!別說點焊了,焊一排都不是問題。
雷射焊機除了焊接外,還能除銹、切割,最小台的約10公斤,可以放在機車腳踏板上四處展寶。

网友B:
就算點焊機能到7KA,最後還是被焊物的內阻決定最大電流,我的點焊機焊0.2紫銅+0.2鍍鎳時最大電流也是只到4.9KA左右。第一發鍍鎳片都熔了,第二發就感覺只剩下銅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怎麼的,極榑星C470 沒解決一直學得有件事掛著........抺清心。
SWM-10 我肯定還沒投降,只要它不是壞 ...

沒那個需求啦😂
雷射的就算淘寶買,
好像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點焊機能到7KA,最後還是被焊物的內阻決定最大電流,我的點焊機焊0.2紫銅+0.2鍍鎳時最大電流也是只到4. ...

試試不要加鍍鎳片,直接點焊銅片,如果你的點焊機能在電池上直接點牢銅片,那它的點焊能力就不是一般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那個需求啦😂
雷射的就算淘寶買,
好像也不便宜!

我覺得這種設備會越來越便宜,搞不好有一天小功率雷射焊機跟大功率點焊機價格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