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飲機 豪星 hs-900 熱水到 100度 還會一直持續加熱很久 是什麼地方有問題

楼主(2025-12-11):
因為家中電費比較高 拿勾表去測才知開飲機耗電
1天約 8度電

經檢測後,

1。先處理老問題漏電  (電熱管漏電)  ,
如圖鏽蝕到電熱管漏出加熱彈簧, 上蝦皮買新的, 換完後不漏電了  但仍耗電, 加熱到100度還是在持續加熱

2   更換100度的溫控開關 (先說結論 東西是好的)
原本以為舊的溫控有問題, 結果買新的 一樣沒改善
最後用熱風槍測, 約105度左右   新 舊都會開路
降溫到  80-85度  會重新閉扣  , 故溫控是好的
重新裝回舊溫控

3  溫度探針  (推測是好的)
儀表版有正常顯示100度 ,  我有抽出來過
併表板確定會降溫, 數值一直往下降
再重新裝品去   數字到往上升  直到100

4    目前大致是  電熱管 800w+300w (這台有整合2個加熱管為1個)  ,  水溫小於100 度會用  800w+300w
去加熱,  到100度時就變成只用300w 在持續加熱
偶而在100度時會 3w的電源待機(電熱管無動作) , 但大部份時間是用300w 在持續加熱, 我原以為機器不節能 , 上網查這台是一級節能 , 一天耗電約1度電  但我現在是1天8度電

5  目前不知道那裡有問題  偏向懷疑是不是電源板
的繼電器有問題, 因為拆焊不熟  所以先問問大家的意見,   如果是(電熱管)300w的繼電器有問題
可以解釋 100度的持續加熱, 但無法解釋偶而3w的待機, 還是主板有問題…   這個我就沒照出來了

https://youtube.com/shorts/v-ENh6n8Nng?si=tDt3FdTgE_p6O61U

楼主:
勿然想到  100度時, 持續加熱中,開飲機「再沸騰」 這個按鈕,  會有微弱的紅光 ,  此時 約用 300W 的電力 (電熱管)
但我按下 「再沸騰」這個按金,  原本微弱的紅光 會變亮,跟 「熱水鎖定」 這個鍵一樣亮
此時約 300W+800w   電熱管的功率全開在加熱
雖然可能性不高, 會不會是「再沸騰」 這個按鈕 OR 電路板 可以有微導電的可能性

楼主:
引用 楼主:
勿然想到  100度時, 持續加熱中,開飲機「再沸騰」 這個按鈕,  會有微弱的紅光 ,  此時 約用 300W 的電 ...

更新   [再沸騰  ]按鈕  推估正常, 是下方的 [ 加熱] 按鈕 其led燈  散射上來的, 且假設有導通 理應會用全功率 ( 800w+300w)  去加熱   而非300w

网友:
我家的東龍,每四個小時再加熱一次,常常熱水出氣孔呼呼叫。

解決方法;100度溫控器串一個30分鐘定時器,添加水時,電源拔掉,重新插上或按壓定時器啟動,有裝24小時循環定時開關,早上自動開機,會加熱至沸騰,因為晚上沒人在一樓使用,晚上自動斷電,省電又安全。

网友A:
問題應該是800w加熱器沒動作導致持續以300w加熱

正常加熱煮沸幾分鐘就會切換成待機,對吧?

補充內容 (2025-12-11 02:18 PM):
樓主有觀察到正常加熱多久會關閉?

異常時,一直持續加熱很久。所以都沒關閉加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問題應該是800w加熱器沒動作導致持續以300w加熱

正常加熱煮沸幾分鐘就會切換成待機,對吧?

小於100度  是800+300w   同時加熱
100度是 300w在加熱
故800w  有正常加熱

网友B:
為什麼溫控開關105度才跳開?水的加熱,不可能加熱超過100度,超過100度變水蒸汽飛走了(溫控開關不是偵測水蒸汽的溫度),一般飲水機的溫控開關不會超過97度,溫控把水加溫到達約95~97度,再利用延時電路,延時繼續加熱1~3分鐘斷電讓水沸騰,一般溫控開關會用低一點的溫度,因為長期使用,溫控開關貼在不鏽鋼的水桶,接觸面假如導熱不好,水的熱沒完全導入溫控,溫控的溫度又用很高,就沒辦法斷電,

先手動測試,把溫控開關線路斷開, 1~3分鐘的延時後,8百瓦的電熱管會不會斷電?假如8百瓦電熱管有斷電,就是溫控開關開關過高的問題,否則就是延時電路,延時的時間到了,沒斷電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為什麼溫控開關105度才跳開?水的加熱,不可能加熱超過100度,超過100度變水蒸汽飛走了(溫控開關不是偵測水 ...

豪星原廠的溫控是用 100度c的
我是自已用熱風槍+溫度計  貼在溫控的鐵片上去測的,  1 本身會有測量的誤差   2 溫控本身的靈敏度 也是有 + /-幾度c的誤差

目前想法
  1  最簡單買95度的溫控  反正加上誤差 頂多約100度左右會跳開
2   測量 電源本上  的 relay  尤其是300w的部份

3  飲水機本身是  主板+電源板  ,  我猜測 100度的溫度是做最後的保險 乾燒時自動跳開,   本身應該是主板偵測到 100就斷開加熱的relay , 主動式控溫比較合理

网友C:
呼籲很多次了,請儘量用橫拍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877-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豪星原廠的溫控是用 100度c的
我是自已用熱風槍+溫度計  貼在溫控的鐵片上去測的,  1 本身會有測量的 ...

你應該只是要拍溫度開關,沒必要賣場全部截圖,圖檔大不僅佔空間也佔流量,請體諒論壇維護不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呼籲很多次了,請儘量用橫拍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877-1-1.html

抱歉 了解

楼主:
『 先說結論  繼電器 皆測試正常   』;

1 根據 電熱管 300w+800w  (阻值1大1小)  也就是白線及藍線  ,   回推到電源板 的 第4 第6 腳位  (也就是大白繼電器 及 小藍繼電器)  ,   兩個都用12v 去通電,   通電 繼電器正常吸合, 斷電   繼電器 分開( 不會有粘黏的情況  ,    故推論 會100度c  持續加熱的情況應該不是繼電器的問題

2  圖中共4個繼電器 ( 1大白1小藍 拆下來測, 另2小藍  ,為了避免漏網之魚, 懶得拆  就直接板上通電測, 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