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歌林/KLT-42ED04-無待機燈 & 按壓POWER按鍵無反應。

楼主(2025-12-12):
1.故障情形:無待機燈 & 按壓POWER按鍵無反應。
2.銘牌 / 機種名稱:歌林/KLT-42ED04

銘牌

銘牌

3.內部照

4.電源/LED背光升壓板 : K-PL-OA1

電源

電源

a).測量CN102電壓狀況:
Pin1).+12電壓狀況:+12V
Pin2).+12電壓狀況:+12V
Pin3).GND電壓狀況:0V
Pin4).GND電壓狀況:0V
Pin5).GND電壓狀況:0V
Pin6).+5電壓狀況:+5V
Pin7).+5電壓狀況:+5V
Pin8).5VSB電壓狀況:+5V
Pin9).PS-ON電壓狀況:+3.09V
Pin10).+5電壓狀況:+5V
Pin11).+5電壓狀況:+5V
Pin12).GND電壓狀況:0V
Pin13).GND電壓狀況:0V

b).測量CN103電壓狀況:
Pin1).LED+電壓狀況:+26.2V
Pin2).LED+電壓狀況:+26.2V
Pin6).LED6-電壓狀況: 0V
Pin2).LED1-電壓狀況: 0V
c).測量CN104電壓狀況:
Pin1).GND電壓狀況:0V
Pin2).BL-ON/OFF電壓狀況: 0V
Pin6).ADJUST電壓狀況: 0V

5.面板型號:K420WD6

面板

面板

6.主機板 :MSD6306-T8B-TW

主板

主板

a).測量CN101電壓狀況:
Pin1).GND電壓狀況: 0V
Pin2).GND電壓狀況: 0V
Pin3).+12電壓狀況:+12
Pin4).+12電壓狀況:+12
Pin5).sby電壓狀況:+3.09V
Pin6).5V-S電壓狀況:+5V
Pin7).5V-N電壓狀況:+5V
Pin8).5V-N電壓狀況:+5V
b).測量CN102電壓狀況:
Pin1).GND電壓狀況:0V
Pin2). ON/OFF電壓狀況: 0V
Pin6). BL-ADJ電壓狀況: 0V
c).測量CN103電壓狀況:
Pin1).+5V電壓狀況: +5V
Pin2).IR電壓狀況: +5V
Pin3).GND電壓狀況:0V
Pin4).LED電壓狀況: 0V
Pin5).KE0電壓狀況:+3.2V
Pin6).KE1電壓狀況:0V
Pin7).POW電壓狀況:05V
Pin8).GND電壓狀況:0V

7.T-CON : V14 42 DRC TW120 control Ver

T-con

T-con

a).測量CN1電壓狀況:
PIN1).0V
PIN2).0V
8.比較懷疑程序碼遺失,各位大大認為? 有程序碼大大—能否願意提供測試?
9.懇請各方大大指教迷津,提供寶貴經驗,謝謝!!

网友A:
如果等不到程序~~
https://bbs.pigoo.com/thread-83289-1-1.html
可以先用奇美的試試看~
主板型號是一樣的~
面版也是L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等不到程序~~
https://bbs.pigoo.com/thread-83289-1-1.html
可以先用奇美的試試看~

謝謝--小弟我,,再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等不到程序~~
https://bbs.pigoo.com/thread-83289-1-1.html
可以先用奇美的試試看~

感謝fireway大大提供資料~~功能恢復囉!謝謝~~(鄰居說他比較喜歡奇美電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fireway大大提供資料~~功能恢復囉!謝謝~~(鄰居說他比較喜歡奇美電視)

恭喜完修,居然還在用Winxp,

另外,刷了奇美,
原歌林遙控器功能有正常對應嗎?
3Q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居然還在用Winxp,

另外,刷了奇美,

舊 NB -XP  ~維修專用機-一直都還穩定啊!遙控器就沒確認了,應該要重新搜尋設定吧!

网友:
長知識了,歌林的TV還可以刷奇美的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