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MSI B450 GAMING PLUS MAX CPU故障燈恆亮無VCORE

楼主(2025-12-13):
拿一片廢棄有段時間的主板MSI B450 GAMING PLUS MAX來練功,故障狀況是CPU故障燈恆亮,首先量測VCORE,結果是0V,如圖:

查找電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條件,發現42腳始能腳(EN)無電壓,如圖:

查一下原理圖它是由兩顆雙NPN三極管VQ13和VQ37所控制,如圖:

從原理圖分析,EN電壓是12V經過VR11和VR15分壓而來,然後受VQ13和VQ37控制,也就是G1有電壓時,D1S1導通把G2拉到地上為0V,而當G2為0V時D2S2截止,此時EN就能正常輸出,接著連接到實物測量,量測VQ13的G1有電壓,如圖:

此時G2應該要無電壓,如圖:

以上量測都正常,怎麼還是不出EN電壓呢?原來EN還受另一個VQ37控制,量測VQ37的G1跟G2都有電壓,明顯不正常,所以將VQ13跟VQ37同時換掉,如圖:

再次上電量測EN電壓已經正常輸出了,如圖:

此時再量測是否有VCORE,或者還有其他故障,結果VCORE也恢復了,如圖:

畫面正常點亮,至此故障排除。

小弟另外奉上此板的原理圖和點位圖,方便日後同好們一起研究。

MSI MS-7B86 Rev3.0.zip

1.53 MB, 下載次數: 3

MSI MS-7B86 REV 3.0 BOARDVIEW(BDV)(.CAD) .rar

1.05 MB, 下載次數: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