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已修復】Tektronix TDS3032 更換偏光膜翻車

楼主(2025-12-13):
久沒用… 上星期要用的時候才發現偏光膜變質了..

等了好久的0度偏光膜, 終於送到.. 開拆…

(過程就是一堆黏呼呼的果凍和酸味... 略過..)

偏光膜貼出一堆氣泡還可以當做看不見...
但螢幕亮線.. 看得很不舒服啊.... (淚)

LCD: NEC NL6448BC20-08

antlu: TDS3032 示波器更換液晶偏光片 更換成功
yzu_master: 太克TDS3034B換偏光板翻車現場

牛難道是踩到 NL6448BC20-08 換膜後, 都會踩到的雷???
網路上找的到的, 多是NL6448BC20-08E, 但接頭應該是不一樣...

不知道有沒有痞友有買到 "便宜的" NL6448BC20-08???
老機器的價值不高... 料件要便宜.. 才值得修它啊..

网友A:
問 AI 說 08E 是 08 的改良型,尺寸、背光與接頭都是相同的,這裡也有人直接以 08E 替換成功,再查產品文件看起來也沒什麼不同的。

唯一不好的地方是掏寶搜出很多店家全新品都賣統一價 600 人幣,也只能忍痛買下去。
二手良品雖有便宜一些但要跟他賭能夠再用幾年嗎?
換好後順便升級為 3052,應該就不會那麼心疼了。

网友B:
別搞了!什麼年代了,還在用Tektronix TDS3032,我用下方這台高檔示波器這台跟你換翻車的TDS3032。

高檔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問 AI 說 08E 是 08 的改良型,尺寸、背光與接頭都是相同的,這裡也有人直接以 08E 替換成功,再查產品文件 ...

08 用的是 CMOS 31 pins , 08E 好像是 Parallel RGB 31 pins
在網拍看賣家的照片.. 是不同接口... 當然.. 不排除是賣家貼的照片是錯的!
08E比較便宜就是... 牛再來看看!

機殼應該是環保塑膠... 每拆一次.. 就斷一些地方..
有一支腳架.. 昨天已經碎裂了.. 愈拆愈心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別搞了!什麼年代了,還在用Tektronix TDS3032,我用下方這台高檔示波器這台跟你換翻車的TDS3032。

高檔示 ...

說真的.. 牛也不太會用...
只是偶爾量訊號的時候, 才會開來看看...

前幾個星期幫前同事看 DOA的聖誕燈 時,
才發現偏光膜壞了.. 難怪家裡老是有一股酸味...

數位/類比 都各有好處..
但數位的.. 可以直看讀數值就好.. 不用數格子... (笑)

网友A:
引用 楼主:
08 用的是 CMOS 31 pins , 08E 好像是 Parallel RGB 31 pins
在網拍看賣家的照片.. 是不同接口... 當然.. ...

08E 是 DF9B-31P-1V 應該是與你的 08 相同

詳細的文件如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機殼應該是環保塑膠... 每拆一次.. 就斷一些地方..
有一支腳架.. 昨天已經碎裂了.. 愈拆愈心酸啊~.. ...

塑膠斷裂,推薦這個"烙鐵頭小熨斗",

這個把斷裂塑膠融化焊回,
強度比AB膠還強,
有需要的話,淘寶還有塑膠焊條,
可依據塑膠原料來選購(EX: PP、PVC、PE、PC),
或可用家中不要的廢棄塑膠來當焊條,

我家的塑膠椅PP材質椅面破裂,用AB膠黏不住,
google發現,PP、PC材質屬於無法異質膠合的塑膠,
必須用同材質黏合,

用這烙鐵頭小熨斗順利修復家中的塑膠椅面,強度和新品無異,
這烙鐵頭小熨斗便宜好用,強力推薦,
使用完畢可以趁熱,用癖酷鏟把小熨斗的殘餘塑膠鏟乾淨,
永保效果如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08E 是 DF9B-31P-1V 應該是與你的 08 相同

那肯定就是賣家亂貼圖了...
牛看到最便宜的08E, 大概就$1000上下...

有點糾結該不該買回來換..
因為.. 使用率真的沒那麼高.. 怕放著放著.. 備光膜又壞了..
還好, 亮線在左邊, 牛都是看右邊的數值..

回頭想.. 應該是在除殘膠的時候.. 溶劑有浸到COF接合點...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肯定就是賣家亂貼圖了...
牛看到最便宜的08E, 大概就$1000上下...

很多賣家都不老實後面還標著價格商談!

新螢幕換好後再用個十幾年不是問題,新螢幕看起來就是漂亮,自己換的偏光膜後即使成功後色澤也沒辦法像全新時那麼好看(偏光膜學問大),示波器的重要臉面就是螢幕換個新品很值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塑膠斷裂,推薦這個"烙鐵頭小熨斗",

儀表的膠料大都是 ABS 簡單的開裂可以用專用的 ABS 膠水(模型店賣)或是用丙酮即可讓其表面融化而達到自粘修護。
如果破損嚴重有缺料就要再補 ABS 膠條,補好乾透後怕強度不夠可以再植筋用釘書針或金屬網熱壓進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膠斷裂,推薦這個"烙鐵頭小熨斗",

牛是用 三秒膠+小蘇打粉 修補...
但真的是邊補邊裂.... 補心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賣家都不老實後面還標著價格商談!

新螢幕換好後再用個十幾年不是問題,新螢幕看起來就是漂亮,自己 ...

叮咚...
文不對圖.. 圖不對文... 刊了個價格.. 一問又不是那個價..
牛有找到一個賣家.. 正在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叮咚...
文不對圖.. 圖不對文... 刊了個價格.. 一問又不是那個價..
牛有找到一個賣家.. 正在問... ...

這種零件你問台灣網拍?直接去發貨的掏寶倉庫找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零件你問台灣網拍?直接去發貨的掏寶倉庫找比較快。

在淘寶問了幾個賣家...
標價和實價不同..  從RMB$600-$950都有...
拆機的.. 也沒比較便宜.. 切..

沒找到便宜貨的話.. 就先將就著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淘寶問了幾個賣家...
標價和實價不同..  從RMB$600-$950都有...
拆機的.. 也沒比較便宜.. 切..

用銷量排序、要找螢幕專賣店有詢價字眼的跳過,找到一家 550 元的,08 與 08E 價格相同,拆機的少 50 元。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abbucket=10&id=895436889668&mi_id=0000cB_K8reEpzYGLInWbs0qhBJp1qijfAobc-SzkC3lomc&ns=1&priceTId=2100c89417657510028368017e08f9&skuId=5747150533490&spm=a21n57.1.hoverItem.3&utparam=%7B%22aplus_abtest%22%3A%22a2312718d5d92ca3887792842599b080%22%7D&xxc=taobaoSearch

不急用就有空時多找找當作尋寶找樂子,要是我來換有看到就下手買價格空間就在那早換晚換都是要換的。

网友D:
最近公司一台3032也是畫面會花掉,正在想如果面板便宜要不要自己修,這樣看起來並不便宜啊,比筆電的還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公司一台3032也是畫面會花掉,正在想如果面板便宜要不要自己修,這樣看起來並不便宜啊,比筆電的還貴。 ...

新面板的價格大概都落在nt$3000左右...
如果已經有打算買面板換.. 就不用怕翻車.. 動手換換偏光膜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近公司一台3032也是畫面會花掉,正在想如果面板便宜要不要自己修,這樣看起來並不便宜啊,比筆電的還貴。 ...

如果只是花掉,可以試著檢查電容看看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mp;highlight=tds220

网友:
NL6448AC20-06  NL6448BC20-08  在TDS3XX系列的都有  我自己也是買回來要3000元台幣左右
我有各一片換下來的LCD總成  如果你想要挑戰自己更換可以聯絡我我寄給你  要付我運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近公司一台3032也是畫面會花掉,正在想如果面板便宜要不要自己修,這樣看起來並不便宜啊,比筆電的還貴。 ...

我的經驗是接觸不良  通常會換電容
也遇過急用的客戶  就換另外一台的DF31排線給他過

网友:
拆塑膠件通常都要用吹風機(吹頭髮的)
軟化塑膠可以避免脆斷

楼主:
今天, 收到了炸大寄過來的螢幕維修大禮包!

喔耶! 偏光膜雖然還是貼出一堆氣泡… 但沒再失手~

換下來的, NEC NL6448BC20-08 *1: 面板亮線/背光板未測
沒用到的, NL6448AC20-06 *2: 未測
沒用到的, 背光驅動板: 未測
如果有人需要... 請出聲! 讓我們將痞酷精神, 繼續傳遞下去!

楼主:
順便把 背光高壓驅動板 65PWB31 Inverter 做個記錄

Pin1/2: GND, Pin3/4: DC5V, Pin5/6: 10K

依照Spec接一下, 就可以測試背光燈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 收到了炸大寄過來的螢幕維修大禮包!

偏光膜的氣泡瑕疵也是我放棄自己貼偏光膜的主因,所以大尺寸的螢幕只要買的到新品模組我就會直接買花點錢省事又好看。

曾經試過幾次像貼玻璃隔熱紙一樣先噴點肥皂水後貼上後再來趕氣泡但都以失敗告終,偏光膜的背膠的確與隔熱紙不同,即使是液晶背面的反光膜也是一樣貼上去後都會有明顯的色斑與不均勻非常醜,佩服人家有能力貼大電視偏光膜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光膜的氣泡瑕疵也是我放棄自己貼偏光膜的主因,所以大尺寸的螢幕只要買的到新品模組我就會直接買花點錢 ...

站裡曾有大大提示 "貼偏光膜時, 噴點酒精, 可以減少氣泡"..
但.. 牛是貼完了膜.. 才看到... 又不想再拆機重貼....
就.. 先這樣用囉~ (笑)

网友A(2026-01-14):
引用 楼主:
站裡曾有大大提示 "貼偏光膜時, 噴點酒精, 可以減少氣泡"..
但.. 牛是貼完了膜.. 才看到... 又不想再拆機 ...

這帖https://bbs.pigoo.com/thread-43373-1-1.html有人試過偏光膜會報銷。
酒精會融化偏光膜的背膠所以我才用肥皂水試驗,目前沒有貼偏光膜沒有氣泡的方法。
沒有廠家出的偏光膜能夠像手機螢幕保護膜的那麼好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帖https://bbs.pigoo.com/thread-43373-1-1.html有人試過偏光膜會報銷。
酒精會融化偏光膜的背膠所以我 ...

叮咚...
牛也是看站內Wecan大的帖子.. 提到噴酒精可以減少氣泡..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3373&pid=532534
"fu7854: 千萬不要用酒精直接噴偏光膜,否則整張報廢"
"wecan: 這個(原廠)有比例 添加喔 過多過少 皆不宜"

看來... 要噴酒精減少貼膜氣泡的話.. 還是要先試噴... 調整酒精濃度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叮咚...
牛也是看站內Wecan大的帖子.. 提到噴酒精可以減少氣泡..

這要請教熟悉液晶面板製程的先進,工廠內是如何大量且無暇的結合偏光膜與玻璃的。
個人的感覺一定有適合的溶劑幫助貼合應該不是某些比例的酒精,經驗上只有無水酒精才能不讓玻璃有白霧現象。

這是 AI 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要請教熟悉液晶面板製程的先進,工廠內是如何大量且無暇的結合偏光膜與玻璃的。
個人的感覺一定有適合 ...

牛還有炸大的愛心..
NEC NL6448BC20-08 *1(更換下/亮線), NL6448AC20-06 *2

如果沒人想領取的話.. 牛會動手 噴洗板水或酒棉 換膜試試...
動手試過.. 就會知其所以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牛還有炸大的愛心..
NEC NL6448BC20-08 *1(更換下/亮線), NL6448AC20-06 *2

只要先用一小塊邊角料偏光膜撕掉背膠面的保護膜,再噴上不同的溶劑看透光度是否有變化就知道是否合用,AI 說的那些溶劑都能試試,其實那些溶劑我都有就是懶的試。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這要請教熟悉液晶面板製程的先進,工廠內是如何大量且無暇的結合偏光膜與玻璃的。
個人的感覺一定有適合 ...

多謝指導,乙酸乙酯不就是香蕉油嗎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謝指導,乙酸乙酯不就是香蕉油嗎

應該說香蕉油內有含乙酸乙酯的成分,詳細的差異我也不懂又不是學化工的。
我會去買這些溶劑大半是為了模型噴漆,模型噴漆有許多品牌與種類同牌的溶劑賣的很貴又噴漆時消耗量大,只好去化工店找這些模型漆溶劑的替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