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 三洋媽媽樂SW-12AS6拆解清潔請益

楼主(2025-12-14):
近期想DIY清洗7年沒洗過的三洋媽媽樂SW-12AS6洗衣機
已多次槽清洗+熱水+過碳酸鈉,但個人感覺效果是隔靴搔癢
要真正乾淨還是得拆解下來物理清潔,化學清洗覺得是洗心安的
跟清洗車輛燃燒室積碳差不多意思

爬文找不到原廠維修手冊,也沒同型號機主分享過
底槽是否需要三爪特工,拆裝順序都不知道
但看過不少教學分享覺得應該大同小異,就先拆旋轉盤看看吧

結果:一開始轉盤就卡關了(哭)

這片轉盤的中央螺絲已拆下,但不知為何無法拆下
用鉤子嘗試大力勾起那些孔洞,結果就是整個大桶子一起被勾起來
觸感上感覺這轉盤好像還有某種機構卡住底部?

請問這轉盤應該如何拆?
以及,這款機型究竟是否需要採購三爪特工或其他特工?

感謝熱心建議

网友A:
因為你有用過碳酸鈉,有可能卡死了!
可以試試兩種方法看看!
1.用工具勾著轉盤的兩角,一邊搖晃一邊往上拉!

2.不鎖螺絲!加水加三分之一!啟動洗衣機運轉,讓轉盤因轉動漸漸鬆脫浮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你有用過碳酸鈉,有可能卡死了!
可以試試兩種方法看看!
1.用工具勾著轉盤的兩角,一邊搖晃一邊往上拉 ...

感謝建議,所以就是再暴力一點沒別的方法?

聽您建議再次嘗試
用鉤子勾好紅圈處,橡膠手套暴力上提加上搖晃

力量大到除了整個洗衣桶槽懸空
塑膠盤孔洞周圍都發白變形了,力量大到雙手超痛紅腫

但一樣...一丁點鬆動意思都沒有
DIY經驗上,這很像有其他隱性螺絲未拆,或有倒勾暗扣之類
如果這盤真的只靠這一顆小螺絲限位,不太可能緊成這樣?

至於您提到,可能是過碳酸鈉副作用?
可是這種PP塑膠理論上應該不會被過碳酸鈉腐蝕之類啊....
畢竟原廠自己都建議清洗添加專用粉劑了(就是過碳酸鈉)

不鎖螺絲直接通電開機旋轉這招我有想過
但怕會不會真的分離瞬間,打壞馬達或轉盤之類?

唉知道三洋他們的機構設計一向不會多"好心"
但還是蠻挫折第一關就卡住...
靜候有相同經驗的高人指點...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建議,所以就是再暴力一點沒別的方法?

聽您建議再次嘗試

參考看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gHmY4pvsEQ

网友:
直立式洗衣機,不適合用洗衣粉、市面上任何清洗產品也不建議!真的會傷到洗衣機,金屬件會腐蝕!而且也沒太大的效果!都沒有直接拆機清洗來得好!
一般洗衣機波輪就一顆螺絲而已!那為什麼會很難拆?若你有用過那些清潔產品,那大部份都是因為金屬腐蝕的關係卡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洗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SvGVLrNk1A

真好,不用動到39MM大套筒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好,不用動到39MM大套筒

這是真的方便,工具好處理!

楼主:
更新一下現況....
目前採用不少相同瓶頸的解法
就是不鎖螺絲,持續洗衣服,靠衣物重量與馬達力量嘗試自然鬆脫

但目前洗了2~3輪,一樣不動如山
真的有夠......

最慘可能就是找原廠來破壞機器了我猜.......

网友:
我的國際牌,拆一次大螺母,沒工具被打敗,後來用5水矽酸鈉.泡1天,空洗兩次,感覺乾淨多了,6-7年前的事了,這台用到現在接近三十年了,硬拆下.可能會五馬分屍。

网友:
蝦皮買扁刷來喜配合專用洗劑即可,拆過容易有異音。

网友:
你的問題很有可能是這種情況!
波輪盤已經卡死!
就算最後拆下來大概也跟這圖片一樣,
圖片圈起來的金屬零件就是在波輪盤上面的!
如果沒處理好,就是整支軸心不小心抽出來!
就恭喜可以換新機了😂

之前我老婆家的洗衣機就是有使用洗衣機清潔產品洗過!
最後就變這樣不好拆!
因為是我拆來練習的,
結果拆壞了,直接幫岳母換一台新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