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Tektronix 太克 TDS2014 替代螢幕 陣亡

楼主(2025-12-15):
自從去年更換替代面板後~
其實也沒常常用!

https://bbs.pigoo.com/thread-89492-1-1.html

今天開機 就發現他在閃爍.....抖動~

看來是陣亡了!
要用錄影才能看出來~
看照片可以看出已經糊掉了~

所以買掏寶 有標的就可能有假了 這種白牌(沒有標籤) 更爛.....

跟大家分享!

网友:
停產這麼多年了,就算買原廠的,也都是翻新的

网友A:
天氣一冷.. 示波器們都開始集體罷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天氣一冷.. 示波器們都開始集體罷工???

唉!不只是示波器,我一些不常用的筆電硬碟,就壞掉了兩個,明明上次用也都正常,怎麼就開時敲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不只是示波器,我一些不常用的筆電硬碟,就壞掉了兩個,明明上次用也都正常,怎麼就開時敲鐘? ...

一切都是資本家的陰謀.........

大陸朋友傳來微信視頻號影片,有人拆機現某小米產品裡面有個CR2032小電池,隔了一段時間就壞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假影片,不過現在的東西都不是設計耐用著稱,像冷氣銅管改鋁管就是,而是讓它一段時間就壞,壞了就直接買新的,這點倒是真的。

以前是啥灰電平衡"學說",前陣子換銅鬚造成短路影片又廣為流傳,網路新聞、馬路消息不斷,是真是假我不知道,不過現在的線路做的非常細,製造的技術門檻提高不少、但是為了節省成本材料卻越用越回去,以後東西壞了直接換的年代已經到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唉!不只是示波器,我一些不常用的筆電硬碟,就壞掉了兩個,明明上次用也都正常,怎麼就開時敲鐘? ...

昨天才發現.. 一直聞到的酸味... 不只是來自示波器的偏光膜...
收在桌邊的一台小筆電 Samsung NC10 的偏光膜.. 也變質了...
一波還有一波波.... 不拿出來用... 就是會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昨天才發現.. 一直聞到的酸味... 不只是來自示波器的偏光膜...
收在桌邊的一台小筆電 Samsung NC10 的偏 ...

看起来LCD屏幕的老化问题相当棘手啊!屏幕坏了,当即整机毫无利用价值了,可惜了牛大的那么好的一台波波。

如果OLED屏幕、micoLED这种无需偏光膜的显示系统应该好些吧?

说到偏光膜的失效问题,可以说的是,基本是因为潮气。这东西对于老机器来说,真是致命的。最佳的延寿手段理当为定期开机驱潮。坛友们,可不要让您的机器闲死了喽!

下边是AI的问询结果供参考:
偏光膜的核心材料PVA(聚乙烯醇)极易水解,在潮湿环境中会加速老化,导致碘离子流失和光学性能下降。即使有TAC薄膜保护,长期闲置仍可能因环境湿度波动引发失效。
在使用、储存时应严格温湿度控制‌:
温度‌建议维持在15-25℃之间,避免极端温差。温度波动过大会导致材料应力变化,加速老化。‌
湿度‌需控制在40%-60%的中低湿度环境。高湿环境会引发水解反应,导致偏光膜翘曲、脱胶等问题。

使用与存放建议‌:
定期通电‌:长期闲置的设备应定期通电,利用自身热量驱潮。‌
密封存放‌:偏光片需密封保存,远离潮湿、油污和腐蚀性气体。‌
专业包装‌:运输和储存时使用防潮包装材料,避免受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LCD屏幕的老化问题相当棘手啊!屏幕坏了,当即整机毫无利用价值了,可惜了牛大的那么好的一台波波 ...

牛這的溼度一直都很高... 是真的!
沒辨法... 靠河(新店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