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新迪爵儀表的電壓表會亂跳

楼主(2025-12-16):
新迪爵怠速或騎乘時,儀表的電壓表只有 13V 有時會跳至 13.4V ,量測電門 ACC 電壓 為 13.9V ,

龍頭儀表內建的電壓表,電壓會較低且不穩定會在 12.9V~ 13.4 V 間跳動,大部分時間是 13.1V) ;而電門 ACC 電壓發都維持在 13.7V ~ 13.9V 之間。

測量後發現是龍頭這邊的線組(頭燈、儀表)的電壓值會亂跳(較低),
請問大大,這可能是哪裡的問題?
該如何 Debug ...?

請前輩指點賜教,謝謝

网友A:
猜測是接頭接觸不良,電阻過高,線組搖搖看,或量電阻值。

网友B:
同上,
先猜接頭接觸不良,電阻過高,線組搖搖看,或量電阻值。
也不排除是線組氧化

网友:
烏骨雞學姐的小白WOO 100儀表板上有個內建的電壓表,姑且不管它準不準?它顯示的電壓跳動是很慢的,大約2~3秒才會更動一次電壓值,這倒不是電壓表有問題,這是廠商故意這麼設計的,數位電表也相同,可以控制多久顯示一次,如果這個值設置太快,那你會發現顯示值它都是跳來跳去。
用個常見的例子,如果你的汽車儀表板的速度顯示器是數字型的,你從起步加速到50公里,速度表的數位顯示器會怎麼顯示?它為了讓駕駛人能清楚識別,廠商一定會設計成間隔幾秒顯示一次變動後數值。

大燈的電壓如果跳來跳去,那大燈一定忽明忽暗,這種才需要檢查線路。

网友:
新迪爵怠速或騎乘時,儀表的電壓表只是參考用
你要自己去研究準確度
自己去+或-
每台車的儀表那的電壓表都不會差不多
直接接電瓶和儀表板落差太大
我最主要是看儀錶板11.?v我就要換電瓶
換了一次電瓶就會知道下次大概11.?v就該準備下一顆電瓶了

网友:
機車原廠電壓反應該比較慢,而且不準(跟三用電錶比),
如果13~14.5跳動,還算正常,如果有跳到15~18V,換整流器要注意是否要換了,

网友C:
我的迪爵:
儀表板所顯示的電壓也大約都落在12.9V~13.1V之間,
三用電表量測電瓶的電椿頭約13.7V~13.9V 之間,
有一次大燈燒了儀表板所顯示的電壓就接近電瓶的電椿頭電壓了!

我的經驗:
當發動時無法一下子發起來,須按個2~3次啟動以上才能啟動時,就該換電池了(若是很冷的冬天就要提前換,以免顧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測是接頭接觸不良,電阻過高,線組搖搖看,或量電阻值。

確認是 ACC 接頭接觸不良造成,
請問大大,下圖端子將"公接頭"前、後、推、拉",有"一端子"的電壓會降低及波動

請問大大,已用恐龍 191 清潔過端子了,問題依舊 ,該如何排除此接觸不良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上,
先猜接頭接觸不良,電阻過高,線組搖搖看,或量電阻值。
也不排除是線組氧化

下圖的接頭若有接觸不良,扯動公接頭,電壓就會偏低波動,以做清潔了,這會是端子金屬片沒夾緊嗎,還是接頭塑膠無法卡緊?

楼主:
確定是ACC 接頭有問題,
大大 接頭接觸不良(鬆動)的問題,該如何處理?

附圖在8樓

网友:
接頭接觸不良,如果電流不大,拆下清潔,夾緊。

表頭用電不大,應是潮濕造成的,解決方法說來簡單,首重確實,就試試看,搖動接頭,電阻正常就可以了啊!

网友A:
分享一個土方法,舊車我會直接短接,龜毛就DIY退出插銷工具,慢慢玩,更甚就換線組,花錢了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確定是ACC 接頭有問題,
大大 接頭接觸不良(鬆動)的問題,該如何處理?

鬆動問題.一般換新品.如果想自己處理.試試用9字針鉗(沒9字針鉗用鐵釘墊一下夾)在公頭中間夾一下.讓公頭變成打扁的歐姆型.這樣插入時就會頂緊了.夾完如果不好插入.最前端再用平口鉗夾回一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鬆動問題.一般換新品.如果想自己處理.試試用9字針鉗(沒9字針鉗用鐵釘墊一下夾)在公頭中間夾一下.讓公頭變 ...

請問接頭會成接觸不良,底下哪項是常發生的主因?,

1.塑膠殼卡扣,卡不緊
2.公母金屬端子沒夾緊
3.端子壓接不良

把可能事項先釐清,才好準備材料及工具,希望拆一次車就能順利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享一個土方法,舊車我會直接短接,龜毛就DIY退出插銷工具,慢慢玩,更甚就換線組,花錢了事。 ...

換線組除了金錢以外,還更費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鬆動問題.一般換新品.如果想自己處理.試試用9字針鉗(沒9字針鉗用鐵釘墊一下夾)在公頭中間夾一下.讓公頭變 ...

目前釐訂的的維修程序,請前輩幫忙指點,怕拆車後還是搞不定...
1.先準備樹膠殼及'端子
2,退公頭端子後只插端子裸接,若正常,就是公頭塑膠殼有問題,公接頭換新塑膠殼,完修
3.公端子裸接問題依舊,公接頭重新壓接端子
4.公接頭樹膠殼及端子都換新後,若問題依舊,我就沒招了

PS:我有加裝網購的 ACC 取電線,機車 ACC 線組公頭無論接"鎖頭線組"母頭或接"取電線組"母頭,線組公頭都有一條黑線電壓會波動且偏低,所以認為問題出在線組的公接頭,希望沒誤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迪爵:
儀表板所顯示的電壓也大約都落在12.9V~13.1V之間,
三用電表量測電瓶的電椿頭約13.7V~13.9V 之間, ...

建議你先檢查鎖頭線組的紅線及兩條黑線的電壓,再去比對儀表電壓,你會發現電壓表只是更新慢而非不準。

怠速儀表電壓會出現  12.9V~13.9V ,八成你的鎖頭線組接頭也是"不良",不要相信車行的電壓表只是參考用的幹話。

我新車就裝電壓表,騎車時會留意兩個電表的差異,電壓表亂跳偏低的問題,新車就存在,只是儀表電壓的值越來越低,現在都在 13.1~13.2 跳,私裝的電壓表就維持再 13.7~13.8V
萬用表量測後, 是ACC 有一條黑線電壓會亂跳且偏低,其電壓值與儀表電壓是一致,所以儀表電壓表是準確,只是更新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接頭會成接觸不良,底下哪項是常發生的主因?,

1.塑膠殼卡扣,卡不緊

3個公頭成品字形.有可能2點插入緊.但第3點就鬆了(不上不下.導致貼何處接觸不良).位置高低相關問題.夾成扁歐姆型.就是讓品字不那麼影響.變成每一個獨立處理.插入上下浮浮的(跟一般家裡電源插頭用久鬆動一樣.只是家裡電源插頭較厚.一般磨一磨.彎變形來用).一個凸點頂住.兩側就能確實貼合接觸.也可以彎曲.一樣能卡緊.只是接觸面沒那麼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