貼圖寬度滿版測試

楼主(2025-12-19):
直接給結論。

圖片寬度小於1024px,右邊會留白。
等於1024px,寬度剛好滿版。
大於1024px,會自動縮到1024px。

先來個5:4的
800X640

1024X819

1280X1024

2000X1600

再來個4:3的
800X600

900X675

1000X750

1024X768

1280X960

2000X1500

网友A:
1024X819就滿版了
因為論壇不是給1920x1080用的
兩側還有AD要放,所以文章頁面就少了三分之一
然後左邊要顯示作者資訊,所以又少了一點
實際上內文可顯示的內容只有1920的一半(我用公司的24吋螢幕 1920x10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24X819就滿版了
因為論壇不是給1920x1080用的
兩側還有AD要放,所以文章頁面就少了三分之一

咦?我的火狐,左右邊沒有AD耶~
只有底下有一個,按箭頭,會向下縮回去。

网友:
我用Chrome 1920x1080兩則空白是有AD的
瀏覽器是縮放是100%大小,視窗放到最大
我用Windows Edge也是兩側有AD跟Chrome是一樣的(Edge也是chrome的分支之一)

网友:
其實我都是用手機拍照片,然後把照片用手機傳到Line,再到電腦開啟電腦版的Line 把照片另存新檔下來電腦,然後就直接貼在論壇上。
第一是我眼睛不好,用手機無法操作貼圖。第二是從Line 另存新檔後的圖檔就自動壓縮了,橫拍解析度就是1477*1108,大多不超過300KB,直接貼在論壇就滿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