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H410M S2 求圖紙或點位圖

楼主(2025-12-19):
一片技嘉H410M S2 REV:1.1
觸發風扇會轉無畫面,箭頭處氧化腐蝕嚴重,
想要更換周圍零件看看,求圖紙或點位圖。

网友:
H410M S2H

板型差不多,供參考

建議先按照時序測量,要走捷徑可先測VPP_25V、VDDQ,這個兩個沒有起來的話往前面信號繼續確認,反之往後面繼續測量。

芯片時序 by 獅子魚大

[問題求助] MSI B250M gaming pro 沒待機, 不觸發 by ObiWan大 --10F lienkevin大提供的電路圖

楼主:
感謝P大,我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