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在極博星那裡看到的全金屬錫絲座

楼主(2025-12-20):
這是我在極博星的官方淘寶店看到的,因為淘寶的影片放不上,只能放照片,它是全金屬的,很多錫線座中間那根柱子是塑膠的很容易斷,它直放、橫放都可以,有點想把它買進來。

一個不知道有多重?

网友:
下列是骨溝說的,參考看看。(對或錯自行評估)

這個 GEEBOON GBS11全金屬錫絲座一個有多重?

GEEBOON GBS11 全金屬錫絲座
的單個重量約為 450g 至 500g 之間。

該產品的主要物理特性與規格如下:

  • 重量:裸重約 450g (0.45kg),含包裝約在 500g 左右。
  • 材質:全金屬加厚底座,表面通常經過烤漆或防靜電處理。
  • 承載能力:設計上可承放標準的 1公斤 (1kg) 錫絲捲,穩重的底座可確保在抽取錫絲時架體不晃動、不傾倒。
  • 結構:金屬支撐軸與金屬導線圈,結構堅固,適合工廠或維修站長期頻繁使用。

如果您是在電子維修或 DIY 焊接環境使用,這款錫絲座的重量足以支撐市面上絕大多數的焊錫絲捲(從 100g 到 1kg 均適用)。

極博星 GEEBOON GBS11 全金屬錫絲座 產品規格

規格項目詳細說明
品牌名稱極博星 (GEEBOON)
產品型號GBS11
產品材質全金屬結構(加厚冷軋鋼底座,表面防靜電噴漆處理)
產品重量450g ~ 500g (裸重 450g)
底座尺寸90mm (長) x 95mm (寬)
產品高度約 90mm
最大承重可放置 1kg (1000g) 標準錫絲捲
適用錫絲徑支援直徑 0.1mm - 3.0mm 之各類焊錫絲捲

核心功能與特點
  • 高穩定性設計:採用一體化金屬底座並配備防滑墊,重心低且抓地力強,在快速抽取錫絲時能保持穩固,不晃動、不翻倒。
  • 順暢出線系統:前方設有獨立的金屬導線架(導線孔),能固定出線角度,有效防止錫絲扭曲、打結或卡頓。
  • 全金屬耐用性:與一般塑膠支架相比,極博星 GBS11 耐高溫、耐衝擊,能應對工廠生產線或維修台的高強度頻繁使用。
  • 通用軸心:金屬轉軸結構適配市面上絕大多數不同內徑的錫絲捲盤。

主要應用
  • 專業維修:手機、電腦主機板及各類精密電子零件焊接。
  • 工業產線:電子設備批量組裝與焊接作業。
  • 實驗室/DIY:協助保持工作桌面整潔,提高焊接作業的便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