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微波爐磁控管代換功率請教?

楼主(2025-12-21):
各位先進:

        若微波爐磁控管原廠機器火力功率是750W(panasonic,型號:2M210-M1) ,若換成對岸網拍標稱原裝((panasonic,型號:2M210-M1),但功率卻是900W,不知是否可行,請各位先進指點一下?磁控管是否有市電110V與220V區別?

网友A:
你把原廠/副廠 型號抄成相同 (panasonic,型號:2M210-M1)
是不是抄錯要更正一下

https://na.industrial.panasonic. ... 151075/model/151078

网友:
1. 有發錯在時間內趕緊改正。
2. 是微波爐裡面的變壓器有110V 或220V 區別,磁控管的高、低壓是接在變壓器次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原廠/副廠 型號抄成相同 (panasonic,型號:2M210-M1)
是不是抄錯要更正一下

對岸網拍磁控管上的貼標就是panasonic 2M210-M1,標題是原裝(不確定,才以副廠稱),主要是因功率較原有機器高,才上論壇請教各位先進

网友B:
都是原廠的 2M210-M1 就都是 900 瓦的磁控管,想換磁控管來改大功率是沒用的要換變壓器。

是變壓器限制了微波爐的功率,變壓器的體積重量與成本很高就決定了市售微波爐的賣價。
大部分家用微波爐的輸出功率都在 700W 上下除了賣價可以便宜外還保障了用電的安全。
如果是輸出 900W 的微波爐你必須保證有 1300W 以上的供電能力與不使用延長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原廠的 2M210-M1 就都是 900 瓦的磁控管,想換磁控管來改大功率是沒用的要換變壓器。

是變壓器限制了 ...

   下圖是微波爐(NN-S235)的規格,其中微波輸出僅750W,但原磁控管(2m210-M1)是可達900W功率,原來只是被變壓器限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