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筆電當NAS閒聊

楼主(2025-12-21):
老家電視之前播影片都插USB
想說弄一個像NAS的東西分享
所以就把舊筆電拿來裝NAS

A.大陸飛牛NAS
官網下載ISO檔 用rufus寫到隨身碟開安裝
安裝沒難度,基本上下一步 點一點就裝好了

優點:
1.系統直接裝在硬碟,系統碟剩餘空間仍可使用(類似切成C跟D槽)
2.影音播放功能還不錯,自動幫你找封面找字幕之類的
3.UPS可以使用筆電電池
4.可以用WIFI

缺點:
1.只有簡中
2.FN connect(類似群暉Quick Connect)需要大陸門號才能申請免費帳號
3.UPS用筆電電池無法調整電池剩多少%才關機,預設可能剩下20%關機?
4.裝在筆電上要自己下指令關螢幕
5.聽說穩定度比群暉差一點
6.不確定有沒有資安疑慮

B.黑群
網路上找img檔一樣用rufus寫入隨身碟
安裝步驟略多,要依自身硬體去挑建議的NAS型號
有些型號不支援NVME SSD之類的,
intel 8代以前基本上是選DS918+,8代以後有NVME槽的就要選其它有支援的型號

優點:
1.穩定
2.無資安疑慮(但是黑的有沒有我不知道XD)

缺點:
1.要插隨身碟才能開機,系統碟是鎖起來的,如果要從硬碟開機就要把img寫到硬碟
但系統大概不到4G,硬碟剩下的空間都無法利用,而且裝在硬碟會佔用一個硬碟槽
2.新版DSM影音解碼改為播放端處理,不再由NAS本身處理,但網路上似乎有解,只是要自己下載另外安裝
3.裝在筆電上要自己下指令關螢幕

C.VM裡裝黑裙
優點:硬碟是虛擬機切出來的,就不會有要隨身碟才能開機的問題
缺點:搞工,效能略差,裝在筆電上要自己下指令關螢幕

D.Windows分享
優點:易操作
缺點:
1.自己要會開網芳/DLNA之類的功能
2.OS佔用空間比NAS多很多,Windows現在會卯起來下載你用不到的垃圾到你電腦裡
3.Win10/Win11後期吃硬體,要SSD才會順,RAM要大於8G
Win10前期版本比較省資源,但有漏洞
舊筆電也不能啟用Windows IOT/LTSC(雖然有的是方法)
可能安裝Tiny/Nano Win11可以解也說不定

其它:加裝硬碟要自己做殼
1.有WIFI網卡插槽轉2個SATA的轉接卡,筆電就可以多接2個SATA 硬碟
注意:mini pice 轉 SATA 不等同於 WIFI網卡轉SATA
2.有M.2 NVME轉4~6個SATA的轉接卡
3.有M.2 SATA轉SATA的轉接卡,因為M.2 SATA大多停產了
注意:M.2 SATA轉轉多個SATA的轉接卡不能用,這種是PCIE轉M.2 SATA再轉SATA的(脫褲子放屁?)
4.有電源同步啟動的板子
缺點:
1.電源要自己搞,降壓板,開機同步啟動其它硬碟,最終目標是一個19V電源可以搞定就好,搞工
2.轉接卡一掛就可能資料全毀

网友A:
我是弄一台主機放在客廳,直接將電視當螢幕用,想放啥檔案都不是問題,晚上直接睡客廳,音樂放整晚,後面只有我在睡,不怕吵到別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弄一台主機放在客廳,直接將電視當螢幕用,想放啥檔案都不是問題,晚上直接睡客廳,音樂放整晚,後面只 ...

電腦比較耗電 不用的時候要休眠或關機
感覺筆電比較省電一點 所以用筆電裝NAS玩看看

网友:
為了電視放影片組NAS,
電視得連到NAS,還是得一台電腦啊,
怎麼感覺事情複雜化了,

電視播影片,插USB簡單多了,
或像阿三哥那樣直接接台電腦,也是輕鬆又直接,
電腦閒置狀態,根本耗不了多少電,
(有興趣買顆功率表量看看就知道)

我家中則是第四台附的機上盒,直接可連youtube,
甚麼都不用煩惱

网友:
請看ˋ這裡 25樓
https://bbs.pigoo.com/thread-90513-1-1.html?_dsign=3ec7e9b0

雙螢幕耗電才21.4W,一般正常電腦,待機都不止這個瓦數。
當然這個瓦數是只算主機的耗電,不算螢幕的。

网友:
用旧电脑装黑群晖,可以当影音服务器,又可以进行文件备份服务器,还可以建立自己的云盘。

网友:
我會用黑群,系統沒有太多複雜的設定,缺點就是不能開QC,要自己想辦法做內網穿透~
引導的部分可以用RR的引導,還可以線上更新RR引導,當然沒啥問題就不用去更新了,我穩穩的用也是沒啥狀況~~
RR引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