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益] 一般燈具電子開關的點燈順序

楼主(2025-12-22):
近期維修長輩家中故障電子分段開關
沒想太多買了一組市面最常見的品牌三段式
一切都裝好後,才發現一個很不合理的地方

不知為何這種市售電子開關
設定點燈順序都是第一段全迴路"全開"
後面段數才是依序單獨迴路依序點燈
這種設定在一般居家環境其實很不合理
住家並非營業場所或圖書館
其實全開大燈太亮了,也是不必要的浪費電

於是裝這開關後,被迫每次都要重複開關2~3次來改成較小的燈數

結果好奇想說「怎可能都沒廠商發現這問題」
就真找到一家廠商打到這痛點,這才是合理的設計
覺得很幹買錯東西了,已經剝線接電了也無法退貨了

以下3問題請教:

1. 目前最簡單就是認賠,重新買一組~
但有無可能DIY修改買錯的這款電路板,變成後者品牌一樣的點燈方式?
(全開迴路順序改成最後一道)

2. 有注意到後者品牌特別標註「LED適用」,還限制小於50W
不理解為何要特別提示LED適用? 難道某些LED燈泡可能會挑電源??

3. 為何一般燈泡可以累計450W,LED燈卻只能50W?

以上,謝謝指教

网友:
將繼電器的接點從常開改到常閉,這樣就會改變作動的順序。

但這樣燈不亮時,其實繼電器是有通電的,對那個開關來說,是不符合原來的設計。

网友:
1. 目前最簡單就是認賠,重新買一組~
但有無可能DIY修改買錯的這款電路板,變成後者品牌一樣的點燈方式?
(全開迴路順序改成最後一道)
----------------------------------------------
Ans. 可以,前提您要會改。

2. 有注意到後者品牌特別標註「LED適用」,還限制小於50W
不理解為何要特別提示LED適用? 難道某些LED燈泡可能會挑電源??
---------------------------------------------------
Ans. 主要是瞬間電流問題,LED燈通常是電源進去直接整流對電容充電,電源投入時瞬間電流很大,當很多燈並聯有可能導致繼電器接點黏住放不開,某些大廠新款LED燈泡有PFC控制,不會出現這類問題。

3. 為何一般燈泡可以累計450W,LED燈卻只能50W?
-----------------------------------------------
Ans. 如2.所回覆。

電子多段開關原理請參考:
https://bbs.pigoo.com/thread-84384-1-1.html

网友A:
拆殼移動黃線,藍白接在一起,符合你需求嗎? (先不要管小燈)

廠商只是把線改接而已,本質是一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殼移動黃線,藍白接在一起,符合你需求嗎? (先不要管小燈)

廠商只是把線改接而已,本質是一樣的

感謝不吝指導還繪圖,太用心了,一看就懂,感恩收下了,找時間去改線路試試

网友:
2. 有注意…不理解為何要特別提示LED適用? 難道某些LED燈泡可能會挑電源??

3. 為何一般燈泡可以累計450W,LED燈卻只能50W?

簡答:
特別提示 LED 適用主要是因為 LED 燈泡在啟動瞬間會產生較大的突波電流, 且其內部電路可能導致開關閃爍或異音. 此開關設計確保能相容這些特性.

負載限制差異的原因在於:
傳統燈泡屬於電阻式負載, 電流穩定.
LED 燈泡屬於電容 / 電感式負載, 具有功率因數問題.
開關的耐受能力基於視在功率 (VA). LED 的有效功率 (W) 雖然低, 但其視在功率較高, 且突波電流大, 因此需要更低的瓦數限制 (50W) 來保護開關元件, 避免過熱或損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