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桌上型電腦DDR4 /DDR5 記憶體二合一帶燈測試儀

楼主(2025-12-24):
現在誰手上有記憶體應該是賣也不是,不賣也不是。

我是覺得也炒了一段時間了,可以割一割了。

烏骨雞學姐沒有賣這個,只是剛好看到貼上來而已。

网友A:
這要是能篩選出可超頻極限~保證大賣~

网友B:
我可能有需要,但是相較於實機測試,兩者的分別是哪裡?
回收廠的關係還不穩定,如果有大量的D4可A,買一個又何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要是能篩選出可超頻極限~保證大賣~

我看過一種卡是專門測記憶體的,卡上面有測試程式,或許它有這種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可能有需要,但是相較於實機測試,兩者的分別是哪裡?
回收廠的關係還不穩定,如果有大量的D4可A,買一個 ...

有這片板子的分別就是不用插電腦,可以先知道1支好的記憶體"必要的條件"是否符合?但是符合是不是就是好的?這要插上電腦跑測試軟體才能確定。

网友C:
這測試板等於是一次測全部pin腳對地阻值是否正常,
測有無斷線、虛焊、短路,
但沒法測出記憶體顆粒的邏輯存取是否正常,
上面的type-C接頭只是用來給測試板供電,
取代測試板上面CR2032電池,

現在DDR4、DDR5大漲,二手價也翻倍,
我已著手把修好的DDR4 主機板賣一賣,
趁勢買入平價DDR3,好好把家中DDR2主板升級至DDR3,

另外,無意中發現淘寶上單條DDR2 4G,賣得比DDR4還貴,
雖然我老是反向操作,但這單條DDR2 4G價格實在下不了手,
DDR2主板只能留著灌輕量非主流作業系統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這測試板等於是一次測全部pin腳對地阻值是否正常,
測有無斷線、虛焊、短路,
但沒法測出記憶體顆粒的邏輯 ...

真假?無法理解為什麼DDR2比DDR4還貴
大陸廠有這麼多工業電腦還在用DDR2嗎?
台灣DDR3都不值錢了,用DDR3的機器應該都1x年以上了吧

网友B:
D2 4G會貴是因為稀有,就跟SD RAM單支512MB一樣。但是也要有用的到,不然就跟黃金的狀況,一直漲,一直漲,你沒賣,還是沒獲利,賣了,它又漲,你又捶心肝。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假?無法理解為什麼DDR2比DDR4還貴
大陸廠有這麼多工業電腦還在用DDR2嗎?
台灣DDR3都不值錢了,用DDR3 ...

阿三哥正解,

淘寶上DDR2 4G單條價格約800~1100元,
從賣家評價看,最近半年內買家是個位數,
但賣家同時也賣DDR4、5,
看來不急售這些稀有的DDR2 4G,

本想買幾條幫家中的775主板延壽,
不過想想,4G*2就win10順跑,
但win11還是會氣喘吁吁,

還好,自己會修主板,
DDR3主板十年依然一尾活龍,

网友B:
引用 网友B:
D2 4G會貴是因為稀有,就跟SD RAM單支512MB一樣。但是也要有用的到,不然就跟黃金的狀況,一直漲,一直漲, ...

從有疫情以來,就少去朋友的回收場晃蕩,但是有拿消費卷買了10代的I5,2019年11月買的,至今5年了,從不能灌WIN7,就勉強自己去適應WIN10,今年10月又順應時勢灌了WIN11,也不知怎麼一回事,灌WIN10時,朋友說灌好了就會自動啟動,正如朋友所說,看了有啟動也就沒在意,可是在灌WIN11的ISO是我去微軟抓的,灌好了也有啟動(是全新1TB硬碟灌的)這就不知怎一回事了。

除了自己買的10代I5,在回收場拿的板子,也不少是I家4代 以上的,也有六七,八九代的,所以只要是有勤逛回收場,不花大價錢,也可以輕鬆升級,不用一直抱著舊版子,不是說舊得不好,能夠小小的花費,就能有大大的升級,何樂而不為?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朋友說灌好了就會自動啟動 ...

有些主機板上的UEFI/BIOS存有windows OEM版本序號,安裝時選擇 [我沒有序號] 這個選項,安裝完成連上網路就可以啟動。

主機板如果沒有OEM序號,安裝Windows 輸入序號(隨機版或其他購買的版本)啟動後是用微軟帳號(@outlook.com)啟動過;下次重灌(或升級版本)選擇 [我沒有序號] 這個選項,再用相同帳號登入開機後就可以自動連線啟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從有疫情以來,就少去朋友的回收場晃蕩,但是有拿消費卷買了10代的I5,2019年11月買的,至今5年了,從不 ...

同一塊主機板在免費升級期間內 連上網路就會自動啟用
所以Win7升Win10免費啟用
Win10升Win11免費啟用
前陣子不開放免費升Win10了

另外如果有正版授權(非筆電那種燒在BIOS的) 有登入微軟帳號啟用過
換主機板也可以啟用,像我現在的Win11就是Win8時代升到Win10再升到Win11的授權
雖然我換過主機板組新電腦,但只要Win10/Win11登入outlook啟用後(其實現在Win11通都綁outlook帳號了)
日後就可以用硬體變更的方式移轉到另一塊主機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有些主機板上的UEFI/BIOS存有windows OEM版本序號,安裝時選擇 [我沒有序號] 這個選項,安裝完成連上網路 ...

在ˋ第一次灌WIN10是有要求一大堆設定,那時候也不太了解,大多是因應原先的預設快速設定,所以我自己其實也不太了解有沒有微軟的帳戶,但灌WIN11有用程式跳過這些設定,直接灌好就到本地帳戶,反正只要能用,電腦現在只是拿來看看YOU TUBE跟掛遊戲,其餘沒有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ˋ第一次灌WIN10是有要求一大堆設定,那時候也不太了解,大多是因應原先的預設快速設定,所以我自己其 ...

如果只看 youtube,可以安裝 ChromeOS Flex,開機超快,可選 [訪客模式] 或用gmail帳號登入。

ChromeOS Flex 安裝指南
最低裝置需求:
  • 架構:Intel 或 AMD x86 64 位元相容裝置
  • RAM:4 GB
  • 內部儲存空間:16 GB
  • 可透過 USB 隨身碟啟動
  • BIOS:完整管理員存取權。您必須透過 ChromeOS Flex USB 安裝程式啟動,並在遇到問題時透過 BIOS 進行調整。
  • 處理器與顯示卡:製造日期在 2010 年之前的元件可能會導致使用體驗不佳。
  • 注意:Intel GMA 500、600、3600 和 3650 顯示卡硬體不符合 ChromeOS Flex 效能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