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有沒有會員拆過這種放大鏡?

楼主(2025-12-25):
我家放大鏡好幾支,像下圖這種帶燈光的放大鏡我家有兩支,這支大一些些,另一支小的不知道塞到那裡去了。

帶燈光有啥稀奇?你看看這是啥燈光?

估計沒有50歲應該沒看過這種燈泡吧!這種燈泡有圓頭跟尖頭,上面這個就是尖頭的,我小時候的手電筒都是用這種燈泡,啥!LED?那年代沒這號人物。
如果大家有買這支帶燈的放大鏡,用不了多久一定不會再裝電池,因為很耗電,而且也不見得要用燈光,還有個通病就是開關非常難切換。不過現在的零件越來越小,有燈光比較能方便我們使用,但是.........有誰拆過這支放大鏡?開關到底要怎麼不破壞拿下來?

我怎麼覺得它是直接黏上去的,根本拆不下來,這個沒有親自成功拆下來過一定不知道怎麼拆,看圖也看不出個所以然。

网友:
70年次的,讀國小有見過這種燈泡,

网友:
以前沒有LED,當時只有這種聚光燈炮

网友:
這種燈泡有聚光作用

网友A:
我記得很久以前,有電視的科學節目教學~~
把燈泡前端的凸透鏡剪下來,用2片挖一個小洞洞的紙板固定起來,就可以變成簡易的顯微鏡....
載玻片是直接在放它下面,然後雙手拿好對著燈源就可以使用~~

网友B:
燈泡與開關都砍掉重練,快刀斬亂麻!

改LED+船型開關, 18650當供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燈泡與開關都砍掉重練,快刀斬亂麻!

改LED+船型開關, 18650當供電。

暴力法對我來說,通常是受傷收場,如果真是黏死的,那我也沒辦法,只能挖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暴力法對我來說,通常是受傷收場,如果真是黏死的,那我也沒辦法,只能挖開了。 ...

用這個,"烙鐵頭小熨斗"
把它鏟下來,也就是一眨眼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暴力法對我來說,通常是受傷收場,如果真是黏死的,那我也沒辦法,只能挖開了。 ...

從前我也常常受傷,然後,就乖乖戴手套了。
那種橡膠手套也不會很厚,有的是做成半邊橡膠半邊布,真的有保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這個,"烙鐵頭小熨斗",
把它鏟下來,也就是一眨眼的事,

這個我有喔!這不是在印皮革、木頭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我有喔!這不是在印皮革、木頭的嗎?

小時候看包青天,都用這來燙犯人,噗~

我是前陣子想修家中壞掉的塑膠椅,
(類似wish你之前發過的那篇塑膠椅維修)
怎麼黏都黏不好,發現塑膠椅材質是PP塑膠,
無法異質膠合,只能同質熔接,

又找到淘寶賣塑料焊條的店家,
評價中有人反映焊條不能用熱風槍焊接,
必須用這種烙鐵小熨斗,

就買來用,效果太棒了,
以前要用AB膠黏老半天的東西,
用這小熨斗熔接,一下就搞定,
當然最好先google一下如何分辨塑膠種類,
有些材料用同質來焊,效果最好,
(現在我還會蒐集些塑膠廢料,留待日後當焊條)

网友:
……估計沒有50歲應該沒看過這種燈泡吧!

俺还真保留这样的灯珠好几个呢!小时候最最想要的东西,那时有一种能装两节AA电池、外形像长方体火柴盒的小手电,需要这类灯珠,是聚光的。
喏,看看俺尚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記得很久以前,有電視的科學節目教學~~
把燈泡前端的凸透鏡剪下來,用2片挖一個小洞洞的紙板固定起來,就可 ...

小弟都用15CM尺邊邊的洞,滴一滴水在上面當透鏡

那時還真窮阿

网友:
這種燈泡對年紀大的來說亮度已不足,還是換LED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