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擅長電腦繪圖的會員圖片失真的問題

楼主(2025-12-26):
簡單的圖我都用小畫家,例如下圖我用小畫家在照片上寫了3種不同顏色的"變臉",其實在我的螢幕上看,顏色還是很漂亮的,但是一上傳到論壇紅色就變成像暗紅色,黃色跟綠色卻不會變色,請問有沒有會員知道是什麼原因?

网友A:
小畫家的話可能要另存PNG畫質才會正常,但圖片會大一點
以前小畫家存JPG畫質會明顯變差,現在Win11好像有好一點
不然就要換其它軟體了,或者之前提到的先傳到Line再下載,讓Line去壓縮圖片

另外有可能是螢幕比較鮮艷的關係嗎?

网友:
我看顏色OK
是紅色沒錯.不是暗紅

网友A:
剛想到可以把論壇圖片下載後 再比對原本上傳的圖顏色有沒有一樣  就知道了
原圖 vs 小畫家 vs 論壇

网友B:
[小畫家存JPG 變色] 我很早提過這問題當時有些回答但我基礎薄弱腦裡一坨糊
基本上就是小畫家處理R/G/B色彩 有飽和達到256時 轉存JPG  原飽和色階立刻下調  懷疑是JPG有[飽和不耐症]
感覺就像 收音機唱片鈷鐵錄音帶 那種等化解調出錯

网友C:
論壇會重壓 JPEG, 鮮紅最容易掉飽和變暗, 黃綠較不明顯.

若用廣色域螢幕, 上傳後以 sRGB 看, 原本鮮紅會變暗土.

JPEG 壓縮與色度子取樣對紅色細字最傷, 所以只有紅特別難看.

多用 sRGB 存圖並嵌入色彩檔 (這得請教諳繪圖軟體的會員), 上傳被轉檔時顏色較穩.

JPEG 品質調高或改用 PNG, 可減少紅色失真.

避免用超亮純紅, 稍降飽和或偏橘, 上傳後比較接近原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畫家的話可能要另存PNG畫質才會正常,但圖片會大一點
以前小畫家存JPG畫質會明顯變差,現在Win11好像有好 ...

我有用PhotoCap 存png了,效果的確是會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想到可以把論壇圖片下載後 再比對原本上傳的圖顏色有沒有一樣  就知道了
原圖 vs 小畫家 vs 論壇 ...

不太一樣,原圖紅色比較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畫家存JPG 變色] 我很早提過這問題當時有些回答但我基礎薄弱腦裡一坨糊
基本上就是小畫家處理R/G/B色彩  ...

看來是論壇壓縮造成的,我來調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論壇會重壓 JPEG, 鮮紅最容易掉飽和變暗, 黃綠較不明顯.

若用廣色域螢幕, 上傳後以 sRGB 看, 原本鮮紅會變 ...

降低論壇壓縮圖檔就變大,這個我再細調一下。
不過如果因此又要用別的軟體或者要很多步驟就複雜了,我就避免使用純紅色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