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益]防潮箱內機芯的元件請益

楼主(2025-12-26):
小弟在工地內撿了一台防潮箱,插電後是可以正常運作,
手摸機芯也會發燙,但是機芯位置總是有一股電子元件的燒焦味
拆開後發現是照片中的這個東西在發燙,且燒焦味濃烈~
不知道有沒有前輩知道這是什麼元件?是否可以買到?
或者有替代品可以使用?
小弟在這邊先跪謝了~
P.S.
1.經測量控制板輸出,他是輸出60幾伏的交流電給這三顆元件。
2.經測試,剛送電開啟時會從150W左右一路往下掉到30W左右跳動,
   但過段時間耗電量會降至不到1W,要重新送電後才會又變成150W往下掉,
   不知道是內部設定就這樣還是有問題,也沒看到什麼檢測濕度的元件~
   希望有了解防潮箱機芯的前輩可以幫忙解惑一下~

网友A:
那枚圓餅是加熱片.

請問金屬網只有這一片?

咱見過的是四片六面圍起來, 內有 "加熱片" 和 "分子篩" 的; 莫非這部防潮箱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枚圓餅是加熱片.

請問金屬網只有這一片?

金屬網裡面有一顆一顆的球,看起來應該是陶瓷球,鐵網盒子裡面只有兩顆這個黑黑的加熱片,外面還有一片好像是控制兩邊的葉片用的~但是一送電就會有電子電路板燒焦的味道,害我不太敢用~畢竟這東西要24小時插著電~

网友:
一顆一顆球~這有說明~要定期更換~
更換防潮箱分子篩

其它的可以私信問問他本人

网友:
(正溫度系數電阻)PTC式發熱體  陶瓷發熱體   特性就是  常溫阻抗較低  通電後發熱  阻抗上升 呈現正溫度系數特性

分子篩吸濕之後還原用的     加熱還原排水  之後再冷卻  吸收空氣中的水分

這是時間控制的

PTC有兩面塗導電漿  不要刮傷  輕輕擦拭就好  檢查PTC 有無破裂  分子篩有適合的可以更換   久了可能吸附異味跟保存物品的味道

网友:
一顆一顆的應該是吸濕球,它是可以重複使用的。

网友:
時代進步的好快,以前防潮箱都用半導體熱泵,現在已經有分子篩了

网友:
可以在拍賣網搜尋 "防潮箱機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