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ROG G512L鍵盤失效

楼主(2025-12-26):
請教各位,這台不論在bios或進系統,鍵盤都沒任意作用(鍵盤背光也失效),請問如何重刷鍵盤固件回復?

楼主:
之前有搞過gl504,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4%E5%A4%B1%E6%95%88

但目前這台怎麼處理?請四方大神支援,感謝

网友A:
這台似乎有一顆鍵盤專用IC
之前看維修影片,除了韌體,IC本身也有可能故障

它的軟體 Armoury Crate 好像有更新韌體的作用?
裝置管理員能看得到  HID Keyboard Device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有搞過gl504,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671&highlight=%E9%8D%B5%E7%9B% ...

他可以開機到系統裡嗎
如果可以MyASUS裡面應該有更新程式可以修正鍵盤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似乎有一顆鍵盤專用IC
之前看維修影片,除了韌體,IC本身也有可能故障

是,有一顆it8299e ,管控著鍵盤、touchpad,想先軟後硬,我來試試大俠的方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可以開機到系統裡嗎
如果可以MyASUS裡面應該有更新程式可以修正鍵盤問題 ...

可以進系統,我來試看看,看如何再回報

楼主:
小弟不才,找老半天沒看到哪裡可以更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弟不才,找老半天沒看到哪裡可以更新

參考這篇看看有沒有系統更新
https://www.asus.com/tw/support/faq/10383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參考這篇看看有沒有系統更新
https://www.asus.com/tw/support/faq/1038301/

有的,系統更新都已改至最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的,系統更新都已改至最新

https://www.asus.com/tw/support/faq/1051729/
更新歷史裡看有沒有更新過鍵盤韌體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asus.com/tw/support/faq/1051729/
更新歷史裡看有沒有更新過鍵盤韌體

也是沒有,找了armoury crate 裡也沒有

楼主:
有找到這篇,有相關的.bin檔,但無法下載
https://www.alexlaptoprepair.com ... gx550l-gx701l.7518/

网友:
你的型號G512L? 或鍵盤照
應該可用V2.2.3那版下去改
這版應該是寫在EC裡
韌體可從官網BIOS裡提取出來

楼主:
機子型號是G512LU 板號是G532LWS

哈,不會提取檔,可否請獅子魚大幫幫忙
鍵盤如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機子型號是G512LU 板號是G532LWS

哈,不會提取檔,可否請獅子魚大幫幫忙

查了一下G512L有好幾種型號
鍵盤後面編號也不同 韌體也不同 不能通用

网友:
ROG Keyboard Firmware Update 裡面是有韌體

G512、G532 系列都沒有放 ROG Keyboard Firmware Update

然後它不是版本越高越完整,只是更新程式的版本而已

那個網站會有,可能官網以前有放,或是從 MyASUS 更新的時備份下來的

這裡面都是別的型號,那個網站列的型號幾乎沒有放 ROG Keyboard Firmware Update
有放更新的型號,裡面就只有那個型號的

网友:
https://reurl.cc/mk7E21
試試

楼主:
哇,好豊富的資料,明天上班立馬測試,看如何再回覆,感謝大家,大大感謝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機子好了,刷了g512lu後鍵盤正常、鍵盤背光亮起、觸控板也可行了,本來都已訂了剪板的it8299等到貨來換,哈~現在連拆機都不用了
ps.想順便分享電路圖,但超過15mb,不知如何放上,若有人需要可發消息給我

https://bbs.pigoo.com/thread-84407-1-1.html

网友:
放一份在論壇

网友:
長知識了,原來鍵盤也可更新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