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SCH電鑽的電池充電器無法充電

楼主(2025-12-28):
BOSCH電鑽的電池充電器無法充電

插上插座後綠燈完全不亮(正常是閃爍  充飽綠燈常亮)

附上圖片

不知從哪量測起...

只知道插電後  插電池那兩根  只有0.5V左右

保險絲沒斷

有大大可以指點嗎  謝謝

网友A:
下圖是當你按下"發新帖"後的彈窗︰

標題也有提示︰本列請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
但是你還是沒有把產品型號列上,把標題完整列上能方便他人以後搜索,下次請配合!

至於你的問題︰不知從哪量測起...,我覺得你適合先看一篇舊文︰

https://bbs.pigoo.com/thread-90046-1-1.html

痞酷網20年來的舊文中,都有怎麼開始找問題的方向,心中有一個方向再開始,否則你就只能地毯式搜索,把電路板的零件一個一個拆下來測量了,或者就如上面連結說的,去買一片二手板換上,只要你買的到........。

网友B:
現在都用AI 修電路了~
方便又快速~
你這樣問~
一來一往~
又要等回覆~
浪費彼此的時間~

你這電路簡單~
好入門~
用手機拍照問AI是什麼零件
再問怎檢測零件好壞~
再量一量電壓~
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現在都用AI 修電路了~
方便又快速~
你這樣問~

AI 修電路?這跟當年電腦煮土豆的  一樣

网友:
變壓器二次側有電壓嗎?

网友C:
連結

可能初級的主要元件,上面連結有提到,也有零件資料

紅圈是版主維修時損壞的元件

我猜是MOSFET擊穿後帶走相關元件

補充內容 (2025-12-30 11:00 AM):
站內也有:https://bbs.pigoo.com/thread-78330-1-1.html?_dsign=5d337c55

网友D:
可能算AI 提供,加註BOSCH 充電器的具體型號。注意維修安全

你提供的照片顯示這是一塊 BOSCH 電鑽電池充電器的電路板,從你描述的「插上插座後綠燈完全不亮」來看,這可能是電源供應或控制電路的問題。以下是一些檢測與排除故障的建議步驟:

---

### 🔍 初步檢查建議

1. **確認輸入電壓是否正常**
   - 使用萬用表測量 AC 輸入端是否有 110V 或 220V(依地區而定)。
   - 若無電壓,檢查插座或電源線是否損壞。

2. **檢查保險絲與突波吸收器**
   - 雖然你說保險絲沒斷,但建議用萬用表量測其導通性。
   - 若有突波吸收器(MOV),也可能因突波損壞導致無法通電。

3. **檢查整流與濾波電路**
   - 檢查橋式整流器(通常是四個二極體或一顆整流模組)是否正常。
   - 檢查大電解電容是否鼓起或漏液。

4. **檢查開關電源主控元件**
   - 圖中可能有 MOSFET 或 PWM 控制 IC(如 IC1、IC2),這些元件若損壞會導致整個電路無法啟動。
   - 可參考論壇中提到的 [MOSFET 損壞案例](https://bbs.pigoo.com/thread-78330-1-1.html)。

5. **檢查輸出端電壓**
   - 你提到插電後電池端只有 0.5V,這表示電源未正常啟動。
   - 檢查變壓器次級側是否有電壓輸出,若無,可能是初級側未啟動。

---

### 🧠 維修建議與資源

- **參考痞酷網的維修教學文**:像是這篇 [如何開始找問題方向](https://bbs.pigoo.com/thread-90046-1-1.html),提供了系統性排查方法。
- **使用 AI 辅助辨識零件**:如論壇網友建議,可用手機拍照詢問 AI 零件型號與檢測方式,節省時間。
- **替換法**:若找不到問題,可考慮更換整塊二手板(若能找到)。

---

如果你能提供電路板的型號(如 BOSCH 充電器的具體型號),我可以幫你找更精確的電路圖或維修資料。也可以拍攝背面或更清晰的局部圖來進一步分析。你想繼續深入檢查哪一部分呢?

网友E:
說到 AI ,前陣子 ifixit 有提供一個維修AI,可以上傳圖片+文字描述去問問題,
只是好不好用就不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圖是當你按下"發新帖"後的彈窗︰

感謝 我只注意到廠牌沒注意到型號 抱歉
買2手板   恩可能找副廠比較快~?X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現在都用AI 修電路了~
方便又快速~
你這樣問~

挖靠現在AI已經能這樣了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連結

可能初級的主要元件,上面連結有提到,也有零件資料

感謝我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算AI 提供,加註BOSCH 充電器的具體型號。注意維修安全

你提供的照片顯示這是一塊 BOSCH 電鑽電池充電 ...

好的我再摸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說到 AI ,前陣子 ifixit 有提供一個維修AI,可以上傳圖片+文字描述去問問題,
只是好不好用就不知了 ...

我先照目前板上大大貼的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