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稳孚ST-BTA41-A型可控硅调压调速器

楼主(2025-12-28):
起因是最近需要对车库的铁门进行除漆、除锈,重新上漆,于是找来了“角磨机”这东西。但试用了下发现转速非常高,有点Hold不住的感觉,怕怕!
所以嘛,就有了今天的拆解!

在淘宝上找了一圈,发现这个东西挺好,大家都在用:

昨天就到货了,今天一早试用了一下,只要把调压调速器调到35%,就可以让750W的角磨机速度降到相当合适的工作范围内,轻松并安全地完成除漆、除锈作业。此时发现带载时的电压被降到7xVAC的样子。这样看来,如果用70VDC也可以让这角磨机的串励电机正常、安全工作吧?

好了,让我们看看这个可控硅调压、调速器内部到底是咋样的:

这是输出插座:

这是过载保护开关:

这是电压表头的照片:

这些是可控硅板的照片:

来,再看看控制板上有啥?

可以看到,这调速器的主要元件是BTA41-600B双向可控硅,但电路上还是有点“花露水”的,该有的保护措施一个没少,比如尖峰吸收、光耦隔离啥的——毕竟,如果将它用在感性负载上,没有这些保护很容易让TRIAC爆掉的。
本来想直接买个电位器调压的,但看起来数字调控让面板上没有凸起物,显得更干净,所以就选择了它。从控制板图中也可以看到,自带EEPROM,是可以保存断电后的设置数据,因此下次使用还是会记得设定的调压调速百分比,与普通电位器一样,相当于电子电位器了。

好了,各位坛友,你们在使用角磨机时,有没考虑到安全、转速方面的事呢?有没有使用过这类附件?说来听听吧!

网友:
我是用220v- to-110v(也可110v-to-220v)變壓器,感覺好用又穩定,用到的地方很多。

DIYjason680大的開關選擇電壓變壓器及測試110V輸入至220V...
https://bbs.pigoo.com/thread-69969-1-1.html

2018年10月DIY完成,感覺;滿意又實用,功率大.小車床也可用,很值得!

後來又加了電壓表;

网友:
找到一篇2010 年的舊文,我記得還有一篇,那篇裡面有一個公式我用Word 打了很久才搞定,不過已經忘記在那裡了。

交流電動機的工作頻率及電壓淺談

單相交流電動機的轉速公式是︰n(轉速)=120*F(頻率)/P(極數),依照公式來看,馬達的轉速跟電壓並無關對吧!

其實是有關的,上面的公式是在電壓不變下才能成立,我們的市電的確也是固定的,但是如果你能調整市電電壓,那一樣能夠影響馬達轉速,重點是調整後的電壓你得維持是完整正弦波。

用TRIAC 等零件是用切割正弦波方式降壓,簡單說就是不完整的正弦波,或許有些電路會有啥補償方式,不過這都不是很正規的方式。

現在都流行用直流的方式電動工具,這時候要調整就相對簡單多了,又不用拖著一條長長的電源絢插市電,這應該是它會流行的主要原因。

网友:
切削力會降低 切割進程必須跟著調降  否則砂輪片鑽針類等提前下課

楼主:
说得是。TRIAC削波降压对感性负载并不友好,碳刷打火可能会严重些,还可能存在突波对绝缘的损伤。
查了下,这种原先使用AC的角磨机一般装载“串励”电机,这类电机是“通用”电机,在许多电动工具、电动小家电上用得很多,交流、直流通吃。直流使用的话对它的工况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