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歌林電鍋 SH-112SA 不會加熱維修實例

楼主(2025-12-29):
歌林電鍋 SH-112SA 不過電維修實例

1.型號~SH-112SA,原來歌林也有生產電鍋啊!第一次維修到也是很耐用已經21年了,難怪不賺錢早已停產了。

2.故障狀況~插電不過電

3.拆開底座內部掃描一下微動開關燒壞了

4.更換 250V/15A 微動開關後 OK

5.保溫測試消耗功率約39W(額定功率110V/40W)

6.煮飯測試消耗功率約675W(額定功率110V/650W)

网友A:
恭喜完修,請問這種的加熱管燒斷有料可換嗎

感覺上傳統大同電鍋加熱片好買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請問這種的加熱管燒斷有料可換嗎

感覺上傳統大同電鍋加熱片好買多了 ...

這種鋁鑄全包覆式電熱管應該很耐用(你看都用20年了)。

現在蠻多半包覆式電熱管會生鏽膨脹導致加熱圓盤變形,最後溫度傳導不均燒溫度保險絲,例如前陣子流行便宜的鍋寶電鍋死一堆。

网友:
大同電鍋真的零件便宜好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種鋁鑄全包覆式電熱管應該很耐用(你看都用20年了)。

現在蠻多半包覆式電熱管會生鏽膨脹導致加熱圓盤變 ...

鍋寶的送回原廠,會幫換加熱板+外鍋+磁鋼 NTD400,現在有無漲價不清楚

不只歌林,聲寶也有做電鍋,整個結構跟歌林還蠻像的,其實應該說是一模一樣

网友:
以前的老電鍋~好像只有大同的內部不一樣~其他家的好像多一樣 聲寶/歌林/三洋也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種鋁鑄全包覆式電熱管應該很耐用(你看都用20年了)。

現在蠻多半包覆式電熱管會生鏽膨脹導致加熱圓盤變 ...

多謝指導,真的要挑耐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種鋁鑄全包覆式電熱管應該很耐用(你看都用20年了)。

現在蠻多半包覆式電熱管會生鏽膨脹導致加熱圓盤變 ...

剛剛才注意到,歌林11人份功率650W,比大同800W低了不少,是因為熱效率比較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剛才注意到,歌林11人份功率650W,比大同800W低了不少,是因為熱效率比較好嗎 ...

我想應該是,鋁鑄全包覆式電熱管熱傳導效率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