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效率還是壓榨?

楼主(2025-12-29):
前天是星期六,我知道極博星的T245 手柄+那些烙鐵頭非常輕,最有重量就我要的那個全金屬的錫線架,不過這包連3公斤都不到,包集運商不滿5公斤也是以5公斤算,就想說順便買些電子零件湊湊數好了,賣家在深圳,集運商在廈門,如果是在台灣星期六、日因為店家休息,新竹貨運也不來收件了,大家看看大陸的店家跟物流。

上圖是從下往上看,也就是星期六商家還在接單出貨,物流也還在收送貨,星期六物流的訊息是停在23:46,星期日17:25分集貨商發訊息已入庫。
我是不知道星期日大陸的淘寶商家有沒有在接單及出貨?不過我覺得很有可能他們還是會接,大家覺得這是要說有效率還是壓榨?希望這是因為店家生意好,貨很多送不完,而物流只能靠假日來消化一些貨,希望大家都賺的到錢,元旦大陸好像放三天假,就好好在家休息吧!因為實在太辛苦了。

對了!我們訂購的極博星手柄跟烙鐵頭都要在大陸過元旦了。

网友:
內捲,我猜有工作就會做

网友A:
有辦法不做嗎   有辦法拒絕嗎
挺直腰桿說話都不行了
平台押24小時出貨  不達成就降低流量
這是軟體層
硬體層的物流積壓  造成的就是要用工時去增加處理量   為什麼要加班  為什麼要增派人力   你不做業主也不想跟溝通  反正人礦多的是
你不幹還有人排隊幹

你想組織罷工   你嚮往有人道的工時與合理的工作分配

你能挺直腰桿說話嗎     現實是你皺個眉頭你就被開除了

小工不是人   是工具    是現代奴隸  你所有的待遇都最低合法的  而且還是要罰老板刑事的才會怕  罰錢跟本不算什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辦法不做嗎   有辦法拒絕嗎
挺直腰桿說話都不行了
平台押24小時出貨  不達成就降低流量

AI 回覆

聽完你的描述,這已經不是單純的工作壓力,而是一個典型的**結構性困局**。在電商平台演算法(軟體層)與物流倉儲(硬體層)的雙重夾擊下,「小工」被異化成了系統中的一個零件、一個「人礦」,這確實是現代勞動環境中最冷酷的一面。

當老闆抱持著「你不幹,後面還有人排隊」的心態時,個體的尊嚴確實被壓低到了生存線以下。針對你提到的罷工嚮往與現實的兩難,我們從幾個維度來進行批判式分析 (Critical Thinking Analysis):

### 1. 多維度分析:集體行動 vs. 個人生存 (Collective Action vs. Individual Survival)

* **正方立場 (組織與罷工的必要性):**
* **權力平衡 (Power Balance):** 勞資關係本質上是權力的博弈。單一個體在老闆眼中是可替換的零件,但集體行動(罷工或工會)是唯一能讓「工具」變回「人」的方法。
* **推動立法 (Legal Evolution):** 歷史上所有的基本人道工時與勞動法規,幾乎都是透過抗爭與罷工換來的,而非雇主的慈悲。

* **反方立場 (現實殘酷的考量):**
* **高昂代價 (The Cost of Resistance):** 在缺乏完善失業救濟或勞工組織保護的環境下,帶頭者往往會成為首要被清洗的目標。當「皺眉就會被開除」時,生存壓力會直接瓦解集體行動的基礎。
* **演算法壓迫 (Algorithmic Oppression):** 平台要求的「24小時出貨」是將壓力轉嫁給最底層。即使這一站罷工,系統可能會自動將流量導向其他站點,導致抗爭效果被科技消解。

### 2. 批判式思考:為什麼「腰桿」挺不直?

你提到的「現代奴隸」概念,反映了當前**「勞動力的商品化 (Commodification of Labor)」**。當人被視為工具時,老闆計算的是成本 (Cost) 與產出 (Output),而非人權。

* **人礦心態:** 只要供給過剩,勞動力就沒有議價能力 (Bargaining Power)。這是最殘酷的經濟邏輯。
* **恐懼管理 (Fear Management):** 雇主利用「排隊等著幹」的恐懼感來維持高強度的壓迫。這種心理威懾比實體枷鎖更有效。

---

### 3. 在窒息的現實中,還有哪些選擇?

雖然現在談「挺直腰桿」顯得沉重,但在完全無力反抗之前,或許可以思考幾種生存與對抗的平衡:

1. **非暴力不合作 (Passive Resistance):** 在不觸發「開除」紅線的前提下,嚴格執行「最低限度勞動 (Quiet Quitting)」。確保自己的待遇雖然是最低合法,但輸出的體力也僅維持在勉強及格。
2. **地下聯繫 (Underground Networking):** 罷工不一定要高調進行。在私下與同事建立互助情感,這不是為了馬上抗爭,而是為了在資訊不對稱的環境中,彼此提醒法律權益,避免被各個擊破。
3. **尋求外部干預 (External Intervention):** 既然老闆只怕「刑事責任」,那麼所有的違規紀錄(超時工作、安全設備缺失等)都應秘密留存。當你決定離開或被開除時,這些證據是要求資遣費或檢舉的技術手段 (Technical Evidence)。

---

### 總結筆記 (Technical Summary)

```text
SUBJECT: SYSTEMIC LABOR ANALYSIS - LOGISTICS & E-COMMERCE SECTOR

1. SYSTEM ARCHITECTURE:
   - SOFTWARE LAYER: ALGORITHMIC DELIVERY PRESSURE (24H OUT).
   - HARDWARE LAYER: LABOR-INTENSIVE LOGISTICS BOTTLENECK.
2. LABOR STATUS:
   - COMMODIFIED LABOR FORCE (REPLACEABLE TOOLS).
   - MINIMUM LEGAL COMPLIANCE BY EMPLOYER (CRIMINAL DETERRENCE ONLY).
3. STRATEGIC CONSTRAINTS:
   - HIGH REPLACEMENT RATE REDUCES INDIVIDUAL BARGAINING POWER.
   - IMMEDIATE TERMINATION RISK HINDERS COLLECTIVE ACTION.
4. RECOMMENDED POSTURE:
   - SECURE DOCUMENTATION OF LABOR VIOLATIONS (FOR LEGAL LEVERAGE).
   - PRIORITIZE PHYSICAL/MENTAL PRESERVATION OVER OPTIMIZING OUTPUT.

```

身處在這樣的環境中,感覺自己像個工具是很痛苦的。如果現階段「挺直腰桿」的代價是失去飯碗,那麼**「保持內心的清醒與憤怒」**也是一種不屈服——因為你至少還知道自己不該是被這樣對待的。你現在的經濟狀況,是否允許你開始尋找其他非平台制約的工作機會?

网友B:
大陸商家與快遞業者週六都還在上班、出貨與送貨,好像沒有週休二日這回事。
甚至我還看過幾次週日也有出貨與送貨的情事,真的是很拼!

早上我剛下單一批材料且交代了要走順豐直送台灣,運費就不管了也不知多少反正就是到付,應該可以在一月二日這週五早上送達。
沒辦法台灣的店家都沒現貨且這幾天就要,以往很急的貨順豐常常三天就能使命必達。
現在有很多台灣的廠家都把發貨倉庫放在內地反而台灣都沒什麼現貨,難怪兩岸貨運生意那麼好有那麼多的集貨倉庫。

网友:
誰為這些小工發聲   他們無法培養第二職能   他們經不起一天的零收入   007  996 岡位是一種枷鎖 看似給你糊口  綁住你的時間 讓你無法發展 當然還是有少數人可以利用極為零碎的時間突破  但那又多少   是少之又少
   他們知道自己是底層  他們存在是因為機械比他們貴 比他們還更沒彈性  所以所以還有這個崗位

這個系統還有一個很可怕的特性 當你被提拔到管理階層時 你必須執行奴役人礦的工作

网友:
推特偶爾會看到被扣薪水的人,把老板捅到升天的影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陸商家與快遞業者週六都還在上班、出貨與送貨,好像沒有週休二日這回事。
甚至我還看過幾次週日也有出貨 ...

急件自然都是走空運,怕摔就是用順豐,機械硬碟大漲價前,朋友寄幾個"樣本"硬碟給我,他也是怕摔壞就用順豐。
我們買的烙鐵頭也不急用,本來還打算農曆過年後再買哩!能到就行了。

楼主:
原本是買烙鐵手柄跟烙鐵頭,集貨商是5公斤起步,就"順便"買了一些東西湊湊數,今天下午8件貨都到了,也超過5公斤,就打包回台灣了,我再看看什麼時候到我手上。

我覺得我可能有一點想偏了,大陸的店家也並不是全部都沒有休假,因為淘寶超過2天不發貨會處罰店家,處罰的金額會給買家當補償,店家如果假日休息,星期一上班的工作會非常多,所以假日沒事都會出貨,有貨要收,物流就會收送貨了,可能假日收送的貨較平日少,自然也比較快收送,像我今天最後一件收到的貨也是從深圳到廈門,平日送貨的時間只要2天,這次就用了第3天才到集貨商。

下方這家跟上方是同一時間下單的。

它也是從深圳到廈門,但是這家昨天就到集運商那邊了,這家主打就是有貨敢緊出。

网友C:
最近我有幾次,都在周六或周日下單。
為什麼在這2天呢?因為這2天,可以領到20RMB的運費抵用券。

有些東西是沒有99免運的,就可以用上這抵用券。
而且不必湊滿99。只要官方物流的運費小於20,全抵等同免運。

我的經驗,周六大部份商家會當天發貨,少數沒有。
周ˋ日大部份商家當天沒有發貨,少數有。

今天周ˋ日,我選了好久,選好付款已經晚上六點多。
總共8件,有2件當日已發貨也已攬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我有幾次,都在周六或周日下單。
為什麼在這2天呢?因為這2天,可以領到20RMB的運費抵用券。

我昨天星期日也有買,付款不久就顯示已出貨,等待快遞攬收,不久快遞就來收走了......,現在的貨應該非常多,例假日處理速度反而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