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技嘉 GV-N1060WF2OC--3GD 風扇不轉 沒畫面!

楼主(2025-12-30):
拿到 開機 風扇不轉! 上電 沒畫面!
測試 只有12V 1.5V 如圖 有電壓 其他沒電壓!
不太會 修 也不太懂 從何修起 !XD
也不知道怎樣修! 求點位圖! 感謝!!
電桿 12V 1.5V 有電壓!

网友A:
時序: 12V/3.3V -> 5v -> 1.8v -> nvvdd -> pexvdd -> fbvdd

按時序確認缺失的信號、是否滿足供電條件

圖一最左上角為5V、旁邊兩顆小電感由上至下分別為PEXVDD、1.8V

,下面四顆R15的電感為NVVDD、再下面R38電感為FBVDD,

R22電感為金手指12V。

影片的手法可參考

显卡维修之技嘉gtx1060不亮机风扇不转(智强显卡工作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時序: 12V/3.3V -> 5v -> 1.8v -> nvvdd -> pexvdd -> fbvdd

按時序確認缺失的信號、是否滿足供電條件

我這片!一樣 都沒有5V! 看影片 很像!只是沒有電路圖 真難跑線 XD
那顆 5V IC 只有 開啟3.3V其他都沒電壓

网友:
GV-N1060WF2OC-3GD Rev 1.0 BoardView.rar (927.05 KB, 下載次數: 11)

网友B:
記憶體顆粒供電有1.5V,代表前面(5v -> 1.8v -> nvvdd -> pexvdd)這幾項供電應該都有了
除非是掉電情形,出了一下子又沒了

楼主:
U520 (IAMXG)  VIN 連接的0歐姆 斷路! 補上 還是斷路 測量 VIN 已經短路了對地0歐!相連的MLCC 拆下 還是一樣!

背面 一顆 MLCC 有裂!先拆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記憶體顆粒供電有1.5V,代表前面(5v -> 1.8v -> nvvdd -> pexvdd)這幾項供電應該都有了
除非是掉電情形,出 ...

我在試試

楼主:
查到0歐姆(R856)斷路 相連的 MLCC(C1022) 裂開!拆下 排除短路 補上0歐姆 MLCC

修復此版!
燒機中!!!感謝各位!的維修方向!感謝!